51单片机的全自动洗衣机控制系统(完整程序和Proteus仿真)【验证过

楼主(2016-12-23):
采用AT89C51单片机设计全自动洗衣机,洗衣机具有标准洗衣、经济洗衣、单独洗衣以及排水四种洗衣工作程序,强洗、弱洗,运行/暂停,显示及报警功能,利用Protues仿真软件观察洗衣机的运行状态和过程。
程序:
//版本:V1.0
//日期:3.27
//功能:基于89C51的全自动洗衣机
//备注:没有脱水时的防振功能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头文件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        <reg51.h>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数据类型宏定义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        uchar        unsigned char
#define                uint        unsigned int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使能、禁止宏定义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               Enable();        EA=1;
#define                Disable();        EA=0;
/********************程序选择功能标志宏定义**************/
#define                BIAOZHUN                0
#define                JINGJ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#define                DAND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
#define                PAISHU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
/********************强弱选择功能标志宏定义**************/
#define                QIANGX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
#define                RUOX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/*******************进水、排水时间限制宏定义*************/
#define                T_JinShui                240                //4min*60s
#define                T_PaiShui         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//1min*60s
#define                T_XiD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0                //6min*60s
#define                T_PiaoXi_1                240                //4min*60s
#define                T_PiaoXi_2                120                //2min*60s
#define                T_TuoShui                120                //2min*60s
/**********************电机控制宏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               ZHENGZHUAN                0
#define                ST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#define                FANZHUAN                2
#define                ZhengZhuan();        PIN_Motor_A = 0; PIN_Motor_B = 1;
#define                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_Motor_A = 1; PIN_Motor_B = 1;
#define                FanZhuan();                PIN_Motor_A = 1; PIN_Motor_B = 0;
/*******************暂停、继续控制宏定义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               ZanTing();                ET0 = 0; ET1 = 0; Stop();
#define                JiXu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T0 = 1; ET1 = 1;
#define                flag_O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flag_JinShui||flag_PaiShui||flag_XiDi||flag_PiaoXi||flag_TuoShui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管脚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       LED_BiaoZhun        =        P1^0;        //标准程序显示灯
sbit        LED_JingJi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P1^1;        //经济程序显示灯
sbit        LED_DanDu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P1^2;        //单独程序显示灯
sbit        LED_PaiShui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P1^3;        //排水程序显示灯
sbit        LED_QiangXi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P1^4;        //强洗状态灯
sbit        LED_RuoXi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P1^5;        //弱洗状态灯
sbit        LED_XiDi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P1^6;        //洗涤状态灯
sbit        LED_PiaoXi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P1^7;        //漂洗状态灯
sbit        LED_TuoShui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P2^0;        //脱水状态灯
sbit        PIN_BaoJing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P2^1;        //报警喇叭
sbit        PIN_JinShui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P2^2;        //进水控制
sbit        PIN_PaiShui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P2^3;        //排谁控制
sbit        PIN_Motor_A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P2^4;        //电机脚A
sbit        PIN_Motor_B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P2^5;        //电机脚B
sbit        K_SEL_ChengXu        =        P3^0;        //选择程序键
sbit        K_SEL_QiangRuo        =        P3^1;        //选择强弱键
sbit        p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P3^2;        //
sbit        p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P3^3;        //
sbit        SW_ShuiWei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P3^6;        //水位开关
sbit        SW_AnQuan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P3^7;        //安全开关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函数申明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rogramme_PaiShui(void)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数据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       flag_SEL_ChengXu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默认为标准程序,
bit                flag_SEl_QiangRuo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默认为强洗,1为弱洗
bit                flag_Ru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运行标志,1为运行
bit                flag_JinShu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水标志,1为进水
bit                flag_PaiShu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排水标志,1为排水
bit                flag_XiD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洗涤标志
bit                flag_PiaoX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漂洗标志
bit                flag_TuoShu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脱水标志
bit                flag_BaoJin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标志
uchar         _50m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50ms加一次的变量
uint        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
uint        T_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总时间
uchar        T_Moto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机控制时间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延时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10ms(uint T1)
{        uint t1,t2;
        for(t1=0;t1<T1;t1++)
                for(t2=0;t2<1250;t2++);//10ms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管脚初始化程序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in_Init(void)
{        LED_BiaoZhun        =       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默认为标准程序,灯亮
         LED_JingJi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经济程序显示灯,灭
         LED_DanDu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独程序显示灯,灭
         LED_PaiShui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排水程序显示灯,灭
         LED_QiangXi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默认为强洗状态,灯亮
         LED_RuoXi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弱洗状态灯,灭
         LED_XiDi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洗涤状态灯,运行后灯亮
         LED_PiaoXi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漂洗状态灯,运行后灯亮
         LED_TuoShui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脱水状态灯,运行后灯亮
         PIN_BaoJing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喇叭,不叫
         PIN_JinShui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水控制,关
         PIN_PaiShui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排谁控制,关
         PIN_Motor_A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机脚A,不走
         PIN_Motor_B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机脚B,不走
}
/********************中断初始化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ExInt_Init(void)
{        IT0        =        1;
        EX0        =        1;
        IT1        =        1;
        EX1        =        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_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其中没ET0是为以后控制暂停用的
{        TMOD         =        TMOD | 0X0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方式1
        TH0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0X3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0ms
        TL0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0XB0;
        TR0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 1;
        _50ms         =         0;
        s = 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定时器1初始化程序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1_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其中没ET1是为以后控制暂停用的
{        TMOD         =        TMOD | 0X10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方式1
        TH1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0X3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0ms
        TL1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0XB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电机初始化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_Motor_Ctl(uchar t1,uchar t2,uchar t3)
{        if(!flag_SEl_QiangRuo)//强洗
                T_Motor = t1;
        if(flag_SEl_QiangRuo)//弱洗
                T_Motor = t2;
        if(flag_TuoShui)        //脱水
                T_Motor = t3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电机初始化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otor_Init(void)
{        ZhengZhuan();
        T_Motor_Ctl(4,3,5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解除报警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No_BaoJing(void)
{        flag_BaoJing= 0;                //置报警标志
        PIN_BaoJing        = 1;                //报警喇叭
        TR1                 = 0;
        //而进水、排水已没时间限制了
}
/*******外部中断0程序为运行、解除报警或者暂停***********/
void int0(void) interrupt 0
{
        if(!p32)
        {        Delay_10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0ms左右,去抖动
                if(!p32)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if(!flag_Ru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Run = 1;                //置运行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flag_BaoJin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_BaoJing();                //解除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flag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static bit flag_ZanTin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ZanTing = ~flag_ZanTin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ZanTin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ZanTing();}//必须加{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JiXu();}        //必须加{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//end else
                }//end if(!p32) 2
        }//end if(!p32) 1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报警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aoJing(void)
{        flag_BaoJing= 1;                //置报警标志
        TR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0;
        TR1                 = 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时间到处理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Ok_Timer(void)
{        s = 0;
        if(flag_JinShui || flag_PaiShui)        //进水中~、排水中~
        {        BaoJin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程序
        }//end if(flag_JinShui || flag_PaiShui)
        else
        {        flag_XiDi         = 0;                //清洗涤标志
                flag_PiaoXi        = 0;                //清漂洗标志
                flag_TuoShui= 0;                //清脱水标志
                Stop();
        }//end else
}
/********************电机控制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otor(void)
{        static uchar s_Motor;
        s_Motor++;
        if(s_Motor==T_Motor)
        {        static uchar Motors;
                s_Motor = 0;
                Motors++;
                if(Motors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s = 0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Motors)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case ZHENGZHUAN :         ZhengZhu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Motor_Ctl(4,3,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STOP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Sto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Motor_Ctl(1,2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FANZHUAN         :         FanZhu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Motor_Ctl(4,3,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//end         switch
        }//end if
}
/*******************定时器0中断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R0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计数
        TH0 = 0X3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装定时器值
        TL0 = 0XB0;
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_50ms++;
        if(_50ms == 2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s到
        {        _50ms = 0;
                s++;
                if(s == T_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k_Timer();
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XiDi || flag_PiaoXi || flag_TuoShui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机控制程序
        }//end if(_50ms == 20)
}//end Timer0()
/**********外部中断1程序为水位到或者盖开处理***********/
void int1(void) interrupt 2
{        if(!p33)
        {        Delay_10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0ms左右,去抖动
                if(!p3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}//end if(!p33) 2
        }//end if(!p33) 1
}
/************定时器1中断程序作为闪烁及报警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1(void) interrupt 3
{        static uchar _50m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50ms加一次的变量
        TR1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计数
        TH1 = 0X3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装定时器值
        TL1 = 0XB0;
        TR1 = 1;
        _50ms++;
        if(_50ms == 1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.7s到
        {        _50ms = 0;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XiD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洗涤中~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XiDi         = ~LED_XiDi;        //洗涤状态灯闪烁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PiaoX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漂洗中~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PiaoXi         = ~LED_PiaoXi;        //漂洗状态灯闪烁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TuoShu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脱水中~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TuoShui = ~LED_TuoShui;        //脱水状态灯闪烁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BaoJin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_BaoJing = ~PIN_BaoJing;        //报警
         }//end if(_50ms == 14)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程序选择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L_ChengXU(void)
{        if(!K_SEL_ChengXu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程序选择键
        {        Delay_10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0ms左右,去抖动
                if(!K_SEL_ChengXu)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while(!K_SEL_ChengXu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SEL_ChengXu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SEL_ChengXu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SEL_ChengXu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flag_SEL_ChengXu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case BIAOZHUN        :        LED_BiaoZhun= 0;                //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JingJi        = 1;                //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DanDu        = 1;                //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PaiShui        = 1;                //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JINGJI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LED_BiaoZhun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JingJi      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DanDu    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PaiShui    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DANDU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LED_BiaoZhun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JingJi    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DanDu      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PaiShui    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PAISHUI         :        LED_BiaoZhun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JingJi    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DanDu    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PaiShui      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}//end switch
                }//end if(!K_Sel_ChengXu) 2
        }//end if(!K_Sel_ChengXu) 1
}//END
/********************强弱选择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L_QiangRuo(void)
{        if(!K_SEL_QiangRuo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强弱选择键
        {        Delay_10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0ms左右,去抖动
                if(!K_SEL_QiangRuo)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while(!K_SEL_QiangRu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SEl_QiangRuo = ~flag_SEl_QiangRuo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flag_SEl_QiangRuo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LED_QiangXi       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强洗状态,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RuoXi     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弱洗状态灯,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//end if(!flag_SEl_QiangRuo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LED_QiangXi     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强洗状态,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RuoXi       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弱洗状态灯,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//end else
                }//end if(!K_SEL_QiangRuo) 2
        }//end if(!K_SEL_QiangRuo) 1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进水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JinShui(void)
{        PIN_JinShui = 0;
        flag_JinShui = 1;
        TR1 = 0;
        Timer0_Init();
        T_S = T_JinShui;
        while(SW_ShuiWei);
        PIN_JinShui = 1;
        flag_JinShui = 0;
        TR0 = 0;
        TF0 = 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排水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aiShui(void)
{        PIN_PaiShui = 0;
        flag_PaiShui = 1;
        TR1 = 0;
        Timer0_Init();
        T_S = T_PaiShui;
        while(!SW_ShuiWei);
        TR0 = 0;
        TF0 = 0;
        Delay_10ms(500);//延时50s,经验值5000
        PIN_PaiShui = 1;
        flag_PaiShui = 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洗涤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XiDi(void)
{        flag_XiDi = 1;
        TR1 = 1;
        Timer0_Init();
        T_S = T_XiDi;
        Motor_Init();
        while(flag_XiDi);
        TR1 = 0;
        LED_XiDi = 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漂洗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iaoXi(uchar t)
{        flag_PiaoXi = 1;
        TR1 = 1;
        Timer0_Init();
        T_S = t;
        Motor_Init();
        while(flag_PiaoXi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盖开保护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aoHu_GaiKai(void)
{        if(SW_AnQuan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盖开
        {        ZanTing();
                LED_TuoShui = 0;
        }//end if
        else
        {        JiXu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机不用管,最多5s不转
        }//end else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脱水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uoShui(void)
{        flag_TuoShui = 1;
        PIN_PaiShui = 0;
        TR1 = 1;
        Timer0_Init();
        T_S = T_TuoShui;
        Motor_Init();
        while(flag_TuoShui)
        {         BaoHu_GaiKai();
        }//end while
        TR1 = 0;
        LED_TuoShui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而出水阀一直开着
}
/********************标准洗衣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rogramme_BiaoZhun(void)
{        LED_XiDi       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洗涤状态灯
        LED_PiaoXi       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漂洗状态灯
        LED_TuoShu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脱水状态灯
        JinShui();
        XiDi();
        PaiShui();
        JinShui();
        PiaoXi(T_PiaoXi_1);//4min*60s//4*60
        PaiShui();
        JinShui();
        PiaoXi(T_PiaoXi_2);//2min*60s//2*60
        Programme_PaiShui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经济洗衣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rogramme_JingJi(void)
{        TR1 = 0;
        LED_XiDi       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洗涤状态灯
        LED_PiaoXi       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漂洗状态灯
        LED_TuoShu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脱水状态灯
        JinShui();
        XiDi();
        PaiShui();
        JinShui();
        PiaoXi(T_PiaoXi_1);//4min*60s
        Programme_PaiShui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单独洗衣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rogramme_DanDu(void)
{        LED_XiDi       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洗涤状态灯
        LED_PiaoXi     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漂洗状态灯
        LED_TuoShui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脱水状态灯
        JinShui();
        XiDi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排水洗衣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rogramme_PaiShui(void)
{        LED_XiDi     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洗涤状态灯
        LED_PiaoXi     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漂洗状态灯
        LED_TuoShu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脱水状态灯
        PaiShui();
        TuoShui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主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Pin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管脚初始化
        ExInt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中断初始化
        Timer1_Init();
        ET0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1;
        ET1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1;
        Enab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        if(!flag_Run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运行前按键才有效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SEL_ChengXU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程序选择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L_QiangRuo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强弱选择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}//end if(!flag_Run)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Run)//用else不,按启动键后,有时没反映????//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PIN_PaiShui = 1;        //关排水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flag_SEL_ChengXu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case BIAOZHUN        :        Programme_BiaoZhun();                //标准洗衣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JINGJI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Programme_JingJi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经济洗衣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DANDU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Programme_DanDu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独洗衣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PAISHUI         :        Programme_PaiShui();                //排水洗衣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}//end switch
                }//end esle
                flag_Run = 0;
        }//end while
}//end main

全部资料下载:

网友A(2017-11-23):
就一个水量?

脱水时的避震是一个问题,衣物会偏,不好弄。

网友B(2018-02-02):
很好的一个洗衣机程序,看了看,编的还是很有条理的,但是定义宏语句中有通不过的,好象有问题如
#define    Enable();     EA=1;   //编译时类似的语句均无法通过,提示是变量EA重复定义。类似的还有              **电机控制宏定义**中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.        #define    Stop();  PIN_Motor_A = 1; PIN_Motor_B = 1;//提示是变量PIN_Motor_A /PIN_Motor_B重复定义。而无法通过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

网友C(2017-01-08):
太好了,正需要

网友D(2017-04-18):
代码拷进去好像没有用啊

网友E:
你好,请问你有这个51单片机的全自动洗衣机控制系统的文档吗TAT跪求

网友F(2017-11-23):
你好,人还在吗?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要完整实现大概需要哪些硬件?,水位检测用的是哪种传感器?

网友G(2018-02-02):
这个仿真的效果杂样呢?

网友H(2018-05-23):
谢了 正着急着用

网友I:
。。。刚好需要这仿真额

网友J:
太好了,学习一下

网友K:
很好很给力

网友L:
真是需要的

网友M(2018-09-19):
看看先,资料齐全不???

网友N(2018-10-23):
这个好用不

网友O(2018-11-22):
大佬,这个资料全嘛

网友P(2018-12-29):
很棒,非常不错

网友Q(2019-05-14):
为什么只有功能选择键和强弱选择键有用,启动键按了没反应

网友R:
太好了,正需要这方面的题型。谢谢楼主大大

网友S(2019-06-19):
无法仿真

网友T(2019-12-28):
大佬们 有演示教程吗

网友U(2023-09-08):
看起来不错,试一下

网友V(2024-08-05):
你好 有没有详细资料 需要学习一下 拜托

网友W(2025-09-11):
好用,特别棒

网友X:
收藏起来慢慢学习。

网友Y(2025-11-27):
大佬,太厉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