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建议51开发板兼下载器

楼主(2016-12-23):
用我以前剩的覆铜板做的。即可以烧录板载的单片机,也可以通过烧录线烧录其他板子上的单片机。

感光蓝油显影后

感光蓝油显影后

腐蚀后

腐蚀后

阻焊层做完后

阻焊层做完后

焊接完的样子

焊接完的样子

贴片元件放在电路板的背面

贴片元件放在电路板的背面

接上串口线和电源线,就可以使用了。

接上串口线和电源线,就可以使用了。

网友A:
牛逼!!楼主能分享一下制作资料吗?固件和原理图之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牛逼!!楼主能分享一下制作资料吗?固件和原理图之类的

这个就是个简易的开发板,原理图倒有,非常简单。

网友B:
建议用CH430下载,比这个通用,串口好多机都没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建议用CH430下载,比这个通用,串口好多机都没有了

是CH340吧,现在10元一片,太贵,所以我用的是USB转串口线,才3-4块钱,通过232就可以给单片机下载了。

网友B:
云辉 CH340模块 USB转TTL 升级小板 STC下载线 刷机板 USB转串口" 现在才3.1 ,买别的东西顺便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云辉 CH340模块 USB转TTL 升级小板 STC下载线 刷机板 USB转串口" 现在才3.1 ,买别的东西顺便买的

CH340模块后面还得用MAX232转换的,问题是模块很便宜,单买340芯片就贵了,

网友C:
CH340太贵了,做好的线才几块钱,这个可芯片比线都贵

网友D(2018-01-04):
可以哦    很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