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测速与1602显示程序与电路

楼主(2016-12-23):
STC12C单片机控制
光传感器测速
PWM控制直流电机
下载:
程序 15:

部分代码预览:
#include"mytype.h"  //包含总合的头文件

#define DATA P2    //定义P0口为数据端

//定义按键I/O口
sbit key0=P0^6;                //正反转、停止模式切换按键
sbit key1=P0^7;                //加速按键
sbit key2=P0^2;
sbit key3=P0^1;        //减速按键
//sbit PWM=P0^0;
//****************
uchar   table2[16]="     _DGUT_     ";//第1行液晶显示
uchar  table1[16]= "000  Chen ZiXing";//第2行液晶显示
uchar  number_table[10]="0123456789";
sbit lcden=P3^2;//液晶使能端
sbit lcdrs=P3^5;//液晶读写控制端
sbit wela=P3^3;
//uchar number;
uchar ge=0,shi=0,bai=0;
//****************
//定义全局变量flag=0,
uchar speed=0,speed1=0;  //正反转的标志位,0停止,1正转,2反转
uint  num;   //定时器1的计数变量
int quan;

void delay(uint z)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310;y>0;y--);
}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//液晶写地址函数
{
        lcdrs=0;
        P2=com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en=0;
}
void write_data(uchar date)//液晶写数据函数
{
        lcdrs=1;
        P2=date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en=0;
}
void init()//液晶初始化函数
{

        wela=0;
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    write_com(0x06);
        write_com(0x01);
}
void Lcd_display()//液晶显示函数,主要是刷新转速专用
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table1[0]=number_table[bai];
        table1[1]=number_table[shi];
        table1[2]=number_table[ge];
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);
        for(i=0;i<3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table1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}
}
void main()
{

        uchar number;
        time_init();    //定时器初始化
        PWM_Init();     //PWM初始化
        UART1_Init(9600);//串口初始化
        DATA=0x00;      //数据端初始化为0
        init();

        write_com(0x80);
        for(number=0;number<16;number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table2[number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}
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);
         for(number=0;number<16;number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table1[number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}

        PWM_SET(46,0);//进去先让电机速度为零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扫描

        /******用定时器1计算时间,每1秒算一次速度直接显示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 if(num>=20)//num 是T1计数器计数变量,numG=20时为1秒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TR1=0;//关定时器0/1中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//计数变量清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=quan%10;quan=quan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quan%10;quan=quan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i=quan%1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display();        //LCD显示控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uan=0;//圈数记录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1;TR0=1;        //开定时器0/1中断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 }

}

void time_init()
{
  TMOD=0x15;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0为计数模式,定时器1为定时模式,都为工作方式1
        TH0=(65536-1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1)%256;
        TH1=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        ET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1中断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1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函数:keyscan()
//功能:实现按键扫描、同时控制电机速度
//
//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void keyscan()
{
        if(key0==0||key1==0||key2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//延时去抖
                if(key0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1_SendStr("a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peed<9)speed++;
       else if(speed1<9){speed=0;speed1++;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speed=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SET(speed1*10+speed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1_SendStr("q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peed>0)speed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speed1>0){speed1--;speed=9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SET(speed1*10+speed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
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1_SendStr("key2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;
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number_table[speed1]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number_table[speed]);
        }
}

void T0_time() interrupt 1 //外部中断0函数,记录红外对管脉冲高个数,quan就是脉冲个数发,也是圈数
{
        TH0=(65536-1)/256;      //设置初值,每计数1就溢出
        TL0=(65536-1)%256;
        quan++;
}

void T1_time() interrupt 3 //定时器1函数,定时计算一秒的时间,num==20的时候就是1秒
{
        TH1=(65536-45872)/256;        //设置初值,每计数15872就溢出
        TL1=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num++;
//if(num%speed==0)PWM=~PWM;        //累加溢出次数,40次为1秒,晶振为22.1184(20次为1秒,晶振为11.0592)
}

void delay_ms(int xms)   //延时函数,单位为ms
{
        uchar m;
        uint n;
        for(n=0;n<xms;n++)
                for(m=0;m<110;m++);
}

网友A:
STC12C单片机控制  正是我想要的,谢谢

网友B:
谢谢,先收下了!辛苦!

网友C(2017-06-20):
失望,下载完才发现没有仿真图

网友D(2017-08-07):
没有仿真图

网友E:
谢谢,先收下了!很快就要用到了!

网友F(2018-04-09):
正想做个小车 ,  有仿真更好了

网友G(2018-10-13):
这不是51单片机吗

网友H(2019-11-09):
牛逼大佬的作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