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马灯程序里面 P1<<=1,是什么意思啊

楼主(2016-12-23):
P1<<=1,是什么意思啊

网友A:
意思就是P1口的8位向左移动1位后,再给P1口。也就是P1=P1<<1

网友B:
里面1的意思就是P1口8位数都向左移动1位,移好后再给P1口。

网友C:
这个我知道,就是将P1口的值向左移动1位,然后再赋值回给P1口。

网友D:
在C语言中,比如现在P1=10010001B,运行P1<<=1和运行P1=P1<<1是等效的,运行后P1=00100010B,低位将自动填充0.

网友E:
0x01<<1,j就变成了0x02

网友F:
左移一位,空位补零

网友G:
<<= 是指左移位赋值,单片机的C语言会用到。也就是P1 = P1<<1,意思是指P1端口的8位二进制数向左移动1位后再给回P1端口。

网友H:
左移一位

网友I:
就是P1口的8位二进制数向左移动1位后,再给P1口。也就是  P1=P1<<1;

网友J:
1的意思就是P1口8位数都向左移动1位,移好后再给P1口,不停地向左移位,空位补0

网友J:
1的意思就是P1口8位数都向左移动1位,移好后再给P1口,然后空位补0

网友K:
1口的值向左移动1位,然后再把值给P1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