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显示的电子钟pretese仿真

楼主(2016-12-23):
求大神给个仿真

网友A:
你需要什么样的?可以有具体点的要求?

网友B:
模拟电子钟(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)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50131-1.html

网友C:
我这里有之前做的,但是不能回复图片,其实你就是把哪几个期间弄在一起,百度下链接方法就好了

网友C:
我这里有之前做过的,但是我不能回复你图片,很简单的,而且问问度娘,什么你都知到了,就是用573和P0连,数码管和573连,然后把时钟芯片加上就ok 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