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程序不太懂-求助

楼主(2016-12-24):
昨晚上本来想用定时器(我还没有学习中断)和数码管写一个计数器的,忙活了半夜,程序就是有毛病
今早起来又搞了半天,以为是数码管显示程序的问题,测试了下,数码管显示没问题,那就是原来程序的问题了
程序如下:求问问题在哪里?感谢帮助我的大佬!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
***                定时器+数码管计时器                     ***
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SHUMAGUAN P0

sbit dula = P2^6;
sbit wela = P2^7;

uint shi,ge,COUNT;

uchar code table[] = 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//数码管显示编码(1-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
void delay( i )
{
        uint j;
        for (;i > 0; i -- )
                for (j = 125; j > 0; j--);
}

void show_shumaguan( shi , ge )
{
        dula = 0;
        SHUMAGUAN = table[ shi ];
        dula = 1;
        dula = 0;
        wela = 0;
        SHUMAGUAN = 0XFE;
        wela = 1;
        wela = 0;
        delay(5000);

        dula = 0;
        SHUMAGUAN = table[ ge ];
        dula = 1;
        dula = 0;

        wela = 0;
        SHUMAGUAN = 0XFD;
        wela = 1;
        wela = 0;

        delay(5000);
}

void main ()
{
        uint count = 0;
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TMOD = 0X01;//设定定时器工作方式1
        TH0 = 0XB8; //装初值
        TL0 = 0X00;
        TR0 = 0;//启动T0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TF0 == 1)//判断T0是否溢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 = 0XB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ount == 10)//说明到1s,数码管开始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 = COUNT %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 = COUNT /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_shumaguan( shi , ge 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COUNT == 60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:
看不出你遇到了什么问题。
编写程序的人,应该对文字都是很严谨的。

网友B:
用一个简单的中断void to() interrupt 1        using 1{
TH0 = 0XB8;
  TL0 = 0X00;
    count ++;
}
替换if (TF0 == 1)//判断T0是否溢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 = 0XB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 ++;

网友C:
看到程序还是比较头疼

网友D:
你的那个变量 i 是不是没有定义变量的类型?我也是新手,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。

网友E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sbit SPK  = P2^3;
sbit dula = P2^6;
sbit wela = P2^7;

uchar code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9,0x5e,0x79,0x71};

uchar num,num1,num2,bai,shi,ge;

void delay(uint z)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
{
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
}

void display (uchar bai,uchar shi,uchar ge)
{
        dula=0;
        P0=table[bai];
        dula=1;
        dula=0;
        wela=0;
        P0=0xfe;
    wela=1;
        wela=0;
        delay(5);

        dula=0;
        P0=table[shi];
        dula=1;
        dula=0;
        wela=0;
        P0=0xfd;
    wela=1;
        wela=0;
        delay(5);

        dula=0;
        P0=table[ge];
        dula=1;
        dula=0;
        wela=0;
        P0=0xfd;
    wela=1;
        wela=0;
        delay(5);
}
void main()                  //主函数
{
          TMOD = 0x11;
        TH0 = 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-45872)%256;

        TH1 = 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TL1 = 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EA  = 1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ET1 = 1;
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TR1 = 1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display(bai,shi,ge);

        }
}

void T0_time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   TH0 = 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num1++;
        if(num1==20)
        {
         num1 = 0;

          SPK = ~SPK;

        }
}
void T1_time() interrupt 3
{
           TH1 = 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TL1 = 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num2++;
        if(num2==20)
        {
         num2 = 0;
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if(num==120)num=0;
         bai = num/100;
         shi = num%100/10;
         ge  = num%10;
        }
}

这是一个120正计时程序

网友E:
引用 网友E:
#include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是120的,num=?,是可以改的

网友F:
TR0=1才对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一个简单的中断void to() interrupt 1        using 1{
TH0 = 0XB8;
  TL0 = 0X00;

中断还没学!我试试/1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的那个变量 i 是不是没有定义变量的类型?我也是新手,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。

那个不用管,它只是个参数而已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#include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收下!谢谢!我得先搞会中断

楼主:
谢谢大佬!调试成功!我改下延时的时间就可以了!实在感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