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24BYJ48-5V型号的具体含义

楼主:
一.
   先给你解释一下步进电机24BYJ48-5V这个型号的具体含义:
   24——表示此步进电机的有效最大外径为24毫米。
   B——表示表示是步进电机,“步”字的汉语拼音(Bu)开头字母。
   Y——表示永磁式,“永”汉语拼音(Yong)开头字母。
   J——表示减速型,“减”汉语拼音(Jian)开头字母。
   那么,BYJ合起来就表示——永磁式减速步进电机。
   48——表示四相八拍,这个步进电机是四相八拍的步进电机。
   5V——表示这个步进电机的额定电压为5V,且是直流电压。
二.
  (1.)此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:5.625°/64
  (2.)它是永磁式步进电机(PM)
  (3.)它共有四对磁极,既四相
三.
   关于四相八拍步进电机的接线(也就是你所说的“四相五线”)
   此步进电机共有五根线,依次为:红,橙,黄,粉红,蓝,五种颜色。
   其中,蓝和黄是一对,橙和粉红是一对,而红色的那根线是这两组线圈抽头 的公共线。
   蓝和黄,橙和粉红,是接控制脉冲输出的,红色的那根线是接+5V直流电源的。
   接线示意图如下:

/*
* motor test
*
*/

#include <reg52.h>

sbit MC0 = P1^0;
sbit MC1 = P1^1;
sbit MC2 = P1^2;
sbit MC3 = P1^3;

unsigned char code FFW[8]={0xF1,0xF3,0xF2,0xF6,0xF4,0xFc,0xF8,0xF9};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
        while (i--);
}

main()
{
        char i;
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 (i=7; i>=0; i--)
                //for (i=0; i<8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FFW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(2019-09-30):
请问一下这个24byj怎么接线,和28byj一样吗,但是它(24byj)的线太细了

网友B(2020-12-01):
我的这个电机线是红、黄、黑、棕、蓝,这两两测试都是40欧,红线和其它都是20欧,区别谁和谁一对还真有点麻烦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我的这个电机线是红、黄、黑、棕、蓝,这两两测试都是40欧,红线和其它都是20欧,区别谁和谁一对还真有点麻 ...

最后经过联机测试,线序为蓝、棕、黄、黑,红线为公共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