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学stm32,利用pwm产生两路pwm波,我总是发现有问题!

楼主(2016-12-24):
如题,我利用pwm波产生两路的Pwm波去产生点击的驱动信号,并且进行调速,但是呢你发现有很多的问题,希望高手解答,谢谢!
首先说明下我是用的正点原子的开发板调试的,程序也是用的他们的程序改的,但是我感觉这个pwm 并没有按照我设定的调速,左右两个轮子并不能实现独立的改变占空比,如都是50%,或者一个50%一个40%然后一个递减,实现转弯之类的。代码如下所示: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timer.h"

u16 pwmval=0;
u16 pwmval1=0;
  u8  change=1;
        u8  change1=1;
int main(void)
{
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
        LED_Init();
        delay_init();
        Timer3_Init(899,0,100,400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hange)     pwmval++;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pwmval--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pwmval>200) change=0;
                if(pwmval==0)  chang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val×÷ÎaÕ¼¿Õ±è

                if(change1)     pwmval1++;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pwmval1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pwmval1>200) change1=0;
                if(pwmval1==0)    change1=1;
    TIM_SetCompare1(TIM3,pwmval1);
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3,pwmval);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}

}

timer.c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led.h"
void Timer3_Init(u16 arr, u16 psc,u16 CCR1,u16 CCR2)
{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;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初始化结构体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O初始化结构体
      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通道设置结构体

  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3,ENABLE);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2时钟
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|RCC_APB2Periph_AFIO,ENABLE);        //开启IO口时钟和复用
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|RCC_APB2Periph_GPIOB,ENABLE);        //开启IO口
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.TIM_ClockDivision=TIM_CKD_DIV1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.TIM_Period=arr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.TIM_Prescaler=psc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.TIM_CounterMode=TIM_CounterMode_Up;
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3,&TIM_TimeBaseInitStruct);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初始化

        //TIM_Cmd(TIM3,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定时器2时钟
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下为IO口的配置

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//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PartialRemap_TIM3,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3重映射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Mode=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Pin=GPIO_Pin_6|GPIO_Pin_7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&GPIO_InitStruc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.6初始化,对应于定时器3通道1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Mode=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Pin=GPIO_Pin_5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B,&GPIO_InitStruct);
//
//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Mode=GPIO_Mode_IPU;
//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Pin=GPIO_Pin_5;
//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
//        GPIO_Init(GPIOE,&GPIO_InitStruct);
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下为通道相关设置

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CMode=TIM_OCMode_PWM2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CPolarity=TIM_OCPolarity_Hig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高电平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utputState=TIM_OutputState_Enable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Pulse=CCR2;
        TIM_OC2Init(TIM3,&TIM_OCInitStruc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通道2初始化、

        TIM_OC2PreloadConfig(TIM3,TIM_OCPreload_Enable);
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CMode=TIM_OCMode_PWM2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CPolarity=TIM_OCPolarity_Hig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高电平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OutputState=TIM_OutputState_Enable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.TIM_Pulse=CCR1;
        TIM_OC1Init(TIM3,&TIM_OCInitStruc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通道1初始化、

        TIM_OC1PreloadConfig(TIM3,TIM_OCPreload_Enable);
//        TIM_CtrlPWMOutputs(TIM3,ENABLE);
//  TIM_ARRPreloadConfig(TIM3,ENABLE);
        TIM_Cmd(TIM3,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定时器3时钟

}

网友A(2020-07-26):
你一方面用时基定时,同时又用延时来定时,不出现状况才是奇迹

网友B:
老哥,这个问题你解决没,我也有同样的问题

网友C(2018-06-24):
把 if(pwmval>200) change=0;
                if(pwmval==0)  change=1;
change改为pwmval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