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定时问题一处难点不解,求大神帮助

楼主(2016-12-24):
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count++;
if (count==20)
    {
    count=0;
    b++;
        if(b==5)
        {b=0;

以上是中断服务子程序的一部分。
程序是两位数码管显示每秒倒计时,并根据其他按键给出灯位显示的一个关于微波炉的简单仿真。上面的程序为了给微波炉定时而用。按理说上面的程序每次中断为50ms,count计数20次就可以实现一秒了。但实际运行数码管跑得飞快,必须加一个b的五次循环才能基本实现数码管一秒一变,为什么?

附所有程序:

#include <reg52.h>
sbit KEY1=P3^0;
sbit KEY2=P3^1;
sbit KEY3=P3^2;
sbit KEY4=P3^3;
sbit KEY5=P3^6;
sbit led1=P1^4;0
sbit led2=P1^5;
sbit led3=P1^6;
sbit w1=P3^4;
sbit w2=P3^5;
int k;code unsigned char table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共阳数码管
0-9unsigned char StrTab[2];
unsigned char a1=0,a2=0;
unsigned char flag1,flag2,b;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del)
{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        for(i=0; i<del; i++)        for(j=0; j<400; j++)           ;}
void Displaypro(unsigned char a1,unsigned char a2){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2;k++){switch(k){
   case(0):  w2=1;w1=0; P2=table[a1];Delay(1);break;
  case(1): w2=0; w1=1; P2=table[a2];
Delay(1);  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}
   }
main()//主函数
{    TMOD=0x10;//定时器0 10ms in 12M crystal 用于计时
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ET0=1;
TR0=0;    //定时器1用于动态扫描
TH1=0xF8;
TL1=0xf0;
    ET1=1;
  TR1=1;
  EA =1;
flag1=1;
  flag2=0; Displaypro(a1,a2);while(1)//主循环  {          if(flag1==0)  led1=0;  else  led1=1;  if(flag1==1)  led2=0;  else  led2=1;  if(flag1==2)  led3=0;  else  led3=1;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if(!KEY1) //按键1去抖以及动作

//选择档位    {    Delay(1);    if(!KEY1)           { while(!KEY1);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++;                if(flag1==3)                flag1=0;           }        }          if(!KEY2) //按键2去抖以及动作    {    Delay(1);    if(!KEY2)           { while(!KEY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a1++;                 if(a1==10)                 {a1=0;  a2++;  }   //  正常时间 小时 加1
    Displaypro(a1,a2);           }        }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if(!KEY3) //按键3去抖以及动作    {    Delay(1);    if(!KEY3)           { while(!KEY3);           a1--;           if(a1==-1)           {a1=9;  a2--;}            Displaypro(a1,a2);          }        }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if(!KEY4) //按键4去抖以及动作    {    Delay(1);    if(!KEY4)           { while(!KEY4);            { TR0=1;            Displaypro(a1,a2);        }           }           } }   }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      定时中断1                *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1_isr(void) interrupt 3 using 0//定时器1用来动态扫描{       TH1=0xF8;//重入初值        TL1=0xf0;   Displaypro(a1,a2);}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      定时中断0                *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(void) interrupt 1
using 1{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=0;//定义内部静态变量
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count++;
if (count==20)
{    count=0;
    b++;
   if(b==5)
  {b=0;    a1--;
     if(a1==-1)
     {           a1=9;
if(a2>0)
  a2--;         }
if(a1==0&&a2==0)
{  TR0=0;
flag1=4;}
}
}
}

网友A:
“但实际运行数码管跑得飞快,必须加一个b的五次循环才能基本实现数码管一秒一变,为什么?”
你说的是指仿真的还是硬件实际跑的?

网友B:
可能是晶振不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“但实际运行数码管跑得飞快,必须加一个b的五次循环才能基本实现数码管一秒一变,为什么?”
你说的是指 ...

我用开发版实跑的

楼主:
晶振是12MHZ的  应该不会出现这情况啊。。

网友C:
12M的晶振51还是不是1/12的分频

网友D:
看起来有点复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2M的晶振51还是不是1/12的分频

十二分频这个不会变吧

楼主:
有没有人给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
单片机stc90c51 6rd+

网友E:
晶振不同

网友A:
什么单片机芯片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