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时器+流水灯-仿真图

楼主:
代码写不下去了,好迷啊!
刚刚用proteus仿了下图,还不错
小弟新手,老司机勿笑

定时器

网友A(2016-12-25):
还在摸索中.....

网友B:
代码在哪呢?就一张图片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代码在哪呢?就一张图片?

我晚上回寝室就贴代码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代码在哪呢?就一张图片?

这是代码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
***               定时器+左右流水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
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LED P1

uchar code water_led1[] = {0XFE,0XFD,0XFB,0XF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EF,0XDF,0XBF,0X7F};//正向流动
uchar code water_led2[] = {0X7F,0XBF,0XDF,0XE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7,0XFB,0XFD,0XFE};//反向流动

void main ()
{
        uint count = 0;
        uint i = 0;
        TMOD = 0X01;//定时器设置为工作模式1
        TH0 = 0XB8;
        TL0 = 0X00;
        TR0 = 1;//启动T0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TF0 == 1)//判断TF0是否溢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0 = 0;//T0溢出后,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 = 0XB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ount == 10)//计数满20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i < 8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 water_led1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i >= 8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 water_led2[i - 8 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i == 16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C:
加油!相信你的!

网友D:
难搞,我每次都通宵

网友B:
自己顶自己,还顶两次,也是醉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自己顶自己,还顶两次,也是醉了

我表示无语!我有必要自己顶自己两次吗?仅仅是为了多得黑币去下资料?我只是个初学者而已,要那么多下那么多资料也没用好不好!我不是很懂你这种人为何会这么想!真要是为了黑币,我自己少吃几包辣条、少喝几瓶饮料、少聚几次餐不久省下一些钱了吗?冲50块钱终身会员,干嘛每天傻了吧唧的自己顶自己给自己赚黑币?真的是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