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写了个12864显示时钟

楼主(2016-12-24):
程序如下:

#include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2头文件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sbit rw=P2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写选择端
sbit rs=P2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命令选择端
sbit en=P2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端
sbit psb=P3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选择端
uchar num,hours,minutes,secondsq,h1,h2,m1,m2,s1,s2;

uchar code table0[32][2]={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7,0xE0,
0x0C,0x38,
0x1C,0x18,
0x38,0x1C,
0x38,0x1E,
0x78,0x1E,
0x78,0x0E,
0x78,0x0E,
0x78,0x0F,
0xF0,0x0F,
0xF0,0x0F,
0xF0,0x0F,
0xF0,0x0F,
0x70,0x0F,
0x78,0x0F,
0x78,0x0E,
0x78,0x1E,
0x38,0x1E,
0x38,0x1C,
0x1C,0x1C,
0x1C,0x38,
0x0F,0x70,
0x03,0xC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};
uchar code table1[32][2]={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1,0xC0,
0x03,0xC0,
0x0F,0xC0,
0x1F,0xC0,
0x3B,0xC0,
0x03,0xC0,
0x03,0xC0,
0x03,0xC0,
0x03,0xC0,
0x03,0xC0,
0x03,0xC0,
0x03,0xC0,
0x03,0xC0,
0x03,0xC0,
0x03,0xC0,
0x03,0xC0,
0x03,0xC0,
0x03,0xC0,
0x03,0xC0,
0x03,0xC0,
0x03,0xC0,
0x1F,0xF8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};
uchar code table2[32][2]={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F,0xF0,
0x1F,0xFC,
0x38,0x3E,
0x38,0x1E,
0x70,0x1E,
0x70,0x1E,
0x00,0x1E,
0x00,0x1E,
0x00,0x1E,
0x00,0x3C,
0x00,0x38,
0x00,0x70,
0x00,0xE0,
0x01,0xC0,
0x03,0x80,
0x07,0x00,
0x0E,0x00,
0x1C,0x03,
0x38,0x03,
0x38,0x07,
0x7F,0xFF,
0xFF,0xFF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};

uchar code table3[32][2]={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3,0xF0,
0x0F,0xF8,
0x1E,0x7C,
0x18,0x3C,
0x30,0x3C,
0x00,0x3C,
0x00,0x38,
0x00,0x70,
0x00,0xE0,
0x01,0xF8,
0x03,0xFC,
0x06,0x3E,
0x00,0x1F,
0x00,0x0F,
0x00,0x0F,
0x00,0x0F,
0x00,0x0F,
0x00,0x0F,
0x00,0x0E,
0x00,0x1C,
0x70,0x3C,
0x7C,0x70,
0x3F,0xE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};

uchar code table4[32][2]={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38,
0x00,0x38,
0x00,0x78,
0x00,0xF8,
0x00,0xF8,
0x01,0xF8,
0x03,0xF8,
0x07,0x78,
0x06,0x78,
0x0E,0x78,
0x1C,0x78,
0x18,0x78,
0x38,0x78,
0x70,0x78,
0x60,0x78,
0xFF,0xFF,
0xFF,0xFF,
0x00,0x78,
0x00,0x78,
0x00,0x78,
0x00,0x78,
0x00,0x78,
0x00,0x78,
0x00,0x78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};

uchar code table5[32][2]={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C,
0x0F,0xFC,
0x0F,0xFC,
0x0C,0x00,
0x0C,0x00,
0x1C,0x00,
0x1C,0x00,
0x1F,0xE0,
0x1F,0xF8,
0x1F,0xFC,
0x1C,0x3C,
0x00,0x1E,
0x00,0x1E,
0x00,0x0E,
0x00,0x0F,
0x00,0x0F,
0x00,0x0E,
0x00,0x0E,
0x00,0x1E,
0x38,0x1C,
0x7C,0x78,
0x1F,0xE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};

uchar code table6[32][2]={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C,
0x00,0x3C,
0x00,0xF0,
0x01,0xC0,
0x07,0x80,
0x0F,0x00,
0x0F,0x00,
0x1E,0x00,
0x3E,0x00,
0x3C,0x00,
0x3F,0xF0,
0x78,0x7C,
0x78,0x3C,
0x78,0x1E,
0x78,0x1E,
0x78,0x1E,
0x78,0x1E,
0x78,0x1E,
0x78,0x1E,
0x3C,0x1E,
0x3C,0x1C,
0x1E,0x3C,
0x0F,0x78,
0x03,0xC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};

uchar code table7[32][2]={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7F,0xFF,
0x7F,0xFE,
0x60,0x0E,
0x60,0x0C,
0x00,0x1C,
0x00,0x1C,
0x00,0x18,
0x00,0x38,
0x00,0x38,
0x00,0x70,
0x00,0x70,
0x00,0x60,
0x00,0xE0,
0x00,0xE0,
0x00,0xC0,
0x01,0xC0,
0x01,0xC0,
0x01,0x80,
0x03,0x80,
0x03,0x80,
0x03,0x00,
0x03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};

uchar code table8[32][2]={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7,0xF0,
0x0C,0x3C,
0x1C,0x1C,
0x38,0x1E,
0x38,0x1E,
0x38,0x1E,
0x38,0x1E,
0x3C,0x1C,
0x1F,0x38,
0x0F,0xF0,
0x07,0xF0,
0x07,0xF8,
0x1E,0x7C,
0x3C,0x1E,
0x3C,0x0F,
0x38,0x0F,
0x38,0x0F,
0x38,0x0F,
0x38,0x0E,
0x3C,0x0E,
0x1C,0x1C,
0x0F,0x78,
0x01,0xE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};

uchar code table9[32][2]={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3,0xC0,
0x0E,0xF0,
0x3C,0x38,
0x38,0x3C,
0x78,0x1C,
0x78,0x1E,
0x78,0x1E,
0x78,0x1E,
0x78,0x1E,
0x78,0x1E,
0x78,0x1E,
0x3C,0x1E,
0x1E,0x1E,
0x0F,0xDE,
0x00,0x3C,
0x00,0x3C,
0x00,0x78,
0x00,0x78,
0x00,0xF0,
0x01,0xE0,
0x03,0xC0,
0x0F,0x00,
0x3C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};
uchar code table10[32][2]={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1,0x00,
0x03,0x80,
0x07,0xC0,
0x0E,0xE0,
0x07,0xC0,
0x03,0x80,
0x01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1,0x00,
0x03,0x80,
0x07,0xC0,
0x0E,0xE0,
0x07,0xC0,
0x03,0x80,
0x01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0x00,0x00,
};
uchar code table11[16][16]={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...
};

void delay(int z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.1毫秒延时函数
{
       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11;y>0;y--);
}

//void delayms(int z)
//{
//        int x,y;
//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//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//}
void w_cmd(uchar cm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命令
{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0;
        en=0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P0=cmd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en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en=0;
        delay(5);
}
void w_date(uchar dat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据
{
        rs=1;
        rw=0;
        en=0;
        P0=date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en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en=0;
        delay(5);
}
void lcd_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初始化
{
        psb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并行方式

        w_cmd(0x3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基本指令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w_cmd(0x0c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整体显示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w_cmd(0x0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LCD显示内容
        delay(50);
}

void suspend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初始化
{
        TMOD=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
        TH0=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45872)%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赋初值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
}

void lcd_show(uchar a[32][2],c,d)
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w_cmd(0x36)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_cmd(0x90+i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w_cmd(c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2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_date(a[i][j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_cmd(0x80+i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w_cmd(d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2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_date(a[i+16][j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w_cmd(0x30);
}

void lcd_show1()//显示空白
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w_cmd(0x36)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_cmd(0x80+i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w_cmd(0x8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_date(table11[i][j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_cmd(0x90+i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w_cmd(0x98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_date(table11[i][j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w_cmd(0x30);
}

void lcd_h1()
{
        h1=hours/10;
        switch(h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 {lcd_show(table0,0x90,0x88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{lcd_show(table1,0x90,0x88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{lcd_show(table2,0x90,0x88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{lcd_show(table3,0x90,0x88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{lcd_show(table4,0x90,0x88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5: {lcd_show(table5,0x90,0x88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6: {lcd_show(table6,0x90,0x88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7: {lcd_show(table7,0x90,0x88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8: {lcd_show(table8,0x90,0x88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9: {lcd_show(table9,0x90,0x88);break;}
        }
}
void lcd_h2()
{
        h2=hours%10;
        switch(h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 {lcd_show(table0,0x91,0x89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{lcd_show(table1,0x91,0x89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{lcd_show(table2,0x91,0x89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{lcd_show(table3,0x91,0x89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{lcd_show(table4,0x91,0x89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5: {lcd_show(table5,0x91,0x89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6: {lcd_show(table6,0x91,0x89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7: {lcd_show(table7,0x91,0x89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8: {lcd_show(table8,0x91,0x89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9: {lcd_show(table9,0x91,0x89);break;}
        }
}
void lcd_m1()
{
        m1=minutes/10;
        switch(m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 {lcd_show(table0,0x93,0x8b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{lcd_show(table1,0x93,0x8b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{lcd_show(table2,0x93,0x8b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{lcd_show(table3,0x93,0x8b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{lcd_show(table4,0x93,0x8b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5: {lcd_show(table5,0x93,0x8b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6: {lcd_show(table6,0x93,0x8b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7: {lcd_show(table7,0x93,0x8b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8: {lcd_show(table8,0x93,0x8b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9: {lcd_show(table9,0x93,0x8b);break;}
        }
}
void lcd_m2()
{
        m2=minutes%10;
        switch(m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 {lcd_show(table0,0x94,0x8c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{lcd_show(table1,0x94,0x8c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{lcd_show(table2,0x94,0x8c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{lcd_show(table3,0x94,0x8c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{lcd_show(table4,0x94,0x8c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5: {lcd_show(table5,0x94,0x8c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6: {lcd_show(table6,0x94,0x8c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7: {lcd_show(table7,0x94,0x8c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8: {lcd_show(table8,0x94,0x8c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9: {lcd_show(table9,0x94,0x8c);break;}
        }
}
void lcd_s1()
{
         s1=secondsq/10;
        switch(s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 {lcd_show(table0,0x96,0x8e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{lcd_show(table1,0x96,0x8e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{lcd_show(table2,0x96,0x8e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{lcd_show(table3,0x96,0x8e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{lcd_show(table4,0x96,0x8e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5: {lcd_show(table5,0x96,0x8e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6: {lcd_show(table6,0x96,0x8e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7: {lcd_show(table7,0x96,0x8e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8: {lcd_show(table8,0x96,0x8e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9: {lcd_show(table9,0x96,0x8e);break;}
        }
}
void lcd_s2()
{
        s2=secondsq%10;
        switch(s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 {lcd_show(table0,0x97,0x8f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{lcd_show(table1,0x97,0x8f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{lcd_show(table2,0x97,0x8f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{lcd_show(table3,0x97,0x8f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{lcd_show(table4,0x97,0x8f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5: {lcd_show(table5,0x97,0x8f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6: {lcd_show(table6,0x97,0x8f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7: {lcd_show(table7,0x97,0x8f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8: {lcd_show(table8,0x97,0x8f)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9: {lcd_show(table9,0x97,0x8f);break;}
        }
}

void T0_time()  interrupt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用定时器0方式1
{
        TH0=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45872)%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赋初值
        num++;
        if(num==2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0次50ms为1秒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condsq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自增
                nu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次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if(secondsq==6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utes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钟自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sq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utes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s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钟自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ute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钟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s=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钟自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lcd_init();//显示初始化
         suspend();//中断初始化
        lcd_show1();//显示空白
        lcd_show(table10,0x92,0x8a);
        lcd_show(table10,0x95,0x8d);//显示冒号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h1();
                lcd_h2();
                lcd_m1();
                lcd_m2();
                lcd_s1();
                lcd_s2();
        }
}

但是随时间的增加
这是什么原因,找了好久没找到

感谢大神的回复!!!

楼主:
刚开始的时候

到后面就完全就乱码了,,怎么回事,自己找了好久没找到原因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刚开始的时候

到后面就完全就乱码了,,怎么回事,自己找了好久没找到原因

谢谢分享,这些问题我们专职版主都会帮你处理好的。不用在意,,其实解决办法很简单,用代码框 框起来就好了,就是点击工具栏的那个<> 符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分享,这些问题我们专职版主都会帮你处理好的。不用在意,,其实解决办法很简单,用代码框 框起来就 ...

谢谢回复,但是可以说的详细点吗??  没懂起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分享,这些问题我们专职版主都会帮你处理好的。不用在意,,其实解决办法很简单,用代码框 框起来就 ...

你说的是模块化编程吗

网友B:
好歹来几句注释啊!我的哥!

网友C(2017-12-04):
为什么是跳着显示的 1,2,3,5,7这样的

网友C:
为什么显示是跳着的  1,2,3,5,6,8???

网友D:
我也好想学习电子时钟的制作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