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荐一个瞬时电压能承受8000V的ESD保护管

楼主(2016-12-24):
推荐一个瞬时电压能承受8000V的ESD保护管,或者给我推荐几家做ESD管的公司,我自己去找,谢谢!

网友A:
这么高电压的真没见过

网友B:
要求不高的话,是否可以用电话线路里面的放电保护管?

网友C:
电压太高啦

网友D:
你是做什么使用,用这么高电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是做什么使用,用这么高电压的

我们一个客户要求的。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