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下指令啥意思?设计DS1820和单片机里面的。。。

楼主:
sbit RS=P2^6;
sbit RW=P2^5;
sbit EN=P2^7;

网友A(2016-12-24):
1602液晶显示 单片机驱动

sbit RS=P2^6;    //1602的数据/指令选择控制线
sbit RW=P2^5;   //1602的读写控制线
sbit EN=P2^7;   //1602的使能控制线

RS是命令/数据选择引脚,接单片机的一个I/O,当RS为低电平时,选择命令;当RS为高电平时,选择数据。
RW是读/写选择引脚,接单片机的一个I/O,当RW为低电平时,向LCD1602写入命令或数据;当RW为高电平时,从LCD1602读取状态或数据。如果不需要进行读取操作,可以直接将其接VSS。
EN,执行命令的使能引脚,接单片机的一个I/O。

LCD1602的单片机驱动详解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602液晶显示 单片机驱动

sbit RS=P2^6;    //1602的数据/指令选择控制线

我想问下,就针对我这个图片来说,数码管的1.2.3.4选择端口是指的是RS么?那么他相对应连到单片机的P1.0、P1.1、P1.2、P1.3,又是怎么表示的?还有就是数码管的ABCDEFG又是对应了P2.0……,又是怎么表示的?

网友A:
就针对楼主这个图片来说,数码管的1.2.3.4选择端口不是指的是RS, 那么他相对应连到单片机的P1.0、P1.1、P1.2、P1.3,表示的是数码管位选。
还有就是数码管的ABCDEFG又是对应了P2.0……,表示的是数码管的8个笔划段。

楼主的电路图有缺陷。P2最好加上上拉电阻,P1口的数显控制最好加上限流电阻。300欧左右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就针对楼主这个图片来说,数码管的1.2.3.4选择端口不是指的是RS, 那么他相对应连到单片机的P1.0、P1.1、P1. ...

能否用指令表达下位选,还有数码管ABCDEFG对应P2的指令

网友C:
sbit RS=P2^6;    //1602的数据/指令选择控制线
sbit RW=P2^5;   //1602的读写控制线
sbit EN=P2^7;   //1602的使能控制线

网友D:
1602的三个引脚,看看protues仿真图就知道了。

网友E:
bit dula = P2^6;声明一个特殊位变量,该位变量等价于P2寄存器的bit 6,即P2.6。P0 = 0xFE;P0就是代表P0口的特殊寄存器。

网友F:
1602的三个控制引脚,可以下载1602的说明书看一下驱动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