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CF8591测电压问题

楼主:
我51单片机用PCF8591做AD测电压,但是最后无论怎么转电位器,电压总是显示5V,求大神指教

oled - 副本.zip

程序

网友A(2016-12-25):
PCF8591 I2C串行A-D(1602显示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PCF8591 I2C串行A-D(1602显示)

有程序吗

网友A:
PCF8591 I2C串行A-D(1602显示)
先Proteus仿真一下,确认有效。
实例85 PCF8591

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《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——基于Keil C和Proteus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-7-302-41682-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,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。
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,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。

网友C:
仿真图只是简化图,只能做参考,比方说像单片机晶振等都没有接一样可以出效果,但是实际 中却是不行的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