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想用sr501做人体感应开关,用89c51单片机

楼主(2016-12-25):
带光敏电阻,实现白天不作用,晚上有人经过,开灯延时5分钟,5分钟后自动熄灭。
求详细程序,电路图和所需元器件。
谢谢

网友A:
买成品sr501,因为输出端输出高电平,要在输出端加个三极管或反相器取反,做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(stc15省外部晶振了)然后接在单片机外部中断管脚上,用stc系列单片机,比如stc15系列的,程序,电路图在stc15手册上全有,照着做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