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了个简单的中断程序,目的是按下第一个按键数码管加1,第二个按键启用中断清零

楼主:
大神帮帮忙看哪里出错了

#include<reg51.h>

sbit button1=P2^5;
sbit button2=P2^7;

char j=0;
unsigned char duan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
void delay()
{
int i=200;
while(i--);
}

void res() interrupt 0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if(button2==0)
        {
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if(button2==0)
        j=0;
        while(!button2);
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EA=1;
   EX0=1;
   IT0=1;
  while(1)
{
        if(button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if(button1==0)
        j++;
        if(j==10)
        j=0;
        while(!button1);
        }
        P0=duan[j];
}

}

网友A(2016-12-25):
按键1的功能实现了,但按键2中断的功能没实现

网友B:

不难看出button2键是用外部中断进行控制,既然利用外部中断,那么IO口是不能随便的,外部中断INT0口是P3.2,所以button2键不能用P2.7口。大循环中的button1键用P2.5口是可以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按键1的功能实现了,但按键2中断的功能没实现

p2.7 並不是外部中斷的輸入  ....at8c51 P3.2 才對

网友D:
外部中断int0 按键需要接在P3.2口上才有效 int1P3.3,后边中断里面的语句你也没写

网友A:
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助问题已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