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TOP-4418修改开机logo

楼主(2016-12-26):
4418修改开机logo

4418的开机logo修改起来比较简单,只需要替换一下图片即可,但是仍有需要注意的点。具体请看下面步骤:

1.用命令ls查看路径android/device/nexell/drone2/boot下的文件:

发现里面有一个logo.bmp的文件。这就是我们的开机logo,他是一个bmp格式的图面。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找一张bmp格式的图片将他替换掉。

2.替换时图面的几个参数要和原图相同,需要相同的参数是分辨率和位深

如图所示圈起来的务必相同。

3.编译

编译的时候只需要编译uboot和内核即可,烧写的时候也只用烧写u-boot-iTOP-4418.bin和boot.img文件就行了。

注意:以上三步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,但是在下载图面时一般都是jpg格式的,这就涉及到格式的转化。在这里千万不要只是在桌面上对图片重命名。要使用win7的画图功能中的另存为,将图片转成bmp格式。怎么能确定转化成功了呢?因为bmp是无压缩的图片,所以它一般比较大。如果用画图功能转化,那么图片会从几十k变成2M多,这证明转化成功,如果只是重新命名,图片的大小不会改变。切记!!!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/10/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h

网友A(2017-11-06):
教程简单,给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