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位机波形显示 求串口数据波形显示代码,C#的!先表示感谢!

楼主:
求串口数据波形显示代码,C#的!先表示感谢!

网友A(2017-01-01):
该上位机是由串口和波形显示两部分组成。废话少说先上传上位机的图片如下:
1.串口的配置通过“端口设置”来设置串口的相应参数,“端口检测”用来自动检测当前计算机可用的串口,端口号会显示例如“COM1 、COM2......”的端口号,本上位机最大只设置到COM10。波特率可以配置“1200 2400 4800 9600.......”
“ClrWave ”按键用来清除已画的波形,“ClrData”按键用来清除接收区和发送区的数据。数据发送区和数据接收区用来发送和接收数据;
在Visual Studio 2012 菜单栏点击“文件”>“新建项目”,创建Visual C#下的windows窗体应用程序:

在窗体中上添加5个“GroupBox”控件,分别将窗体分为“端口设置”,“波形显示”,“数据接收区”,“数据发送区”,“当前温度显示”;
添加label控件显示“端口号”,“波特率”;添加若干Button控件;添加若干TextBox控件用来数据的收发;
添加checkBox控件用来设置“自动换行”和“接收换行”;
双击控件可以在程序中添加相应的代码,另外可以使用USB转串口模块来测试,将串口的TX和RX用杜邦线连接,这样串口发出的信息就能被自己接收到了。
布置好控件后如下图:

串口部分的代码如下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串口配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SerialPort sp = null;
        bool isOpen = false;
        bool isSetProperty = false;
        bool Enter_flag = false;
        bool Rece_flag = false;
        //窗口加载
      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(object sender, 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this.MaximumSize = this.Size;
            this.MinimumSize = this.Size;
            this.MinimizeBox = false;
            for (int i = 0; i < 10; 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mboBox1.Items.Add("COM" + Convert.ToString(i + 1)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comboBox2.Items.Add("1200");
            comboBox2.Items.Add("2400");
            comboBox2.Items.Add("4800");
            comboBox2.Items.Add("9600");
            comboBox2.Items.Add("19200");
            comboBox2.Items.Add("38400");
            comboBox2.Items.Add("43000");
            comboBox2.Items.Add("115200");
            comboBox2.SelectedIndex = 3;
        }
        //设置串口属性
        void SetPortProperty()
        {
            sp = new SerialPort();
            sp.PortName = comboBox1.Text.Trim();
            sp.BaudRate = Convert.ToInt32(comboBox2.Text.Trim());
            sp.StopBits = StopBits.One;
            sp.Parity = Parity.None;
            sp.DataBits = 8;
            sp.RtsEnable = true;
            sp.ReadTimeout = -1;
            sp.DataReceived += new SerialDataReceivedEventHandler(sp_DataReceived);
        }
        //接收数据
        private void sp_DataReceived(object sender,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this.Invoke((EventHandler)(delegate
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try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oat dat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ing str = sp.ReadExisting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Box1.AppendText(str+"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Box3.Text = st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 = Convert.ToSingle(st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Data(data);
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catch (Exception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读数据出错", "错误提示!");
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 (Rece_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textBox1.Text += "\r\n";

                this.textBox1.Focus();
                this.textBox1.Select(this.textBox1.TextLength, 0);
                this.textBox1.ScrollToCaret();
                sp.DiscardInBuffer();
            }));
        }

      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(object sender, 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bool comExistence = false;
            comboBox1.Items.Clear();
            for (int i = 0; i < 10; 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y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 sp = new SerialPort("COM" + Convert.ToString(i + 1));
                    sp.Ope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sp.Clos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comboBox1.Items.Add("COM" + Convert.ToString(i + 1));
                    comExistence = tru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atch (Exception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 (comExistence)
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comboBox1.SelectedIndex = 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没有找到可用串口!", "错误提示");
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(object sender, 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isOpen == false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!isSetProperty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sSetProperty = true;
                    SetPortProperty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try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sp.Ope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isOpen = true;
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1.Enabled = false;
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2.BackColor = Color.Red;
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2.Text = "关闭"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atch (Exception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sSetProperty = false;
                    isOpen = false;
 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串口无效或已被占用!", "错误提示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y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sp.Clos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isOpen = false;
                    isSetProperty = false;
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1.Enabled = true;
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2.BackColor = Color.White;
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2.Text = "开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atch (Exception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串口异常断开!", "错误提示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private void button3_Click(object sender, 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byte[] Data = new byte[1];
            if (isOpen)
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try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[] data = Encoding.Default.GetBytes(textBox2.Tex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.Write(data, 0, data.Length)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catch (Exception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数据发送是发生错误!", "错误提示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 (Enter_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sp.Write("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串口未打开!", "错误提示"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2.波形的显示
初始化参数:
private const int Unit_length = 50;//单位格大小
         private const int StartPrint = 50;//点坐标偏移量
         private List<float> DataList = new List<float>();//数据结构----线性链表
         private Pen TablePen = new Pen(Color.FromArgb(0xff, 0xff, 0xff));//轴线颜色
         private Pen LinesPen = new Pen(Color.FromArgb(0xff, 0x00, 0x00));//波形颜色
波形网格图绘制:

波形的显示,我们采用绘制直线的方式,绘制网格图,使用Graphics对象的Drawline()方法.

pubulic  void Drawline(Pen pen,int x1,int y1,int x2,int y2);其中,pen对象是画线所用的画笔,它决定了线的颜色、宽度和样式;x1和y1的起点坐标,x2和y2的终点坐标;

绘制表格的代码如下:

        for (int i = 0; i <=10 ; 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.Graphics.DrawLine(TablePen, StartPrint + i * Unit_length, StartPrint - 32, StartPrint + i * Unit_length, 7* Unit_length + 18);//画线
                gp.AddString((i * 10).ToString(), family, fontstyle, 18, new RectangleF(StartPrint + i * Unit_length - 7, 7 * Unit_length + 18 + 4, 400, 50), null);//添加文字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gp.AddString("时间", family, fontstyle, 18, new RectangleF(groupBox4.ClientRectangle.Width/2 - StartPrint, 7 * Unit_length+36, 400, 50), null);
            ////Draw X 横向轴绘制
            for (int 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.Graphics.DrawLine(TablePen, StartPrint, i *Unit_length+18, StartPrint + 10 * Unit_length, i* Unit_length+18);//画线
                Str = Convert.ToString((7 - i) * 10);
                if (i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Str = "70";
                if (i == 7)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gp.AddString(Str, family, fontstyle, 18, new RectangleF(20,  i * Unit_length+8, 400, 50), null);//添加文字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gp.AddString("温", family, fontstyle, 18, new RectangleF(0,groupBox4.ClientRectangle.Height/2-StartPrint, 400, 50), null);
            gp.AddString("度", family, fontstyle, 18, new RectangleF(0,groupBox4.ClientRectangle.Height /2+18-StartPrint, 400, 50), null);
            e.Graphics.DrawPath(Pens.White, gp);//写文字

画波形图代码:

      for (int i = 0; i < DataList.Count - 1; i++)

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e.Graphics.DrawLine(LinesPen, StartPrint + i * 10, 7 * Unit_length + 18 - DataList[i]*5, StartPrint + (i+1) * 10, 7 * Unit_length + 18 - DataList[i + 1]*5);

            }

我们需要给线性链表datalist增加数据:

        void AddData(float Dat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ataList.Add(Data);
            groupBox4.Invalidate();
        }

网友B(2017-03-27):
正好需要的,感谢!!!

网友C(2017-08-26):
求大神解释一下这个表格是怎么出现在groupBox4里面的,并且没出出groupBox4的情况。还有gp.AddString是怎么一回事

网友D(2018-01-22):
引用 网友A:
该上位机是由串口和波形显示两部分组成。废话少说先上传上位机的图片如下:
1.串口的配置通过“端口设置” ...

有木有整个文件包

网友E(2018-07-22):
好,写的好

网友F(2018-08-29):
有没有完整的包啊

网友G(2019-05-25):
引用 网友C:
求大神解释一下这个表格是怎么出现在groupBox4里面的,并且没出出groupBox4的情况。还有gp.AddString是怎么 ...

你好 请问这gp.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