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!!单片机点亮1,3,5,7这四个发光管,如何用总线操作完成

楼主:
点亮1,3,5,7这四个发光管,如何用总线操作完成。我自己是这样的。
#include<reg52.h>
void main()
{
     P1=0xfe;
     P1=0xfc;
     P1=0xef;
     P1=0xcf;
}
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。

网友A(2016-12-27):
如果只是一次点亮1357用一条语句就行了

网友B:
多试几次

网友C:
中间要有延时,而且要循环显示。
花样循环灯

花样循环1

全亮2秒;

从上至下依次暗灭(间歇约0.5秒),每次减少一个,直至全灭;

从上至下依次点亮(间歇约0.5秒),每次增加一个,直至全亮;

闪烁5次(亮暗时间各约0.5秒);

重复上述过程,不断循环。

花样循环2

全亮,全暗,并重复一次;

从上至下,每次亮2个,并重复一次;

从上至下,每次亮4个,并重复一次;

从上至下,每次间隔亮2个(亮灯中间暗一个),并重复一次;

从上至下,每次间隔亮4个(亮灯中间暗一个),并重复一次;

上述过程更新间隔0.5秒,不断循环重复。

Proteus仿真一下,确认有效
实例28

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《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》 ISBN978-7-5124-1603-1,北航社出版

网友D:
你的这段都不是这个意思

网友E:
#include<reg52.h>
void main()
{
        P1=0xfe,
        P1=0xfb,
        P1=0xef,
        P1=0xbf;  }
为什么其他3个没有第4个亮啊?

网友F:

试试这个程序怎么样。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void Delay10ms(unsigned int a)
{
  unsigned int b,c;
  for(c=a;c>0;c--)
    for(b=2000;b>0;b--);
}
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LED;
        LED=0x8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P0=LED;
    Delay10ms(50);
    LED=_crol_(LED,2);
        }
}

网友G:
同学,你p1在第一条语句里点亮了第一个灯,但同时也灭了其他的灯

网友G:
引用 网友G:
同学,你p1在第一条语句里点亮了第一个灯,但同时也灭了其他的灯

第二条语句点亮的第二个,同时也灭了其他灯。不信你可以留四条赋值语句中的其中一条试试

网友G:
要正确的点亮1357 你可以赋值0x55

网友H:
执行完之后应该最后一条有效吧,然后程序就跑飞了

网友I:
while 来一个循环

网友E:
已经弄明白了,多谢各位的帮助!!

网友J:
你这个肯定不对三  你不觉得少了东西?

网友K:
其实你差不多了,再仔细研究一下

网友L:
//点亮1,3,5,7这四个发光管
#include<reg52.h>
void main()
{
     while(1)
    {
     P1=0xaa;
     )
}

网友M:
你只点亮了一瞬间 没有保持
while(1)
   {
     P1=0xfe;
     P1=0xfc;
     P1=0xef;
     P1=0xcf;
   }

网友N:
感觉都没有循环,虽然我是刚接触,但还是能看懂一点,呵呵

网友O:
.meiyou 问题吧

网友P(2021-07-14):
void  main()

     P1=Oxfe;Oxfb;Oxef;Oxbf;

  }

是这样的吗

网友Q:
引用 网友P:
void  main()

     P1=Oxfe;Oxfb;Oxef;Oxbf;

你的名字起的真不错!我只能这么说了。。。按你的名字来吧!

网友R:
void main()
{
    whilw(1)
{
     P1=0xaa;
}
}
这样就可以了,一次点亮就行,如果要依次点亮就不是这样写

网友S:
按照程序执行顺序,11111110执行到11111100到11101111到11001111然后结束,每一条重新执行速度非常快,你感受不到,在现实中就是单片机只显示了第四行功能,也就是只亮两个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