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管推挽振荡电路原理图及分析

楼主(2016-12-26):
图3-62所示是双管推挽式振荡器,也是正PQ1A-12V(RO)弦波振荡器电路中的一种,一般用在50~180kHz的超音频范围内,作为超音频振荡器。电路中,VT1和VT2是振荡管,Tl是振荡变压器,砜是振荡器输出信号。
   图3-62双管推挽式振荡器

    1.直流电路分析
    直流工作电压经绕组Ll的抽头及绕组分别加到VT1和VT2的集电极,为两管集电极提供直流电压。
    电阻Rl和R4分别是VT1和VT2的基极固定式偏置电阻。R2和R3分别是两管的发射极负反馈电阻
    这样,VT1和VT2具备了工作在放大和振荡状态所需要的直流工作条件。
    2.正反馈过程
    这一电路的正反馈过程:图3-63所示是正反馈回路示意图,设某瞬间振荡信号在VT1基极的极性为+,其集电极为一,即绕组Ll的上端为一,Ll的下端为+,这一极性反馈信号经电容Cl耦合,加到VT1基极,使VT1基极信号更大,所以这是正反馈过程。
    VT2正反馈过程同上,它的正反馈信号是通过电容C2耦合到VT2基极。
    图3-63正反馈回路示意图

    3.振荡原理
    上面已分析过VT1和VT2都具有正反馈特性,两管本芽又具备放大特性,这样两管都可以工作在振荡状态下。
    当振荡信号正半周在VT1基极的极性为+时,其集电极为一,这一信号经C2加到VT2基极,使VT2基极为一,VT2处于截止状态,所以振荡信号的正半周使VT1处于放大、振荡状态,而使VT2处于截止状态。
    当振荡信号变化到负半周时,VT1基极的极性为一,其集电极为+,这一信号经C2加到VT2基极,使VT2进入放大和振荡状态,此时VT2集电极输出的信号极性为一,经Cl加到VT1基极,使VT1处于截止状态。
    4.选频电路分析
    电路中的选频电路由L2和C4构成,这是个LC并联谐振电路,设谐振频率信号为fo。在谐振时该电路的阻抗最大,即Tl二次绕组的阻抗
为最大。
    VT1的集电极负载是Ll抽头以上绕组,VT2的集电极负载是L1抽头以下绕组,Ll与L2构成一个变压器。
    由于L2绕组在频率为fo时的阻抗最大,这样Ll绕组在频率为fo时的阻抗也为最大,即T1和VT2的集电极负载阻抗在频率为fo时最大,VT1和VT2的放大倍数为最大,所以这一振荡器电路放大和振荡频率为fo的信号,这样从L2抽头输出的振荡信号频率为fo。

网友A(2019-10-01):
某瞬间vt1为+  那vt2不也是+那?因为两个三极管状态相同呀

网友B(2021-10-18):
引用 网友A:
某瞬间vt1为+  那vt2不也是+那?因为两个三极管状态相同呀

同意你的观点,我也认为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某瞬间vt1为+  那vt2不也是+那?因为两个三极管状态相同呀

2个三极管参数不可能完全一致!所以必然会出现楼主所述情况

网友D(2021-12-09):
引用 网友A:
某瞬间vt1为+  那vt2不也是+那?因为两个三极管状态相同呀

正反馈,参数不同,一个增强一个减弱

网友E:
完全不用怀疑,这个电路在几十年前的录音机上用过,抹音和交流偏磁,低档产品还用不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