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负载平衡监控系统的程序 请大神帮我看看有没有错误的地方

楼主(2016-12-26):
#include<STC89XC2.h>
unsigned char code SEGtable[]=
{
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88,0x83,0xc6,0xa1,0x86,0x8e,0x00
};
sbit sw7 = P0 ^ 7;
sbit sw6 = P0 ^ 6;
sbit sw5 = P0 ^ 5;
sbit sw4 = P0 ^ 4;
sbit sw3 = P0 ^ 3;
sbit sw2 = P0 ^ 2;
sbit sw1 = P0 ^ 1;
sbit sw0 = P0 ^ 0;
sbit FMQ = P1 ^ 7;
bit alarmflg = 0;
unsigned RxByte = 0x00;
unsigned char counter = 0;
unsigned char Scounter,Lcounter;         //分别存放自己的水位状态和远方的水位状态          و
unsigned char FMcounter = 0x02;       //报警状态参数
void DelayFM(unsigned int x)
{
     unsigned char t;
while(x--)
{
     for(t=0;t<120;t++);
}
}
//蜂鸣器驱动函数,参数为发声声调
void FM(unsigned char x)
{
     unsigned char i;
for(i=0;i<100;i++)
{
     FMQ =~FMQ;
     DelayFM(x);
}
FMQ = 0;
}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MS)      //延时 ms 函数
{
unsigned int i,j;
for(i=0;i<MS;i++)
     for(j=0;j<1141;j++);
}
void InitUART(void)
{
     TMOD = 0x20;          //9600b/s
     SCON = 0x50;
     TH1 = 0xFD;
     TL1 = TH1;
     PCON = 0x00;
     EA = 1;
     ES = 1;
     TR1 = 1;
}
void Send(unsigned char x)
{
  SBUF = x;
  while(TI == 0);
  TI = 0;
}
void Serial(void)interrupt 4 using 1
{
unsigned char RxByte;
if(RI == 1)
{
     RxByte = SBUF;
     RI = 0;
    P2 = RxByte;
    switch(RxByte)
    {
      case 0x00:Lcounter = 0;break;
      case 0xf9:Lcounter = 1;break;
      case 0xa4:Lcounter = 2;break;
      case 0xb0:Lcounter = 3;break;
      case 0x99:Lcounter = 4;break;
      case 0x92:Lcounter = 5;break;
      case 0x82:Lcounter = 6;break;
      case 0xF8:Lcounter = 7;break;
      case 0x80:Lcounter = 8;break;
      default:{};
    }
    if(Scounter>Lcounter)
    {
      if((Scounter - Lcounter) > 2)       //如果超过2%
      {
        FMcounter = Scounter - Lcounter;
        alarmflg = 1;        //报警标志位
      }
      eles
      {
        alarmflg = 0;
      }
    }
    eles
    {
        alarmflg = 0;        //清除
    }
   }
  }
  main(void)
  {
     InitUART();
     while(1)
     {
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P0 = 0xFF;
       counter = 0;
       counter = counter + (unsigned char)sw7;
       counter = counter + (unsigned char)sw6;
       counter = counter + (unsigned char)sw5;
       counter = counter + (unsigned char)sw4;
       counter = counter + (unsigned char)sw3;
       counter = counter + (unsigned char)sw2;
       counter = counter + (unsigned char)sw1;
       counter = counter + (unsigned char)sw0;        //计算当前的负载
       Scounter = counter;
       Send(SEGtable[counter]);
       if(alamflg == 1)
       {
        FM(FMcounter);
       }
     }
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