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单片机测温的同时,将温度发送至PC端显示呢?

楼主(2016-12-27):
显示器用的是1602显示器

网友A:
可以用串口发到计算机的串口 用串口调试助手来看

网友B:
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,你可用wifi,串口发送到pc

网友B:
蓝牙和wifi都是串口传输,可以用串口软件工具接收和发送,也可以试着找一个蓝牙小程序来接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