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 求大神相助 真心不会

楼主(2016-12-27):
按下K1键,P1口的LED灯从D1到D8依次循环点亮
按下K2键,发光二极管全灭

网友A:
你是初学者吧,入门都是从点亮LED开始,不过这里面循环依次点亮对初学的有点难,至于K1、K2就不说了,如果对循环点亮的间隔时间没要求,可以不用中断或定时器,直接做个函数,里面做循环最简单,一个变量记录当前点亮的LED编号(1-8),循环里面每次都将P1口设置低电平,然后再点亮当前的LED,变量+1,再delay一会儿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另外还得看什么样的二极管啊?LED二极管还得串上电阻才好,大功率的还得加驱动,或者用低电平灌流点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