仿真可以LCD可以用,但连接硬件不行,到底怎么回事

楼主(2016-12-27):
   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LED = P3^0;
sbit rs=P2^0;
sbit rw=P2^1;
sbit lcden=P2^2;
sbit busy=P0^7;
uchar flag,fuhao,temp,num,i,j;
long a,b,c;
uchar code table[]={
7,4,1,0,

8,5,2,0,

9,6,3,0,

0,0,0,0};

uchar code table0[]={
7,4,1,0x01-0x30,
8,5,2,0,
9,6,3,0x3d-0x30,
0x2f-0x30,0x2a-0x30,0x2d-0x30,0x2b-0x30
};  //由于液晶显示字符的形式有一定的区别,都要在符号表上寻找一个数值的形式
void init();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;
void write_dat(uchar dat);
void keyscan();
void delay(uchar z) // 延迟函数
{

uchar y;

for(z;z>0;z--)

   for(y=0;y<110;y++);

}
void check(); // 判断忙或空闲

void main()
{
  init();

  write_dat(0x80);
  write_dat('q');
  write_dat('t');
  write_dat('u');

while(1)
{
LED=~LED;
delay(150);
keyscan();
}
}
void check()
{

do{

    lcden=0;     //禁止读写
    rs=0;     //指令

    rw=1;     //读

    delay(1); //等待,液晶显示器处理数据
     P0=0xFF;

    lcden=1;     //允许读写

    }while(busy==1); //判断是否为空闲,1为忙,0为空闲

}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 P0=com;
   rs=0;
   rw=0;
   lcden=1;
   check();

   lcden=0;
}
void write_dat(uchar dat)
{  P0=dat;
   rs=1;
   rw=0;
   lcden=1;
   check();

   lcden=0;

}
void init()
{

    lcden=0;
    write_com(0x38);
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write_com(0x06);
    write_com(0x01);
    write_com(0x02); //

   // write_com(0x80);//全部液晶的初始化程序
    a=0;//第一个运算数
    b=0;//第二个运算数

    flag=0;//标志位,运算的标志位
    fuhao=0;//运算的具体符号位
    j=0;
    i=0;
    num=-1;

}

void keyscan()
{
   P1=0xfe;
   if(P1!=0xfe)
   {  delay(20);
       if(P1!=0xfe)
       {

         temp=P1&0xf0;
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{
          case 0xe0:num=0;break;
          case 0xd0:num=1;break;
          case 0xb0:num=2;break;
          case 0x70:num=3;break;

         }
       }

     while(P1!=0xfe);//松手检测语句
     if(num==3)
     {
       write_com(0x01);
       a=0;
       b=0;
       c=0;
       flag=0;
       fuhao=0;

     }
     if(num==0||num==1||num==2)//检测语句,检测到底是那个数字,对应为7.4.1这三个数字
     {
      if(j!=0)

        {

          write_com(0x01);

          j=0;

         }

       if(flag==0)//没有符号键按下,表示此事是第一个数值
       {
        a=a*10+table[num];
       }
       else
       {

         b=b*10+table[num];

       }

     }

       i=table0[num];
       write_dat(0x30+i);
   }
   P1=0xfd;
   if(P1!=0xfd)
   {  delay(20);
       if(P1!=0xfd)
       {

         temp=P1&0xf0;
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{
          case 0xe0:num=4;break;
          case 0xd0:num=5;break;
          case 0xb0:num=6;break;
          case 0x70:num=7;break;
         }
       }

     while(P1!=0xfd);//松手检测语句
     if(num==4||num==5||num==6||num==7)             //检测语句,检测到底是那个数字,对应为8.5.2.0这三个数字
     {

        if(j!=0)

        {

          write_com(0x01);

          j=0;

         }

       if(flag==0)//没有符号键按下,表示此事是第一个数值
       {

        a=a*10+table[num];

       }
       else
       {
         b=b*10+table[num];
       }
     }

       i=table0[num];
       write_dat(0x30+i);
   }

   P1=0xfb;
   if(P1!=0xfb)
   {  delay(20);
       if(P1!=0xfb)
       {

         temp=P1&0xf0;
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{

          case 0xe0:num=8;break;
          case 0xd0:num=9;break;
          case 0xb0:num=10;break;
          case 0x70:num=11;break;
         }
       }

     while(P1!=0xfb);//松手检测语句
     if(num==11)
     {

         j=1;
            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write_com(0x0e);
       write_com(0x04);
           if(fuhao==1){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f);
           c=a+b;

           while(c!=0)

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write_dat(0x30+c%10);

             c=c/10;

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write_dat(0x3d);
           a=0;b=0;flag=0;fuhao=0;

           }

      else if(fuhao==2){

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f);

           if(a-b>0)

             c=a-b;

           else

             c=b-a;

           while(c!=0)

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write_dat(0x30+c%10);

             c=c/10;

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if(a-b<0)

             write_dat(0x2d);

             write_dat(0x3d);
           a=0;b=0;flag=0;fuhao=0;

          }

      else if(fuhao==3){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f);

             c=a*b;

             while(c!=0)

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write_dat(0x30+c%10);

             c=c/10;

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write_dat(0x3d);

          a=0;b=0;flag=0;fuhao=0;

             }

      else if(fuhao==4){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f);

            i=0;

            c=(long)(((float)a/b)*1000);

            while(c!=0)

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0x30+c%10);

               c=c/10;

           i++;

           if(i==3)

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0x2e);

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a/b<=0)

              write_dat(0x30);
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0x3d);

            a=0;b=0;flag=0;fuhao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}

}
     if(num==8||num==9||num==10)//检测语句,检测到底是那个数字,对应为8.5.2.0这三个数字
     {
       if(j!=0)

        {

          write_com(0x01);

          j=0;

         }
       if(flag==0)//没有符号键按下,表示此事是第一个数值
       {
        a=a*10+table[num];
       }
       else
       {
         b=b*10+table[num];
       }
     }
      if(num==8||num==9||num==10)
       {i=table0[num];
       write_dat(0x30+i); }
   }
P1=0xf7;
   if(P1!=0xf7)
   {  delay(20);
       if(P1!=0xf7)
       {

         temp=P1&0xf0;
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{
          case 0xe0:num=12;break;
          case 0xd0:num=13;break;
          case 0xb0:num=14;break;
          case 0x70:num=15;break;
         }
       }

     while(P1!=0xf7);//松手检测语句

      if(num==12)
      {

        flag=1;
        fuhao=4;
      }
      if(num==13)
      {

        flag=1;
        fuhao=3;
      }
      if(num==14)
      {

        flag=1;
        fuhao=2;
      }
      if(num==15)
      {

        flag=1;
        fuhao=1;
      }
       i=table0[num];
       write_dat(0x30+i);
   }
}

楼主:
我试过LED可以闪烁,但是LCD连字母都不显示。。。

网友A:
可以每个模块分开写,直接上单片机调试啊,

网友B:
C 代码看不懂~~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