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LED不同频率闪烁 通过按键实现

楼主(2016-12-27):
可以通过按键切换不同的闪烁频率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       uint unsigned int
sbit LED=P3^7;
sbit LED2=P3^6;
uchar num=0,t=0,mode_num=0,data_H,data_L,stop_num=0;
uchar tab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
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88,0x83,0xc6,0xa1,0x86,0x8e};
void delay(uint k)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uint m,n;
        for(m=0;m<k;m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n=0;n<120;n++);
        }
}
void Timer1() interrupt        3 //中断函数  中断方式3
{
        t++;
        TH1=0x3C;  //计数器赋初值50ms
        TL1=0xb0;
}
void T0_init()           //开中断
{
        TMOD=0x11;
        TH1=0x3C;
        TL1=0xb0;
           ET1=1;
        TR1=1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X0=1;
        IT0=1;
        EX1=1;
        IT1=1;
}
void display(void)        //显示函数
{
        P1=0x01;
        P2=tab[data_H]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P1=0x02;
        P2=tab[data_L];
        delay(1);

}

void dat_tim()
{
        switch(mode_num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==2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~LE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=~LED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2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void data_in(void)           //将a的值分割为个位和十位函数
{
        data_L=num%10;
        data_H=num/10;
}

main()
{
        LED=0;
        T0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_tim();
                data_in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}
}
void mode()interrupt 0
{
        mode_num++;
        num=0;
        if(mode_num>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de_num=0;
        }
}
void stop()interrupt 2
{
        stop_num++;
        if(stop_num>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top_num=0;
        }
        switch(stop_num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1;
                }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0;
                }break;
        }
}

下载:

网友A(2017-12-07):
这是能自主控制LED灯加减速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