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问一个电脑主机出现的问题!

楼主(2016-12-27):
问题出现台式主机,开机显示cpu fan  error!
然后按F1进入配置设置的界面,就是进不了正常的系统,也进不了蓝屏的那个系统,导致不知道从哪设定cpu  fan  speed 和其他那两个设定值。

自己处理过的方式
1.风扇清理过灰,也检查了是否插错插针(并没有)
2.把BIOS的电源电池下了放过电恢复
3.我自己也重装过系统

以上方式并没有解决出现的问题!
懂的人麻烦指导指导,不行的话我就只能去买个风扇换上看,再不行就送维修了!

网友A:
这个是cpu风扇错误,建议先取消coms电池,恢复默认设置,如果还有问题看看风扇的排线有没有差错

网友B:
CPU风扇一般是3线的,有检测端,如风扇故障,无法检测到风扇状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PU风扇一般是3线的,有检测端,如风扇故障,无法检测到风扇状态。

表示最终还是送去维修店看了,也换了一个新的风扇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cpu风扇错误,建议先取消coms电池,恢复默认设置,如果还有问题看看风扇的排线有没有差错

嗯,谢谢!这算积累经验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