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02液晶仿真和实物的区别在哪里、????

楼主(2016-12-27):
1602液晶仿真和实物的区别在哪里、????

网友A:
基本上没有区别,但是也不是100% 仿真毕竟只是仿真而已

网友B(2024-07-15):
1602实物的v0电压会随着LCD显示屏的液晶配方不同而不同. 仿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.

网友C:
实物误接12V会烧,但仿真不会烧。

网友D:
1.仿真时电源端不接都可以,实际必须接电源,要有对比试调节功能。
2.数据端按时序传送数据,仿真与实际无区别。

网友E:
时序还是需要注意一下。需要看你买的1602的数据手册的时序和仿真要求的时序是否一致。这个点特别要注意

网友F:
仿真时,每次写命令时,可以直接写入后延时即可,无需查询忙状态。这是因为仿真软件中的LCD1602模型在接收命令后,能够迅速响应并更新显示,无需等待实际硬件的忙状态

网友G:
除了接线,验证程序是没区别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