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的1602液晶上电后上边一行没有显示小黑点?

楼主(2016-12-27):
为什么我的1602液晶上电后上边一行没有显示小黑点?

网友A:
检查看看是不是代码有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看看是不是代码有误

代码没有问题,在买的开发板上就可以显示字符,但是到我自己连的电路上就不可以了,但是我的电路就是按照那个开发版连的,另外只要A0上电上边一行就会显示黑点吧!

网友B:
调节可调电阻给上合适电压就会有黑框框

网友C:
看看程序的dp的值  看看是不是1

网友D:
所有的1602好像都是这样的吧 在没有烧录程序的情况下

网友E:
检查代码是否编写有误

网友F(2018-08-19):
可能是你的液晶显示屏上读写选择端没接低电平吧。也可能是你对1602的初始化程序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