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reescales i.mx6开发板配置IOMUX-迅为电子

楼主(2016-12-28):
为什么IOMUXSoc芯片上有很多引脚,每个引脚对应特定的功能。例如控制电机需要控制电机的功能引脚1和引脚2,控制传感器需要控制传感器功能的引脚3和引脚4。对于使用Soc芯片的需求方来说,可能只是控制电机,或者只是控制传感器。这样Soc芯片上的4个引脚就浪费了2个引脚。为了能提供更多的功能,减少引脚的浪费,可以把引脚1,2和引脚3,4合并,通过复用引脚来解决问题。
i.mx6的Soc芯片提供IOMUX机制就是用来解决引脚复用的问题。
如何确定使用引脚12,还是使用引脚34,是下面要介绍的主要内容
需要的概念Pad 对应的是Soc芯片上的引脚
Signal 对应的是控制电机的功能
需要配置的寄存器
  • Pad控制寄存器
  • Mux控制寄存器
  • Select Input寄存器
配置IOMUX的必备工具
  • 芯片原理图
  • 芯片软件手册
  • 内核源代码
配置步骤1. 查看原理图下面是USB转串口芯片的原理图,我们需要配置UART1_RX这个接口。

通过UART1_RX,我们可以在i.mx6的原理图中找到对应的引脚CSI0_DAT11。

2. 查找软件手册(引脚功能)软件手册第4章
查找CSI0_DAT11,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信息
  • Pad的控制寄存器名称 SW_PAD_CTL_PAD_CSI0_DATA11
  • CSI0_DAT11的功能UART1_RX_DATA 用于查找其他两个寄存器
查找UART1_RX_DATA,可以得到两个寄存器
  • Mux的控制寄存器名称 IOMUX_SW_MUX_CTL_PAD_CSI0_DATA11
  • Select Input的寄存器名称 IOMUXC_UART1_UART_RX_DATA_SELECT_INPUT
3. 查找软件手册(IOMUX功能配置)软件手册第36章, 介绍了IOMUX需要配置寄存器的所有信息。
根据三个寄存器的名称进行查找
  • Pad的控制寄存器名称 SW_PAD_CTL_PAD_CSI0_DATA11
  • Mux的控制寄存器名称 IOMUX_SW_MUX_CTL_PAD_CSI0_DATA11
  • Select Input的寄存器名称 IOMUXC_UART1_UART_RX_DATA_SELECT_INPUTIOMUX_SW_PAD_CTL_PAD_CSI0_DATA11偏移地址:654h
    Pad控制寄存器主要用于控制引脚的上拉电阻,下拉电阻和电压控制
IOMUX_SW_MUX_CTL_PAD_CSI0_DATA11偏移地址:284h
配置MUX_MODE的模式为ALT3,就能使用UART1_RX_DATA的功能

IOMUXC_UART1_UART_RX_DATA_SELECT_INPUT偏移地址:920h

三 源码配置配置IOMUX的过程,实际上就是向指定的设备地址写入配置值的过程。
内核代码提供专门的宏 IOMUX_PAD,用来把IOMUX的配置进行拼装,然后写入到指定的设备地址中。
IOMUX_PAD 定义文件  ~/android/kernel_imx/arch/arm/plat-mxc/include/mach/iomux-v3.h
/* *      build IOMUX_PAD structure * * This iomux scheme is based around pads, which are the physical balls * on the processor. * * - Each pad has a pad control register (IOMUXC_SW_PAD_CTRL_x) which controls *   things like driving strength and pullup/pulldown. * - Each pad can have but not necessarily does have an output routing register *   (IOMUXC_SW_MUX_CTL_PAD_x). * - Each pad can have but not necessarily does have an input routing register *   (IOMUXC_x_SELECT_INPUT) * * The three register sets do not have a fixed offset to each other, * hence we order this table by pad control registers (which all pads * have) and put the optional i/o routing registers into additional * fields. * * The naming convention for the pad modes is MX35_PAD___ * If  or  refers to a GPIO, it is named * GPIO__ * * IOMUX/PAD Bit field definitions * * MUX_CTRL_OFS:            0..11 (12) * PAD_CTRL_OFS:           12..23 (12) * SEL_INPUT_OFS:          24..35 (12) * MUX_MODE + SION:        36..40  (5) * PAD_CTRL + NO_PAD_CTRL: 41..58 (18) * SEL_INP:                59..62  (4) * reserved:                 63    (1)*/#define IOMUX_PAD(_pad_ctrl_ofs, _mux_ctrl_ofs, _mux_mode, _sel_input_ofs,  _sel_input, _pad_ctrl)                  (((iomux_v3_cfg_t)(_mux_ctrl_ofs) << MUX_CTRL_OFS_SHIFT)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iomux_v3_cfg_t)(_mux_mode) << MUX_MODE_SHIFT)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iomux_v3_cfg_t)(_pad_ctrl_ofs) << MUX_PAD_CTRL_OFS_SHIFT) |                   ((iomux_v3_cfg_t)(_pad_ctrl) << MUX_PAD_CTRL_SHIFT)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iomux_v3_cfg_t)(_sel_input_ofs) << MUX_SEL_INPUT_OFS_SHIFT) |                 ((iomux_v3_cfg_t)(_sel_input) << MUX_SEL_INPUT_SHIFT))参数
  • _pad_ctrl_ofs  pad控制寄存器的偏移地址
  • _mux_ctrl_ofs mux控制寄存器的偏移地址
  • _mux_mode    mux的模式
  • _sel_input_ofs input寄存器的偏移地址
  • _sel_input       input的类型
配置通过软件手册查找到三个寄存器的地址, 使用IOMUX_PAD配置代码。
  • SW_PAD_CTL_PAD_CSI0_DATA11 偏移地址 0x654
  • IOMUX_SW_MUX_CTL_PAD_CSI0_DATA11 偏移地址 0x284
  • IOMUXC_UART1_UART_RX_DATA_SELECT_INPUT 偏移地址 0x920
文件  ~/android/kernel_imx/arch/arm/plat-mxc/include/mach/iomux-mx6q.h
#define _MX6Q_PAD_CSI0_DAT11__UART1_RX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MUX_PAD(0x0654, 0x0284, 3, 0x0920, 1, 0)上面的内容描述了从原理图查找指定引脚,到软件手册找到Mux,Pad,SelInput的寄存器配置信息,再到内核代码如何进行配置的全部映射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