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根据成型的单片机时钟编写程序?

楼主:
如图,单片机的型号是stc15f204ea,之前在网上买了些零件,将之组装完成后才发现缺少相对应的程序。

请问,如果想要编写出相对应的时钟闹钟程序,需要怎么做?

可以的话,请务必留下详细的回复。

网友A(2016-12-28):
这个要有电路图呀!而且你跟他买,他应该会提供程序。

网友B:
有电路图就可以。要知道按键、显示、蜂鸣器、ds1302各自对应的IO。

网友C:
相对应的时钟闹钟程序
//
// STC15F204EA DIY LED Clock
//

#include "stc15.h"
#include <stdint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"adc.h"
#include "ds1302.h"
#include "led.h"

#define FOSC    11059200

// clear wdt
#define WDT_CLEAR()    (WDT_CONTR |= 1 << 4)

// alias for relay and buzzer outputs, using relay to drive led for indication of main loop status
#define RELAY   P1_4
#define BUZZER  P1_5

// adc channels for sensors
#define ADC_LIGHT 6
#define ADC_TEMP  7

// three steps of dimming. Photoresistor adc value is 0-255. Lower values = brighter.
#define DIM_HI  100
#define DIM_LO  190

// button switch aliases
#define SW2     P3_0
#define S2      1
#define SW1     P3_1
#define S1      0

// display mode states
enum keyboard_mode {
    K_NORMAL,
    K_WAIT_S1,
    K_WAIT_S2,
    K_SET_HOUR,
    K_SET_MINUTE,
    K_SET_HOUR_12_24,
    K_SEC_DISP,
    K_TEMP_DISP,
    K_DATE_DISP,
    K_DATE_SWDISP,
    K_SET_MONTH,
    K_SET_DAY,
    K_WEEKDAY_DISP,
    K_DEBUG
};

// display mode states
enum display_mode {
    M_NORMAL,
    M_SET_HOUR_12_24,
    M_SEC_DISP,
    M_TEMP_DISP,
    M_DATE_DISP,
    M_WEEKDAY_DISP,
    M_DEBUG
};

/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
void _delay_ms(uint8_t ms)
{
    // i,j selected for fosc 11.0592MHz, using oscilloscope
    // the stc-isp tool gives inaccurate values (perhaps for C51 vs sdcc?)
    // max 255 ms
    uint8_t i, j;
    do {
            i = 4;
            j = 240;
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j);
            } while (--i);
    } while (--ms);
}

// GLOBALS
uint8_t  count;     // was uint16 - 8 seems to be enough
uint16_t temp;      // temperature sensor value
uint8_t  lightval;  // light sensor value

volatile uint8_t displaycounter;
volatile uint8_t _100us_count;
volatile uint8_t _10ms_count;

uint8_t dmode = M_NORMAL;     // display mode state
uint8_t kmode = K_NORMAL;
uint8_t smode,lmode;

volatile __bit  display_colon;         // flash colon
__bit  flash_01;
__bit  flash_23;
__bit  beep = 1;

volatile __bit  S1_LONG;
volatile __bit  S1_PRESSED;
volatile __bit  S2_LONG;
volatile __bit  S2_PRESSED;

volatile uint8_t debounce[2];      // switch debounce buffer
volatile uint8_t switchcount[2];
#define SW_CNTMAX 80

void timer0_isr() __interrupt 1 __using 1
{
    // display refresh ISR
    // cycle thru digits one at a time
    uint8_t digit = displaycounter % 4;

    // turn off all digits, set high
    P3 |= 0x3C;

    // auto dimming, skip lighting for some cycles
    if (displaycounter % lightval < 4 ) {
        // fill digits
        P2 = dbuf[digit];
        // turn on selected digit, set low
        P3 &= ~(0x4 << digit);
    }
    displaycounter++;

    //  divider: every 10ms
    if (++_100us_count == 100) {
        _100us_count = 0;
        _10ms_count++;

        // colon blink stuff, 500ms
        if (_10ms_count == 50) {
            display_colon = !display_colon;
            _10ms_count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// switch read, debounce:
        // increment count if settled closed
        if ((debounce[0]) == 0x00) {
            // down for at least 8 ticks
            S1_PRESSED = 1;
            switchcount[0]++;
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// released or bounced, reset state
            S1_PRESSED = 0;
            switchcount[0]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(debounce[1]) == 0x00) {
            // down for at least 8 ticks
            S2_PRESSED = 1;
            switchcount[1]++;
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// released or bounced, reset state
            S2_PRESSED = 0;
            switchcount[1]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// debouncing stuff
        // keep resetting halfway if held long
        if (switchcount[0] > SW_CNTMAX)
            {switchcount[0] = SW_CNTMAX; S1_LONG=1;}
        if (switchcount[1] > SW_CNTMAX)
            {switchcount[1] = SW_CNTMAX; S2_LONG=1;}

        // read switch positions into sliding 8-bit window
        debounce[0] = (debounce[0] << 1) | SW1;
        debounce[1] = (debounce[1] << 1) | SW2;
    }
}

void Timer0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100us @ 11.0592MHz
{
        TL0 = 0xA4;                //Initial timer value
        TH0 = 0xFF;                //Initial timer value
    TF0 = 0;                //Clear TF0 flag
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//Timer0 start run
    ET0 = 1;        // enable timer0 interrupt
    EA = 1;         // global interrupt enable
}

#define getkeypress(a) a##_PRESSED

int8_t gettemp(uint16_t raw) {
    // formula for ntc adc value to approx C
    return 76 - raw * 64 / 637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main()
{
    // SETUP
    // set photoresistor & ntc pins to open-drain output
    P1M1 |= (1<<6) | (1<<7);
    P1M0 |= (1<<6) | (1<<7);

    // init rtc
    ds_init();
    // init/read ram config
    ds_ram_config_init();

    // uncomment in order to reset minutes and hours to zero.. Should not need this.
    //ds_reset_clock();

    Timer0Init(); // display refresh & switch read

    // LOOP
    while(1)
    {

      RELAY = 0;
      _delay_ms(100);
      RELAY = 1;

      // run every ~1 secs
      if ((count & 3) == 0) {
          lightval = getADCResult8(ADC_LIGHT) >> 3;
          temp = gettemp(getADCResult(ADC_TEMP)) + (config_table[CONFIG_TEMP_BYTE]&CONFIG_TEMP_MASK) - 4;

          // constrain dimming range
          if (lightval < 4)
              lightval = 4;

      }

      ds_readburst(); // read rtc

      // keyboard decision tree
      switch (kmode) {

          case K_SET_HOUR:
              flash_01 = !flash_01;
              if (! flash_01) {
                  if (getkeypress(S2)) ds_hours_incr();
                  if (getkeypress(S1)) kmode = K_SET_MINUTE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K_SET_MINUTE:
              flash_01 = 0;
              flash_23 = !flash_23;
              if (! flash_23) {
                  if (getkeypress(S2)) ds_minutes_incr();
                  if (getkeypress(S1)) kmode = K_SET_HOUR_12_24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K_SET_HOUR_12_24:
              dmode=M_SET_HOUR_12_24;
              if (getkeypress(S2)) ds_hours_12_24_toggle();
              if (getkeypress(S1)) kmode = K_NORMAL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K_TEMP_DISP:
              dmode=M_TEMP_DISP;
              if (getkeypress(S1))
                  { uint8_t offset=config_table[CONFIG_TEMP_BYTE]&CONFIG_TEMP_MASK;
                    offset++; offset&=CONFIG_TEMP_MASK;
                    config_table[CONFIG_TEMP_BYTE]=(config_table[CONFIG_TEMP_BYTE]&~CONFIG_TEMP_MASK)|offset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if (getkeypress(S2)) kmode = K_DATE_DISP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K_DATE_DISP:
              dmode=M_DATE_DISP;
              if (getkeypress(S1)) {kmode=K_WAIT_S1; lmode=CONF_SW_MMDD?K_SET_DAY:K_SET_MONTH; smode=K_DATE_SWDISP; }
              if (getkeypress(S2)) kmode = K_WEEKDAY_DISP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K_DATE_SWDISP:
              CONF_SW_MMDD=!CONF_SW_MMDD;
              kmode=K_DATE_DISP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K_SET_MONTH:
              flash_01 = !flash_01;
              if (! flash_01) {
                  if (getkeypress(S2)) { ds_month_incr(); }
                  if (getkeypress(S1)) { flash_01 = 0; kmode = CONF_SW_MMDD?K_DATE_DISP:K_SET_DAY; }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K_SET_DAY:
              flash_23 = !flash_23;
              if (! flash_23) {
                  if (getkeypress(S2)) { ds_day_incr(); }
                  if (getkeypress(S1)) { flash_23 = 0; kmode = CONF_SW_MMDD?K_SET_MONTH:K_DATE_DISP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K_WEEKDAY_DISP:
              dmode=M_WEEKDAY_DISP;
              if (getkeypress(S1)) ds_weekday_incr();
              if (getkeypress(S2)) kmode = K_NORMAL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K_DEBUG:
              dmode=M_DEBUG;
              if (count>100) kmode = K_NORMAL;
              if (S1_PRESSED||S2_PRESSED) count=0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K_SEC_DISP:
              dmode=M_SEC_DISP;
              if (getkeypress(S1) || (count>100)) { kmode = K_NORMAL; }
              if (getkeypress(S2)) { ds_sec_zero(); }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K_WAIT_S1:
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if (!S1_PRESSED) {
               if (S1_LONG) {S1_LONG=0; kmode=lmode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{kmode=smode;}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K_WAIT_S2:
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if (!S2_PRESSED) {
               if (S2_LONG) {S2_LONG=0; kmode=lmode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{kmode=smode;}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K_NORMAL:
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flash_01 = 0;
              flash_23 = 0;

              dmode=M_NORMAL;

              if (S1_PRESSED) { kmode = K_WAIT_S1; lmode=K_SET_HOUR; smode=K_SEC_DISP;  }
              //if (S2_PRESSED) { kmode = K_WAIT_S2; lmode=K_DEBUG;    smode=K_TEMP_DISP; }
              if (S2_PRESSED) { kmode = K_TEMP_DISP; }

      };

      // display execution tree

      clearTmpDisplay();

      switch (dmode) {
          case M_NORMAL:
              if (flash_01) {
                  dotdisplay(1,display_colon);
  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if (!H12_24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0, (rtc_table[DS_ADDR_HOUR]>>4)&(DS_MASK_HOUR24_TENS>>4), 0);        // tenhour
      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H12_TH) filldisplay( 0, 1, 0);        // tenhour in case AMPM mode is on, then '1' only is H12_TH is on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1, rtc_table[DS_ADDR_HOUR]&DS_MASK_HOUR_UNITS, display_colon);
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if (flash_23) {
                  dotdisplay(2,display_colon);
                  dotdisplay(3,H12_24&H12_PM);        // dot3 if AMPM mode and PM=1
  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2, (rtc_table[DS_ADDR_MINUTES]>>4)&(DS_MASK_MINUTES_TENS>>4), display_colon);        //tenmin
    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3, rtc_table[DS_ADDR_MINUTES]&DS_MASK_MINUTES_UNITS, H12_24 & H12_PM);                  //min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M_SET_HOUR_12_24:
              if (!H12_24) {
    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1, 2, 0); filldisplay( 2, 4, 0);
  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1, 1, 0); filldisplay( 2, 2, 0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3, LED_h, 0)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M_SEC_DISP:
              dotdisplay(0,display_colon);
              dotdisplay(1,display_colon);
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2,(rtc_table[DS_ADDR_SECONDS]>>4)&(DS_MASK_SECONDS_TENS>>4),0);
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3,rtc_table[DS_ADDR_SECONDS]&DS_MASK_SECONDS_UNITS,0)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M_DATE_DISP:
              if (flash_01) {
                  dotdisplay(1,1);
  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if (!CONF_SW_MMDD) {
    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0, rtc_table[DS_ADDR_MONTH]>>4, 0);        // tenmonth ( &MASK_TENS useless, as MSB bits are read as '0')
    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1, rtc_table[DS_ADDR_MONTH]&DS_MASK_MONTH_UNITS, 1); }
         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2, rtc_table[DS_ADDR_MONTH]>>4, 0);        // tenmonth ( &MASK_TENS useless, as MSB bits are read as '0')
    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3, rtc_table[DS_ADDR_MONTH]&DS_MASK_MONTH_UNITS, 0); }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if (!flash_23) {
                 if (!CONF_SW_MMDD) {
    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2, rtc_table[DS_ADDR_DAY]>>4, 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tenday   ( &MASK_TENS useless)
    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3, rtc_table[DS_ADDR_DAY]&DS_MASK_DAY_UNITS, 0); }     // day
         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0, rtc_table[DS_ADDR_DAY]>>4, 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tenday   ( &MASK_TENS useless)
    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1, rtc_table[DS_ADDR_DAY]&DS_MASK_DAY_UNITS, 1); }     // day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M_WEEKDAY_DISP:
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1, LED_DASH, 0);
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2, rtc_table[DS_ADDR_WEEKDAY], 0);                //weekday ( &MASK_UNITS useless, all MSBs are '0')
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3, LED_DASH, 0)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M_TEMP_DISP:
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0, ds_int2bcd_tens(temp), 0);
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1, ds_int2bcd_ones(temp), 0);
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2, CONF_C_F ? LED_f : LED_c, 1);
              // if (temp<0) filldisplay( 3, LED_DASH, 0);  -- temp defined as uint16, cannot be <0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M_DEBUG:
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0, switchcount[0]>>4, S1_LONG);
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1, switchcount[0]&15, S1_PRESSED);
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2, switchcount[1]>>4, S2_LONG);
              filldisplay( 3, switchcount[1]&15, S2_PRESSED);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}

      __critical { updateTmpDisplay(); }

      // save ram config
      ds_ram_config_write();

      if (S1_PRESSED || S2_PRESSED && ! (S1_LONG || S2_LONG)) {
          // try to dampen button over-response
          _delay_ms(100);
      }

      // reset long presses when button released
      if (! S1_PRESSED && S1_LONG) {
          S1_LONG = 0;
      }
      if (! S2_PRESSED && S2_LONG) {
          S2_LONG = 0;
      }

      count++;
      WDT_CLEAR();
    }
}
/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
https://github.com/zerog2k/stc_diyclock

网友D:
这个得根据电路来写程序,你可以用已有的原件设计电路,再编写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