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软件吗

楼主:
输入经纬度信息之后对自动出现多个地图的参数对比

地图

地图

网友A(2016-12-28):
这个就是一个在线地位置信息查询的工具,看这里
http://www.gpsspg.com/maps.htm

网友A:
回帖奖励 +3 黑币

这个就是一个经纬度的查询工具,见图,不知为何我发了链接,被删除了,所以你就看图吧

网友A:
在这个工具里面,地图上面任意点选,就可以获得各类地图的经纬度标注,以及参考位置

网友B:
回帖奖励 +3 黑币

不知道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就是一个经纬度的查询工具,见图,不知为何我发了链接,被删除了,所以你就看图吧

连接也是可以打开的,非常感谢

网友D:
回帖奖励 +3 黑币

这种软件还没使用呢,

网友E:
回帖奖励 +3 黑币

应该是位置座标。

网友F:
回帖奖励 +3 黑币

不知道呀 你去问别人呀

网友G:
这个就是一个在线地位置信息查询的工具,看这里
http://www.gpsspg.com/maps.htm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这个就是一个在线地位置信息查询的工具,看这里
http://www.gpsspg.com/maps.htm。。。。

已经找到,谢谢!

网友H:
回帖奖励 +3 黑币

经纬度查询用的

网友I:
定位软件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