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C51编程延时,怎样编程最方便,最精准?

楼主(2016-12-28):
请问,C51编程延时,怎样编程最方便,最精准?

网友A:
最好利用汇编编程延时

网友B:
用汇编的NOP吧,这样比循环加法操作好些,不耗能,也更优雅

网友C:
用定时器/中断来延时把

网友D:
首先你先选一个精准度高的晶振吧,不要用单片机内部晶振,其他方面见上吧。

网友E:
用汇编延时吧,c不是很准确。

网友F:
用汇编。较长的延时用定时器,短延时用循环。延时精度计算好后,仅仅依赖晶振精度。

网友G:
中断比较精准,for语句,while语句和_nop_()也可以延时

网友H:
最好就是利用实时时钟芯片,快、准、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