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大神帮忙

楼主(2016-12-28):
基于51单片机的八路抢答器程序,求大神帮忙把c语言转换为汇编语言,感激不尽啊。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sbit smg1=P2^0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第一位
sbit smg2=P2^1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第二位
sbit smg3=P2^2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第三位
sbit keyks=P3^0;        //定义开始按键
sbit keytz=P3^1;        //定义停止按键
sbit keyqc=P3^2;        //定义清除按键
sbit key1=P1^0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1号抢答选手
sbit key2=P1^1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2号抢答选手
sbit key3=P1^2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3号抢答选手
sbit key4=P1^3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4号抢答选手
sbit key5=P1^4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5号抢答选手
sbit key6=P1^5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6号抢答选手
sbit key7=P1^6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7号抢答选手
sbit key8=P1^7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8号抢答选手
sbit spk=P3^7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蜂鸣器
int djs=60,js=0;                   //djsbt是初始倒计时时间,可修改
//int table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int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 0x66,0x6d,0x7d,0x07, 0x7f,0x6f,0x40};
void delayms(int x)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char i;
        while(x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500;i>0;i--);
        }
}
void Timer0_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初始化
{
        js=0;
        TMOD=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0为定时器方式1
        TH0=0x3c;
        TL0=0xb0;
        //TR0=1;//IT1=1;
        ET0=1;//EX1=1;
        EA=1;
}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 using 1        //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
{
//            TF0=0;
                 TH0=0x3c;
                TL0=0xb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赋初值
                js++;
                if(js>=20)
                  { j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djs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1s的倒计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1=~led1;
                   }
}
void djsxs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倒计时函数
{        int b1,b2;
        b1=djs/10;
        b2=djs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将倒计时时间分成高低位
        P0=table[b1];
    smg2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2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十位数字
        P0=table[b2];
        smg3=0;
        delayms(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个位数字
        smg3=1;
}
void djsxs22()
{
        P0=0x40;
    smg1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-
        P0=0x40;
    smg2=0;
    delayms(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三位数码管显示-
    smg2=1;
        P0=0x40;
        smg3=0;
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smg3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-
}
void djsxs1()
{
        P0=table[1];
    smg1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1
}
void djsxs2()
{
        P0=table[2];
    smg1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2
}
void djsxs3()
{
        P0=table[3];
    smg1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3
}
void djsxs4()
{
        P0=table[4];
    smg1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4
}
void djsxs5()
{
        P0=table[5];
    smg1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1=1;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5
}
void djsxs6()
{
        P0=table[6];
    smg1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6
}
void djsxs7()
{
        P0=table[7];
    smg1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1=1;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7
}
void djsxs8()
{
        P0=table[8];
    smg1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1=1;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8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t djs1=60;
        Timer0_init();         //初始化定时器中断
        spk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不响
        djs=60;                //倒计时赋值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LOOP1:   djs=djs1;
                djsxs22();        //LOOP1是标号,显示 -  --

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                 //在定时器运行状态下,key1==0 则说明1号选手按下按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          //去除按键抖动后,重新在判断,是否确实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=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停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x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//去除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           //再次判断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; //如果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1=dj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//去除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           //再次判断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3); //如果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1=dj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                   //去除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           //再次判断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 //如果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LOOP1;                  //goto语句,回到loop1表号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ks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p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//去除按键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ks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ks);          //以上表示按下开始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pk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不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 开始倒计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x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tz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此处表示出去抖动, 以后不一一标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tz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tz);           //以上表示按下停止按键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停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ks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p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ks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ks);           //以上表示按下清楚按键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pk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不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启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以下是八个选手抢答,key1表示1号选手,依次类推,注释只写第一位选手,其他和第一个完全一致,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key1==0)&&(TR0==1))                 //在定时器运行状态下,key1==0 则说明1号选手按下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k=0;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          //去除按键抖动后,重新在判断,是否确实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k=1;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不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停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xs1();          //显示选手编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xs();          //显示剩余倒计时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qc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                   //去除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qc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qc); //如果按下清楚键,则回到- --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LOOP1;                  //goto语句,回到loop1表号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key2==0)&&(TR0==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xs2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x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qc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qc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q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LOOP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key3==0)&&(TR0==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xs3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x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qc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qc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q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LOOP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key4==0)&&(TR0==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4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xs4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x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qc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qc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q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LOOP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key5==0)&&(TR0==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5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xs5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x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qc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qc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q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LOOP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key6==0)&&(TR0==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6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xs6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x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qc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qc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q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LOOP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key7==0)&&(TR0==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7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xs7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x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qc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qc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q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LOOP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key8==0)&&(TR0==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8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8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xs8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x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qc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qc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q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LOOP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js<=5)  spk=0;          //到倒计时小于5是,蜂鸣器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js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倒计时时间等于0后,需要按清楚键恢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qc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qc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q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LOOP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:
揣摩别人的,不如自己写一个来的省力。

网友B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ASSEMBLY LISTING OF GENERATED OBJECT CODE

                  org 00h
             ; FUNCTION main (BEGIN)
  main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9
     R     MOV     djs1,#00H
     R     MOV     djs1+01H,#03C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0
     R     LCALL   Timer0_ini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1
           SETB    sp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2
     R     MOV     djs,#00H
     R     MOV     djs+01H,#03C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6
LOOP1:
     R     MOV     djs,djs1
     R     MOV     djs+01H,djs1+01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7
     R     LCALL   djsxs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9
           JB      key1,?C000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5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51
           MOV     R7,#02CH
           MOV     R6,#01H
     R     LCALL   _delay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52
           JB      key1,?C000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53
?C000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54
           JNB     key1,?C0006
?C000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55
     R     MOV     djs,#00H
     R     MOV     djs+01H,#03CH
?C000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5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5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58
           CLR     TR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59
     R     LCALL   djsx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60
           JB      key2,?C00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6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62
           MOV     R7,#02CH
           MOV     R6,#01H
     R     LCALL   _delay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63
           JB      key2,?C00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64
?C001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65
           JNB     key2,?C0012
?C0013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66
     R     INC     djs+01H
     R     MOV     A,djs+01H
           JNZ     ?C0144
     R     INC     djs
?C014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67
     R     MOV     djs1,djs
     R     MOV     djs1+01H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6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69
?C001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70
           JB      key3,?C00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7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72
           MOV     R7,#02CH
           MOV     R6,#01H
     R     LCALL   _delay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73
           JB      key3,?C00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74
?C001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75
           JNB     key3,?C0016
?C001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76
     R     MOV     A,djs+01H
     R     DEC     djs+01H
           JNZ     ?C0145
     R     DEC     djs
?C014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77
     R     MOV     djs1,djs
     R     MOV     djs1+01H,djs+01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7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79
?C001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80
           JB      key1,?C000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8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82
           MOV     R7,#064H
           MOV     R6,#00H
     R     LCALL   _delay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83
           JB      key1,?C000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84
?C002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85
           JB      key1,LOOP1
           SJMP    ?C00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8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8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8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8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9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91
?C000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92
           JB      keyks,LOOP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9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95
           MOV     R7,#02CH
           MOV     R6,#01H
     R     LCALL   _delay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96
           JB      keyks,LOOP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97
?C002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98
           JNB     keyks,?C0024
?C002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00
           SETB    TR0
?C002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0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03
     R     LCALL   djsx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04
           JB      keytz,?C00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0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06
           MOV     R7,#02CH
           MOV     R6,#01H
     R     LCALL   _delay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07
           JB      keytz,?C00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08
?C003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09
           JNB     keytz,?C0030
?C003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10
           CLR     TR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12
?C002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13
           JB      keyks,?C003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16
           MOV     R7,#02CH
           MOV     R6,#01H
     R     LCALL   _delay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17
           JB      keyks,?C003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18
?C003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19
           JNB     keyks,?C0034
?C003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21
           SETB    TR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23
?C003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25
           JB      key1,?C0036
           JNB     TR0,?C003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2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27
           CLR     spk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28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29
           JB      key1,?C003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30
?C003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31
           JNB     key1,?C0038
?C0039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32
           SETB    spk
?C004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3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3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35
           CLR     TR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36
     R     LCALL   djsxs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37
     R     LCALL   djsx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38
           JB      keyqc,?C004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3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40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41
           JB      keyqc,?C004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42
?C004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43
           JNB     keyqc,$ + 6H
     R     LJMP    LOOP1
           SJMP    ?C004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4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4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4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4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4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49
?C003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50
           JB      key2,?C0046
           JNB     TR0,?C004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52
           CLR     sp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53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54
           JB      key2,?C004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55
?C004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56
           JNB     key2,?C0048
?C0049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57
           SETB    spk
?C005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5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5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60
           CLR     TR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61
     R     LCALL   djsxs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62
     R     LCALL   djsx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63
           JB      keyqc,?C005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6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65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66
           JB      keyqc,?C005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67
?C005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68
           JNB     keyqc,$ + 6H
     R     LJMP    LOOP1
           SJMP    ?C005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6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7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7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7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7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74
?C004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75
           JB      key3,?C0056
           JNB     TR0,?C005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7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77
           CLR     sp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78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79
           JB      key3,?C005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80
?C005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81
           JNB     key3,?C0058
?C0059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82
           SETB    spk
?C006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8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8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85
           CLR     TR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86
     R     LCALL   djsxs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87
     R     LCALL   djsx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88
           JB      keyqc,?C006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8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90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91
           JB      keyqc,?C006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92
?C006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93
           JNB     keyqc,$ + 6H
     R     LJMP    LOOP1

           SJMP    ?C006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9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9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9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9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9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199
?C005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00
           JB      key4,?C0066
           JNB     TR0,?C006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0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02
           CLR     sp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03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04
           JB      key4,?C006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05
?C006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06
           JNB     key4,?C0068
?C0069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07
           SETB    spk
?C007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0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10
           CLR     TR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11
     R     LCALL   djsxs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12
     R     LCALL   djsx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13
           JB      keyqc,?C007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15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16
           JB      keyqc,?C007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17
?C007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18
           JNB     keyqc,$ + 6H
     R     LJMP    LOOP1
           SJMP    ?C007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1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24
?C006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25
           JB      key5,?C0076
           JNB     TR0,?C007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2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27
           CLR     sp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28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29
           JB      key5,?C007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30
?C007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31
           JNB     key5,?C0078
?C0079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32
           SETB    spk
?C008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3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3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35
           CLR     TR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36
     R     LCALL   djsxs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37
     R     LCALL   djsx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38
           JB      keyqc,?C008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3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40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41
           JB      keyqc,?C008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42
?C008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43
           JNB     keyqc,$ + 6H
     R     LJMP    LOOP1
           SJMP    ?C008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4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4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4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4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4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49
?C007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50
           JB      key6,?C0086
           JNB     TR0,?C008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52
           CLR     sp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53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54
           JB      key6,?C008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55
?C008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56
           JNB     key6,?C0088
?C0089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57
           SETB    spk
?C009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5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5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60
           CLR     TR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61
     R     LCALL   djsxs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62
     R     LCALL   djsx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63
           JB      keyqc,?C009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6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65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66
           JB      keyqc,?C009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67
?C009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68
           JNB     keyqc,$ + 6H
     R     LJMP    LOOP1
           SJMP    ?C009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6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7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7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7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7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75
?C008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76
           JB      key7,?C0096
           JNB     TR0,?C009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7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78
           CLR     sp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79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80
           JB      key7,?C009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81
?C009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82
           JNB     key7,?C0098
?C0099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83
           SETB    spk
?C010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8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8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86
           CLR     TR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87
     R     LCALL   djsxs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88
     R     LCALL   djsx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89
           JB      keyqc,?C01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9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91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92
           JB      keyqc,?C01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93
?C010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94
           JNB     keyqc,$ + 6H
     R     LJMP    LOOP1
           SJMP    ?C010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9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9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9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9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29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00
?C009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01
           JB      key8,?C0106
           JNB     TR0,?C010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03
           CLR     sp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04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05
           JB      key8,?C010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06
?C010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07
           JNB     key8,?C0108
?C011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11
           CLR     TR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12
           SETB    sp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13
     R     LCALL   djsxs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14
     R     LCALL   djsx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15
           JB      keyqc,?C01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17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18
           JB      keyqc,?C01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19
?C011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20
           JNB     keyqc,$ + 6H
     R     LJMP    LOOP1
           SJMP    ?C01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26
?C010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27
           SETB    C
     R     MOV     A,djs+01H
           SUBB    A,#05H
     R     MOV     A,djs
           XRL     A,#080H
           SUBB    A,#080H
           JNC     ?C0116
           CLR     spk
?C011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28

     R     MOV     A,djs+01H
     R     ORL     A,djs
           JZ      $ + 5H
     R     LJMP    ?C002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29
?C011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3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32
           JB      keyqc,?C011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3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34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35
           JB      keyqc,?C011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36
?C012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37
           JNB     keyqc,?C0122
?C012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38
           SETB    sp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39
     R     LJMP    LOOP1
; FUNCTION main (END)

; FUNCTION L?0149 (BEGIN)
L?0150:
           CLR     smg1
L?0151:
           MOV     R7,#03H
           MOV     R6,#00H
; FUNCTION _delayms (BEGIN)
        _delayms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50
        ;---- Variable 'i' assigned to Register 'R5' ----
        ;---- Variable 'x' assigned to Register 'R6/R7' 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51
?C012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53
           MOV     A,R7
           DEC     R7
           MOV     R2,AR6
           JNZ     ?C0146
           DEC     R6
?C0146:
           ORL     A,R2
           JZ      ?C01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5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55
           MOV     R5,#0F4H
?C0127:
           SETB    C
           MOV     A,R5
           XRL     A,#080H
           SUBB    A,#080H
           JC      ?C0125
           DEC     R5
           SJMP    ?C012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5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57
?C0130:
           RET

; FUNCTION _delayms (END)

; FUNCTION Timer0_init (BEGIN)
        Timer0_ini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5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5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60
           CLR     A
     R     MOV     js,A
     R     MOV     js+01H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61
           MOV     TMOD,#01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62
           MOV     TH0,#03C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63
           MOV     TL0,#0B0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65
           SETB    ET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66
           SETB    E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67
           RET
; FUNCTION Timer0_init (END)

; FUNCTION timer0 (BEGIN)
           PUSH    ACC
           PUSH    PSW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6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71
           MOV     TH0,#03C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72
           MOV     TL0,#0B0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73
     R     INC     js+01H
     R     MOV     A,js+01H
           JNZ     ?C0147
     R     INC     js
?C014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74
           CLR     C
           SUBB    A,#014H
     R     MOV     A,js
           XRL     A,#080H
           SUBB    A,#080H
           JC      ?C013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75
     R     MOV     js,#00H
     R     MOV     js+01H,#00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76
     R     MOV     A,djs+01H
     R     DEC     djs+01H
           JNZ     ?C0148
     R     DEC     djs
?C014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7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79
?C0133:
           POP     PSW
           POP     ACC
           RETI
; FUNCTION timer0 (END)

; FUNCTION djsxs (BEGIN)
                djsxs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8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8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82
     R     MOV     R6,djs
     R     MOV     R7,djs+01H
           MOV     R4,#00H
           MOV     R5,#0AH
     E     LCALL   ?C?SIDIV
        ;---- Variable 'b1' assigned to Register 'R2/R3' ----
           MOV     R3,AR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83
     R     MOV     R6,djs
     R     MOV     R7,djs+01H
           MOV     R4,#00H
           MOV     R5,#0AH
     E     LCALL   ?C?SIDIV
        ;---- Variable 'b2' assigned to Register 'DPTR' ----
           MOV     DPL,R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84
           MOV     A,R3
           ADD     A,ACC
     R     ADD     A,#LOW table
           MOV     R0,A
           INC     R0
           MOV     A,@R0
           MOV     P0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85
           CLR     smg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86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87
           SETB    smg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88
           MOV     R7,DPL
           MOV     A,R7
           ADD     A,ACC
     R     ADD     A,#LOW table
           MOV     R0,A
           INC     R0
           MOV     A,@R0
           MOV     P0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89
           CLR     smg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90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91
           SETB    smg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92
           RET
; FUNCTION djsxs (END)

; FUNCTION djsxs22 (BEGIN)
                djsxs2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9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9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95
           MOV     P0,#040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9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97
     R     LCALL   L?014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98
           SETB    smg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399

           MOV     P0,#040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00
           CLR     smg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01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02
           SETB    smg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03
           MOV     P0,#040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04
           CLR     smg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05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06
           SETB    smg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07
           RET
; FUNCTION djsxs22 (END)

; FUNCTION djsxs1 (BEGIN)
                djsxs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0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10
     R     MOV     P0,table+03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12
     R     LCALL   L?014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13
           SETB    smg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14
           RET
; FUNCTION djsxs1 (END)

; FUNCTION djsxs2 (BEGIN)
                djsxs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17
     R     MOV     P0,table+05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1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19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20
           SETB    smg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21
           RET
; FUNCTION djsxs2 (END)

; FUNCTION djsxs3 (BEGIN)
                djsxs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24
     R     MOV     P0,table+07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26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27
           SETB    smg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28
           RET
; FUNCTION djsxs3 (END)

; FUNCTION djsxs4 (BEGIN)
                djsxs4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2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31
     R     MOV     P0,table+09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3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33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34
           SETB    smg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35
           RET
; FUNCTION djsxs4 (END)

; FUNCTION djsxs5 (BEGIN)
                djsxs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3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3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38
     R     MOV     P0,table+0B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3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40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41
           SETB    smg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42
           RET
; FUNCTION djsxs5 (END)

; FUNCTION djsxs6 (BEGIN)
                djsxs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4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4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45
     R     MOV     P0,table+0D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4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47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48
           SETB    smg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49
           RET
; FUNCTION djsxs6 (END)

; FUNCTION djsxs7 (BEGIN)
                djsxs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5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52
     R     MOV     P0,table+0F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5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54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55
           SETB    smg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56
           RET
; FUNCTION djsxs7 (END)

; FUNCTION djsxs8 (BEGIN)
                djsxs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5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5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59
     R     MOV     P0,table+011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6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61

     R     LCALL   L?015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62
           SETB    smg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463
           RET
; FUNCTION djsxs8 (END)
TABLE:DB 3FH,06H,5BH,4FH,66H,6DH,7DH,07H,7FH,6FH,40H    ;共阴字码表
END

楼主:
多谢大神帮忙啊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