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来做声控灯的咪头应该用什么样的?

楼主(2016-12-28):
用来做声控灯的咪头应该用什么样的?

网友A:
普通电容咪就可以,灵敏度高,角度广

网友B:
自己百度,说不清楚

网友C:
楼下正解。

网友D:
普通电容咪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普通电容咪就可以,灵敏度高,角度广

因为第一次接触并不懂 上面标有SG的可以吗

网友E:
用普通的就够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用普通的就够用了

嗯嗯 用了 还是没有实现功能已放弃

网友F(2018-01-24):
用电容式的,一般买的都是电容式的,去电子市场的话直接跟他说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