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码管共阴极和共阳极需要连接的三极管接法有什么不同吗?

楼主(2016-12-29):
数码管共阴极和共阳极需要连接的三极管接法有什么不同吗?

网友A:
当然不同,一个高电平控制,一个是低电平控制,一个用npn,另一个用pnp

网友B:
一个高电平控制,一个是低电平控制,一个用npn,另一个用pnp

网友C:

每只数码管都是由8只发光二极管组成,这8只二极管有一端是并接在一起的,称为公共端,每只二极管的另外一端分别接单片机IO口。当这个公共端是8只二极管的正极时,称为共阳极,反之称为共阴极。共阳极数码管的共阳极必须接+5V,单片机IO口中那个IO口为低电平时,对应的发光二极管点亮。共阴极数码管的共阴极必须接0V,单片机IO口中那个IO口为高电平时,对应的发光二极管点亮。

网友D:
接三极管驱动

网友D:
高电平驱动,用NPN管,e极接地,c极接LED数码管;低电平驱动,用PNP管,c极接+5V,e极接LED数码管;b极均需接限流电阻。

网友E:
一个高电平控制,一个是低电平控制,一个用npn,另一个用pnp,控制通断是一样

网友F:
共阴极用NPN,共阳极用PN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