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请教大神这几个元器件的名字是什么

楼主(2016-12-29):
在线等,挺急的。

网友A:
电桥,电容,稳压芯片,12V的话7812

网友B:
整流桥,电容,稳压芯片

网友C:
整流桥  104电容   电解电容   稳压芯片    电解电容   104电容

网友D:
二极管桥式整流  瓷片电容  电解电容 稳压芯片 78系列

网友E:
第一个是二极管整流用的,就是讲交流电转成直流电,好像叫H桥电路什么的。

网友F:
二极管整流电路

网友G:
整流桥 电容

网友H:
我去!这不是做简单直流稳压电源的东西吗?整流桥+电容+三端稳压管,顺便再告诉你:电容从左往右:1000uF,0.33UF,1uF(78系列的稳压管的话),1000uF!参数应该是这样!一年前做过的第一个电路!

网友I:
整流电桥,电容,好像是有机性的电容,稳压电源,看不清

网友J:
整流电桥,瓷片电容,稳压芯片,电解电容

网友K:
电桥,电容,稳压芯片,5V的话7805

网友L:
整流桥、电容、LM317稳压芯片

网友M:
第一个电桥,把下半周的波形转换成脉动直流电
电容,通过电容充放电原理来修正脉动整流
三端稳压管,就是起到降压作用,不过现在已经不怎么用三端稳压管来做电源部分

网友N:

第一个是桥型整流电路,由4只二极管组成,有时它也表示一个桥式整流器,如DB101、RB151、W005M、RS501等等。第二个是电容器,一般指小容量无极性电容器,如,高频瓷电容、低频瓷电容、云母电容等等。第三个也是电容器,一般指大容量有极性电容器,如,铝电解电容、钽电解电容等等,图中的点表示电容器的负极,这是其中一种画法,另一种画法电容的正极是一个较扁矩形。第四个稳压模块,如,7805、7806等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