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arduino显示屏驱动库U8glib和UTFT,有示例代码

楼主(2016-12-29):
      如题,算是两个比较常用的库,UTFT可以用来驱动Arduino自带的TFT显示屏,U8glib用来驱动各种尺寸的OLED显示屏,包含有示例代码。分享给大家使用。

楼主:
补充使用方法,放到arduino的libraries目录下,点example里面的ino文件运行就可以了,如果不知道libraries在哪可以在IDE里点文件-首选项查看。

网友A(2017-04-17):
很好,找很久一直找不著,正好需要

网友B(2019-12-21):
UTFT在编码的时候一直是  编译失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