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能在Multisim中仿真吗,如果能有STM32的文件吗

楼主(2016-12-30):
另外有比较器LM339 等其他文件吗?用来添加Mulistim库中,谢谢

网友A:
STM32你怎么仿真?这是数字电路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M32你怎么仿真?这是数字电路吧!

我的意思是说,STM32加上外围的电路在Multisim实现仿真,验证这个电路是否正确,为什么有些单片机可以,例如Protues  51,好像AVR 是可以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的意思是说,STM32加上外围的电路在Multisim实现仿真,验证这个电路是否正确,为什么有些单片机可以, ...

这就尴尬了!不懂这个!

网友B:
STM32貌似不可以

网友C(2023-04-15):
Multisim主要是模拟的仿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