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工程建立

楼主(2016-12-30):
1.  启动keil uVision4
2.  创建一个工程
以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为例。
1)点击菜单栏【Project】→【New uVision Project】,如下图。
2)给弹出的新工程选择框命名,选择储存位置,单击【保存】,如下图。
3)在弹出的选择芯片对话框中,假设我们使用AtmelAT89C52,单击Atmel左边的“+”,单击AT89C52,再单击【OK】,弹出的询问窗口,点【是】或者【否】都可以,
如下图。
如果没有显示出“Project”面板,点击如下图标,再单击“Project”,面板就会显示出来。
4)新建源程序文件(用来编写程序的文件)
1)单击【File】→【New】软件窗口会出现一个编辑窗口,此时不急着输入内容,单击保存该文件,一般与工程文件放在同一文件夹里。注意:给源文件命名时一定要加上扩展名“.c”表明它是一个C语言程序文件。若是汇编则加扩展名“.a”或“.asm”
2)将源程序文件添加到工程中。在“Project”面板中,右击【Source Group1】→【Add Files to Group ‘Source Group1’】,弹出对话框选择源程序文件,单击【Add】,“Project”中会出现刚才添加的源程序文件(点亮led.c),然后点击【Close】关闭窗口。
3.  设置发布选项
单击快捷图标 弹出对话框,再选择“Output”勾选“Great HEX File”(建立“HEX”文件),单击【OK】即可。
4.  编写编译源程序
1)  输入led点亮代码
2)  编译单击工具栏上的 任意一个按钮,编译进程会出现一些提示,显示错误及警告,若编译后显示“0 Error”“0 Warning”说明编译成功。
5.  将程序代码下载(下载前必需安装“USB转串口线驱动”
步骤1:选择芯片(即选择单片机型号)
单击小三角 ,弹出各种芯片型号,再选择与自己使用的单片机相同的型号。
步骤2:打开程序文件(即打开“.hex”文件)
      单击 ,弹出打开程序文件,(“.hex”或“.bin”)对话框。选中工程文件,打开“.hex”文件。
步骤3:选择串行下载口和下载波特率。
由于本章我们使用的是串口下载器,下载器连接在那个端口,就选择相应的串口。我们接在COM3口,所以就要选择COM3。关于波特率,一般可选中等数值。
步骤4:下载程序代码至单片机
单击 ,开始下载,再开启目标板(即单片机试验板)的电源,程序“烧入”单片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