段码液晶用HT1621驱动,怎么编码,请指导一下思路

楼主:
请教各位大侠  段码液晶用HT1621驱动,怎么编码,,请指导一下思路

网友A(2018-03-29):
大咖们说一说,这个如做码表的吧,想学一下

网友A:
大咖们说一说吧,我也是想学习一下

网友B:
32*4位ram

网友B:
32*4ram
ram 0      1f 1g 1d 1d
ram1       1a 1b 1c x3
...
...
ram15     6a 6b 6c 6p

举例段1 显示8
ram0 写入 1111 =0xf
ram1写入  1110 =0xe
如果过会儿还想显示x3
就读取ram1的值或0x01,再写入ram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的编码
编码表 table[]={0的编码,1的编码......0xfe.......}
你有个变量i 值是8
temp=table[i]     其实就是oxfe
write(ram0, temp);
write(ram1,temp>>4);

网友A:
谢谢,我去淘个屏,先试试,如有不明白的再向你请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