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数字抢答器

楼主(2016-12-30):
湖南工程学院
课程设计任务书
课程名称 数字电子技术
       智力竞赛抢答器

   专业班级:
         学生姓名: 学号:         指导老师:
             批:
任务书下达日期  2014 9 1   星期一
设计完成日期    2014 9 12 星期五

             设计内容与设计要求

一、设计内容

1.设计一个可容纳8组代表队参赛的智力抢答器,每组设一个抢答按钮,按钮的编号与选手的编号相对应。

2. 抢答器具有第一信号鉴别及数据锁存功能。主持人将设备复位(清零)后,发出抢答指令,当第一组参赛者触动按钮时,该组指示灯亮。此后,其他组别触动按钮无效。

3. 设计一个用数码管显示1~8组中最先抢答组别的电路。

4. 抢答器具有定时35S抢答的功能,当主持人发出抢答指令后开始减计时,并用显示器显示时间。当抢答时间到,蜂鸣器鸣叫发出报警信号,并封锁输入电路,禁止选手超时抢答。

5.设计一个犯规判别电路,并用指示灯显示。

6.设置记分显示电路,每组预置100分,答对1次加10分,答错1次减10分。

7.功能扩展(自选)

二、设计要求

1.思路清晰,给出整体设计框图和总电路图;

2.单元电路设计,给出具体设计思路和电路;

3.写出设计报告;

                 主要设计条件

1.  在实验楼南楼的四楼“综合实验室”和“电子实验室”调试。

2.  提供调试用实验箱和电路所需元件及芯片。

                  说明书格式
1.课程设计封面;

2.任务书;

3.说明书目录;

4.设计总体思路,基本原理和框图(总电路图);

5.单元电路设计(各单元电路图);

6.安装、调试步骤;

7.故障分析与电路改进;

8.总结与体会;

9.附录(元器件清单);

10.    参考文献;

11.课程设计成绩评分表

注:16K纸书写,要求内容独立完成。

  第一周星期一:课题内容介绍和查找资料。

        星期二:总体电路设计和分电路设计。

       星期三: multisim软件进行电路仿真,修改方案。

星期四 : 上午:电路仿真,确定设计方案,拟订调试方案或安装电路。

下午:画出调试电路图, 领元器件。

        星期五整天:安装、调试电路。

第二周星期一~二:  安装、调试电路。

      星期三下午:验收电路、归还器件。

星期四~五: 写设计报告,打印相关图纸。

      星期五下午:带设计报告书进行答辩,整理实验室及其它事情。

1.《电子线路设计、实验、测试》(第二版)

        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-------谢自美 主编

2.《新型集成电路的应用》---------电子技术基础课程设计

        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   梁宗善 主编

3.《电子技术基础实验》

          高等教育出版社-------------陈大钦 主编

4.《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指导》

高教出版社-------------------彭介华 主编

目 录
一、设计方案
1.1 设计基本思路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1.2 基本原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1.3 总电路图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二、单元电路设计方案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  2.1、抢答电路单元图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  2.2、定时电路单元图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  2.3、报警电路单元图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  2.4、计分电路设计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三、安装 调试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四、总结与体会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五、附录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六、参考文献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评分表....
1.1 设计基本思路
基本功能:设计一个智力竞赛抢答器,可同时供8名选手或8个代表队参加比赛,他们的编号分别是01234567,各用一个抢答按钮,按钮的编号与选手的编号相对应,分别是S0S1S2S3S4S5S6S7。给节目主持人设置一个控制开关,用来控制系统的清零(编号显示数码管灭灯)和抢答的开始。抢答器具有数据锁存和显示的功能。抢答开始后,若有选手按动抢答按钮,编号立即锁存,并在LED数码管上显示出选手的编号。此外,要封锁输入电路,禁止其他选手抢答。优先抢答选手的编号一直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零为止。
扩展功能:抢答器具有定时抢答的功能,且一次抢答的时间可以由主持人设定。当节目主持人按下“开始”按钮后,要求定时器立即倒计时,并在显示器上显示。参赛选手在设定的时间内抢答,抢答有效,定时器停止工作,显示器上显示选手的编号和抢答时刻的时间,并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零为止。如果定时抢答的时间已到,却没有选手抢答,则本次抢答无效,系统短暂报警,并封锁输入电路,禁止选手超时后抢答,时间显示器上显示00. 如过选手在主持人按下开始之前点抢答,则视为犯规。
1.2基本原理
根据对功能要求的简要分析,将定时抢答器电路分为主题电路和扩展电路两部分。主体电路完成基本的抢答功能,即开始抢答后,当选手按动抢答器按钮时,能显示选手的编号,同时能封锁输入电路,禁止其他选手抢答。扩展电路完成定时抢答及报警功能。
比赛开始时,接通电源,节目主持人将开关置于“清零”位置,抢答器处于禁止工作状态,编号显示器灭灯,定时显示器上显示设定时间。当节目主持人宣布“抢答开始”,同时将控制开关拨到“开始”位置,抢答器处于工作状态,定时器开始倒计时。若定时时间到,却没有选手抢答时,系统报警,并封锁输入电路,禁止选手超时后抢答。若选手在定时时间内按动抢答按钮时,抢答器要完成以下四项工作:1.优先编码器电路立即分辨出抢答者的编号,并由锁存器进行锁存,然后由译码显示电路显示编号; 2.扬声器发出短暂声响,提醒节目主持人注意; 3.控制电路要对输入编码电路进行封锁,避免其他选手再次进行抢答; 4.控制电路要使定时器停止工作,时间显示器上显示剩余的抢答时间,并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零为止。当选手将问题回答完毕时,主持人操作控制开关,使系统回复到禁止工作状态,以便进行下一轮抢答。
1.3  总电路图
               1 八路智力抢答器方案一设计框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总电路
                  ..单元电路设计
2.1定时电路设计
首先主持人根据题的难易程度改变74LS192的输入端D3D2D1D0的电平来确定抢答时间(假定为35秒),555构成秒脉冲产生电路为计时电路提供脉冲。抢答开始前主持人闭合开关,74LS192的置数端PL为低电平有效,处于置数状态,数码管显示定时时间。抢答开始,主持人打开开关,计数器处于计数状态,555产生的秒脉冲与十位74LS192借位输出端(其初始状态为高电平)相与。计数器递减计数至00,十位74LS192借位输出端为低电平,计数器停止工作,产生报警。计时期间有人抢答,减计数器停止计时,显示器上显示此刻时间。
74L192是同步十进制可逆计数器,具备双时钟输入,同时具备清零和置位功能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3 定时电路
2.2 报警电路设计
555定时器和三极管构成的报警电路如图13所示。图中555定时器用来构成多谐振荡器,其震荡频率和秒脉冲产生电路中频率的计算方法相同。3端的输出信号经过三级管驱动扬声器,发出报警信号。当4端的输入信号是高电平时,振荡器工作,有报警信号,4端输入低电平时,振荡器不工作,没有报警信号。也就是说需要报警时只需控制输入端即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报警电路
2.3抢答电路设计
SW1-8为八位选手的抢答开关,SW9单刀双掷开关设为主持人控制开关。当主持人控制开关置于清零状态时,RS触发器的R端为低电平,输出端全部为低电平。于是74LS48BI为高,显示器灭灯;74LS148的选通输入端ST为高电平,74LS148处于工作状态,此时锁存电路不工作。当SW9置于开始状态,优先编码电路和锁存电路同时处于工作状态。74LS2791R1S均为高电平,由真值表可知,输出1Q为低电平,从而使74LS148输入使能端为低电平有效,即抢答器处于等待工作状态。若有选手(假设为3号选手)按动抢答开关(即闭合SW4),此时优先编码器74LS148输入端I3接低电平有效,则输出A2A1A0100A2A1A0分别接至4S3S2S,根据RS锁存器真值表,2Q3Q4Q输出分别为110,从而74LS48的输入端DCBA0011,经74LS48译码,显示器上显示“3”。与此同时,当74LS148输入端有一个为低电平时,GS为低电平有效,即标志译码器处于工作状态,从而使1S0,此时1Q输出为高电平,致使EI为高电平,74LS148处于禁止工作状态,其他选手抢答按钮的输入信号不会被接受。这就保证了抢答者优先性以及抢答电路的准确性。抢答结束后,主持人开关置于清零状态,数码管变灰,一切恢复初始状态,以便进入下一轮抢答环节。
                  5.抢答电路
2.4.计分电路
计分电路是由两个74L192组成.计分电路是由一个3位数10进制数组成.其中个位数一直为0.所以显示个位数的显示管4个输入端都接地.十位数开始显示0.所以置数段的输入为0000.
百位上显示1,所以置数端输入端为0001.通过开关加分,减分来实现高低点平的转换,从而实现分数的加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6.计分电路
  安装调试
按照总电路图在软件上一一对应选择芯片进行进行连接,然后启动开关观察,如果仿真结果和预期一样,则证明仿真成功。
总结与体会
湖南工程学院
课程设计任务书
课程名称 数字电子技术
       智力竞赛抢答器

   专业班级:
         学生姓名: 学号:         指导老师:
             批:
任务书下达日期  2014 9 1   星期一
设计完成日期    2014 9 12 星期五

             设计内容与设计要求

一、设计内容

1.设计一个可容纳8组代表队参赛的智力抢答器,每组设一个抢答按钮,按钮的编号与选手的编号相对应。

2. 抢答器具有第一信号鉴别及数据锁存功能。主持人将设备复位(清零)后,发出抢答指令,当第一组参赛者触动按钮时,该组指示灯亮。此后,其他组别触动按钮无效。

3. 设计一个用数码管显示1~8组中最先抢答组别的电路。

4. 抢答器具有定时35S抢答的功能,当主持人发出抢答指令后开始减计时,并用显示器显示时间。当抢答时间到,蜂鸣器鸣叫发出报警信号,并封锁输入电路,禁止选手超时抢答。

5.设计一个犯规判别电路,并用指示灯显示。

6.设置记分显示电路,每组预置100分,答对1次加10分,答错1次减10分。

7.功能扩展(自选)

二、设计要求

1.思路清晰,给出整体设计框图和总电路图;

2.单元电路设计,给出具体设计思路和电路;

3.写出设计报告;

                 主要设计条件

1.  在实验楼南楼的四楼“综合实验室”和“电子实验室”调试。

2.  提供调试用实验箱和电路所需元件及芯片。

                  说明书格式
1.课程设计封面;

2.任务书;

3.说明书目录;

4.设计总体思路,基本原理和框图(总电路图);

5.单元电路设计(各单元电路图);

6.安装、调试步骤;

7.故障分析与电路改进;

8.总结与体会;

9.附录(元器件清单);

10.    参考文献;

11.课程设计成绩评分表

注:16K纸书写,要求内容独立完成。

  第一周星期一:课题内容介绍和查找资料。

        星期二:总体电路设计和分电路设计。

       星期三: multisim软件进行电路仿真,修改方案。

星期四 : 上午:电路仿真,确定设计方案,拟订调试方案或安装电路。

下午:画出调试电路图, 领元器件。

        星期五整天:安装、调试电路。

第二周星期一~二:  安装、调试电路。

      星期三下午:验收电路、归还器件。

星期四~五: 写设计报告,打印相关图纸。

      星期五下午:带设计报告书进行答辩,整理实验室及其它事情。

1.《电子线路设计、实验、测试》(第二版)

        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-------谢自美 主编

2.《新型集成电路的应用》---------电子技术基础课程设计

        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   梁宗善 主编

3.《电子技术基础实验》

          高等教育出版社-------------陈大钦 主编

4.《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指导》

高教出版社-------------------彭介华 主编

目 录
一、设计方案
1.1 设计基本思路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1.2 基本原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1.3 总电路图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二、单元电路设计方案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  2.1、抢答电路单元图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  2.2、定时电路单元图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  2.3、报警电路单元图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  2.4、计分电路设计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三、安装 调试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四、总结与体会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五、附录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六、参考文献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评分表....
1.1 设计基本思路
基本功能:设计一个智力竞赛抢答器,可同时供8名选手或8个代表队参加比赛,他们的编号分别是01234567,各用一个抢答按钮,按钮的编号与选手的编号相对应,分别是S0S1S2S3S4S5S6S7。给节目主持人设置一个控制开关,用来控制系统的清零(编号显示数码管灭灯)和抢答的开始。抢答器具有数据锁存和显示的功能。抢答开始后,若有选手按动抢答按钮,编号立即锁存,并在LED数码管上显示出选手的编号。此外,要封锁输入电路,禁止其他选手抢答。优先抢答选手的编号一直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零为止。
扩展功能:抢答器具有定时抢答的功能,且一次抢答的时间可以由主持人设定。当节目主持人按下“开始”按钮后,要求定时器立即倒计时,并在显示器上显示。参赛选手在设定的时间内抢答,抢答有效,定时器停止工作,显示器上显示选手的编号和抢答时刻的时间,并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零为止。如果定时抢答的时间已到,却没有选手抢答,则本次抢答无效,系统短暂报警,并封锁输入电路,禁止选手超时后抢答,时间显示器上显示00. 如过选手在主持人按下开始之前点抢答,则视为犯规。
1.2基本原理
根据对功能要求的简要分析,将定时抢答器电路分为主题电路和扩展电路两部分。主体电路完成基本的抢答功能,即开始抢答后,当选手按动抢答器按钮时,能显示选手的编号,同时能封锁输入电路,禁止其他选手抢答。扩展电路完成定时抢答及报警功能。
比赛开始时,接通电源,节目主持人将开关置于“清零”位置,抢答器处于禁止工作状态,编号显示器灭灯,定时显示器上显示设定时间。当节目主持人宣布“抢答开始”,同时将控制开关拨到“开始”位置,抢答器处于工作状态,定时器开始倒计时。若定时时间到,却没有选手抢答时,系统报警,并封锁输入电路,禁止选手超时后抢答。若选手在定时时间内按动抢答按钮时,抢答器要完成以下四项工作:1.优先编码器电路立即分辨出抢答者的编号,并由锁存器进行锁存,然后由译码显示电路显示编号; 2.扬声器发出短暂声响,提醒节目主持人注意; 3.控制电路要对输入编码电路进行封锁,避免其他选手再次进行抢答; 4.控制电路要使定时器停止工作,时间显示器上显示剩余的抢答时间,并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零为止。当选手将问题回答完毕时,主持人操作控制开关,使系统回复到禁止工作状态,以便进行下一轮抢答。
1.3  总电路图
               1 八路智力抢答器方案一设计框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总电路
                  ..单元电路设计
2.1定时电路设计
首先主持人根据题的难易程度改变74LS192的输入端D3D2D1D0的电平来确定抢答时间(假定为35秒),555构成秒脉冲产生电路为计时电路提供脉冲。抢答开始前主持人闭合开关,74LS192的置数端PL为低电平有效,处于置数状态,数码管显示定时时间。抢答开始,主持人打开开关,计数器处于计数状态,555产生的秒脉冲与十位74LS192借位输出端(其初始状态为高电平)相与。计数器递减计数至00,十位74LS192借位输出端为低电平,计数器停止工作,产生报警。计时期间有人抢答,减计数器停止计时,显示器上显示此刻时间。
74L192是同步十进制可逆计数器,具备双时钟输入,同时具备清零和置位功能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3 定时电路
2.2 报警电路设计
555定时器和三极管构成的报警电路如图13所示。图中555定时器用来构成多谐振荡器,其震荡频率和秒脉冲产生电路中频率的计算方法相同。3端的输出信号经过三级管驱动扬声器,发出报警信号。当4端的输入信号是高电平时,振荡器工作,有报警信号,4端输入低电平时,振荡器不工作,没有报警信号。也就是说需要报警时只需控制输入端即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报警电路
2.3抢答电路设计
SW1-8为八位选手的抢答开关,SW9单刀双掷开关设为主持人控制开关。当主持人控制开关置于清零状态时,RS触发器的R端为低电平,输出端全部为低电平。于是74LS48BI为高,显示器灭灯;74LS148的选通输入端ST为高电平,74LS148处于工作状态,此时锁存电路不工作。当SW9置于开始状态,优先编码电路和锁存电路同时处于工作状态。74LS2791R1S均为高电平,由真值表可知,输出1Q为低电平,从而使74LS148输入使能端为低电平有效,即抢答器处于等待工作状态。若有选手(假设为3号选手)按动抢答开关(即闭合SW4),此时优先编码器74LS148输入端I3接低电平有效,则输出A2A1A0100A2A1A0分别接至4S3S2S,根据RS锁存器真值表,2Q3Q4Q输出分别为110,从而74LS48的输入端DCBA0011,经74LS48译码,显示器上显示“3”。与此同时,当74LS148输入端有一个为低电平时,GS为低电平有效,即标志译码器处于工作状态,从而使1S0,此时1Q输出为高电平,致使EI为高电平,74LS148处于禁止工作状态,其他选手抢答按钮的输入信号不会被接受。这就保证了抢答者优先性以及抢答电路的准确性。抢答结束后,主持人开关置于清零状态,数码管变灰,一切恢复初始状态,以便进入下一轮抢答环节。
                  5.抢答电路
2.4.计分电路
计分电路是由两个74L192组成.计分电路是由一个3位数10进制数组成.其中个位数一直为0.所以显示个位数的显示管4个输入端都接地.十位数开始显示0.所以置数段的输入为0000.
百位上显示1,所以置数端输入端为0001.通过开关加分,减分来实现高低点平的转换,从而实现分数的加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6.计分电路
  安装调试
按照总电路图在软件上一一对应选择芯片进行进行连接,然后启动开关观察,如果仿真结果和预期一样,则证明仿真成功。
总结与体会
湖南工程学院
课程设计任务书
课程名称 数字电子技术
       智力竞赛抢答器

   专业班级:
         学生姓名: 学号:         指导老师:
             批:
任务书下达日期  2014 9 1   星期一
设计完成日期    2014 9 12 星期五

             设计内容与设计要求

一、设计内容

1.设计一个可容纳8组代表队参赛的智力抢答器,每组设一个抢答按钮,按钮的编号与选手的编号相对应。

2. 抢答器具有第一信号鉴别及数据锁存功能。主持人将设备复位(清零)后,发出抢答指令,当第一组参赛者触动按钮时,该组指示灯亮。此后,其他组别触动按钮无效。

3. 设计一个用数码管显示1~8组中最先抢答组别的电路。

4. 抢答器具有定时35S抢答的功能,当主持人发出抢答指令后开始减计时,并用显示器显示时间。当抢答时间到,蜂鸣器鸣叫发出报警信号,并封锁输入电路,禁止选手超时抢答。

5.设计一个犯规判别电路,并用指示灯显示。

6.设置记分显示电路,每组预置100分,答对1次加10分,答错1次减10分。

7.功能扩展(自选)

二、设计要求

1.思路清晰,给出整体设计框图和总电路图;

2.单元电路设计,给出具体设计思路和电路;

3.写出设计报告;

                 主要设计条件

1.  在实验楼南楼的四楼“综合实验室”和“电子实验室”调试。

2.  提供调试用实验箱和电路所需元件及芯片。

                  说明书格式
1.课程设计封面;

2.任务书;

3.说明书目录;

4.设计总体思路,基本原理和框图(总电路图);

5.单元电路设计(各单元电路图);

6.安装、调试步骤;

7.故障分析与电路改进;

8.总结与体会;

9.附录(元器件清单);

10.    参考文献;

11.课程设计成绩评分表

注:16K纸书写,要求内容独立完成。

  第一周星期一:课题内容介绍和查找资料。

        星期二:总体电路设计和分电路设计。

       星期三: multisim软件进行电路仿真,修改方案。

星期四 : 上午:电路仿真,确定设计方案,拟订调试方案或安装电路。

下午:画出调试电路图, 领元器件。

        星期五整天:安装、调试电路。

第二周星期一~二:  安装、调试电路。

      星期三下午:验收电路、归还器件。

星期四~五: 写设计报告,打印相关图纸。

      星期五下午:带设计报告书进行答辩,整理实验室及其它事情。

1.《电子线路设计、实验、测试》(第二版)

        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-------谢自美 主编

2.《新型集成电路的应用》---------电子技术基础课程设计

        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   梁宗善 主编

3.《电子技术基础实验》

          高等教育出版社-------------陈大钦 主编

4.《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指导》

高教出版社-------------------彭介华 主编

目 录
一、设计方案
1.1 设计基本思路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1.2 基本原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1.3 总电路图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二、单元电路设计方案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  2.1、抢答电路单元图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  2.2、定时电路单元图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  2.3、报警电路单元图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  2.4、计分电路设计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三、安装 调试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四、总结与体会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五、附录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六、参考文献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评分表....
1.1 设计基本思路
基本功能:设计一个智力竞赛抢答器,可同时供8名选手或8个代表队参加比赛,他们的编号分别是01234567,各用一个抢答按钮,按钮的编号与选手的编号相对应,分别是S0S1S2S3S4S5S6S7。给节目主持人设置一个控制开关,用来控制系统的清零(编号显示数码管灭灯)和抢答的开始。抢答器具有数据锁存和显示的功能。抢答开始后,若有选手按动抢答按钮,编号立即锁存,并在LED数码管上显示出选手的编号。此外,要封锁输入电路,禁止其他选手抢答。优先抢答选手的编号一直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零为止。
扩展功能:抢答器具有定时抢答的功能,且一次抢答的时间可以由主持人设定。当节目主持人按下“开始”按钮后,要求定时器立即倒计时,并在显示器上显示。参赛选手在设定的时间内抢答,抢答有效,定时器停止工作,显示器上显示选手的编号和抢答时刻的时间,并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零为止。如果定时抢答的时间已到,却没有选手抢答,则本次抢答无效,系统短暂报警,并封锁输入电路,禁止选手超时后抢答,时间显示器上显示00. 如过选手在主持人按下开始之前点抢答,则视为犯规。
1.2基本原理
根据对功能要求的简要分析,将定时抢答器电路分为主题电路和扩展电路两部分。主体电路完成基本的抢答功能,即开始抢答后,当选手按动抢答器按钮时,能显示选手的编号,同时能封锁输入电路,禁止其他选手抢答。扩展电路完成定时抢答及报警功能。
比赛开始时,接通电源,节目主持人将开关置于“清零”位置,抢答器处于禁止工作状态,编号显示器灭灯,定时显示器上显示设定时间。当节目主持人宣布“抢答开始”,同时将控制开关拨到“开始”位置,抢答器处于工作状态,定时器开始倒计时。若定时时间到,却没有选手抢答时,系统报警,并封锁输入电路,禁止选手超时后抢答。若选手在定时时间内按动抢答按钮时,抢答器要完成以下四项工作:1.优先编码器电路立即分辨出抢答者的编号,并由锁存器进行锁存,然后由译码显示电路显示编号; 2.扬声器发出短暂声响,提醒节目主持人注意; 3.控制电路要对输入编码电路进行封锁,避免其他选手再次进行抢答; 4.控制电路要使定时器停止工作,时间显示器上显示剩余的抢答时间,并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零为止。当选手将问题回答完毕时,主持人操作控制开关,使系统回复到禁止工作状态,以便进行下一轮抢答。
1.3  总电路图
               1 八路智力抢答器方案一设计框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总电路
                  ..单元电路设计
2.1定时电路设计
首先主持人根据题的难易程度改变74LS192的输入端D3D2D1D0的电平来确定抢答时间(假定为35秒),555构成秒脉冲产生电路为计时电路提供脉冲。抢答开始前主持人闭合开关,74LS192的置数端PL为低电平有效,处于置数状态,数码管显示定时时间。抢答开始,主持人打开开关,计数器处于计数状态,555产生的秒脉冲与十位74LS192借位输出端(其初始状态为高电平)相与。计数器递减计数至00,十位74LS192借位输出端为低电平,计数器停止工作,产生报警。计时期间有人抢答,减计数器停止计时,显示器上显示此刻时间。
74L192是同步十进制可逆计数器,具备双时钟输入,同时具备清零和置位功能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3 定时电路
2.2 报警电路设计
555定时器和三极管构成的报警电路如图13所示。图中555定时器用来构成多谐振荡器,其震荡频率和秒脉冲产生电路中频率的计算方法相同。3端的输出信号经过三级管驱动扬声器,发出报警信号。当4端的输入信号是高电平时,振荡器工作,有报警信号,4端输入低电平时,振荡器不工作,没有报警信号。也就是说需要报警时只需控制输入端即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报警电路
2.3抢答电路设计
SW1-8为八位选手的抢答开关,SW9单刀双掷开关设为主持人控制开关。当主持人控制开关置于清零状态时,RS触发器的R端为低电平,输出端全部为低电平。于是74LS48BI为高,显示器灭灯;74LS148的选通输入端ST为高电平,74LS148处于工作状态,此时锁存电路不工作。当SW9置于开始状态,优先编码电路和锁存电路同时处于工作状态。74LS2791R1S均为高电平,由真值表可知,输出1Q为低电平,从而使74LS148输入使能端为低电平有效,即抢答器处于等待工作状态。若有选手(假设为3号选手)按动抢答开关(即闭合SW4),此时优先编码器74LS148输入端I3接低电平有效,则输出A2A1A0100A2A1A0分别接至4S3S2S,根据RS锁存器真值表,2Q3Q4Q输出分别为110,从而74LS48的输入端DCBA0011,经74LS48译码,显示器上显示“3”。与此同时,当74LS148输入端有一个为低电平时,GS为低电平有效,即标志译码器处于工作状态,从而使1S0,此时1Q输出为高电平,致使EI为高电平,74LS148处于禁止工作状态,其他选手抢答按钮的输入信号不会被接受。这就保证了抢答者优先性以及抢答电路的准确性。抢答结束后,主持人开关置于清零状态,数码管变灰,一切恢复初始状态,以便进入下一轮抢答环节。
                  5.抢答电路
2.4.计分电路
计分电路是由两个74L192组成.计分电路是由一个3位数10进制数组成.其中个位数一直为0.所以显示个位数的显示管4个输入端都接地.十位数开始显示0.所以置数段的输入为0000.
百位上显示1,所以置数端输入端为0001.通过开关加分,减分来实现高低点平的转换,从而实现分数的加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6.计分电路
  安装调试
按照总电路图在软件上一一对应选择芯片进行进行连接,然后启动开关观察,如果仿真结果和预期一样,则证明仿真成功。
总结与体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