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78L15 78L05这一类稳压模块工作原理,同时电压过大的原理解释

楼主:
在实验中发现,当78L15输入端电压为50V时,其输出端电压只有4V左右,紧接着后面的78L05输出的电压很小,不到1V,当78L15输入端电压为30V时各稳压模块输出电压正常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问78L15/05等这一类稳压模块工作原理,同时电压过大的原理解释    以下是电路

屏幕截图_2016-12-30

网友A(2016-12-30):
电容取的值都是合理的经过计算的,上面电路图仅表达意思

网友B:
78系列最大输入电压不能大于30V,,不然会损坏,

网友C:
为什么我觉得你将17L15当做变压器来使用了?你查过这两个芯片的数据手册吗?

网友D:
多看看元器件手册,78L15是线性稳压器件输入最高35V,50v太高了容易击穿元件 过热或者电路工作不稳定自激等!

网友E:
厉害了我的哥!7815上50V电压!那玩意早坏了!你还指望人家给你输出正常?再说后面的7805,你输入电压4V,又没有升压电路,如何输出5V?这明明就是很简单的错误嘛!其次,这些管子两边的滤波电容是人家的经验值,不用管他,直接用就行!再说了,你使用管子之前不看芯片手册吗?

网友E:
第二点:工作原理?你是使用78xx、79xx还是制造它们?你只需要直到怎么用就行了,搞它原理干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