课程设计求助 LED点阵显示汉字

楼主:
老师要求是定时器中断,定时时间从2ms到1s逐渐增加,移位显示汉字,我们用16X16点阵,行扫描,这样的话怎么控制两行之间的时间间隔,还让上一行保持状态不变?

网友A(2017-01-01):
点阵的话可以用74HC595和74LS138分别负责行选和列选!当然了,方案很多,这只是其中一种!74HC595具有锁存端控制,可以满足你的需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点阵的话可以用74HC595和74LS138分别负责行选和列选!当然了,方案很多,这只是其中一种!74HC595具有锁存 ...

这个我知道,可是怎么移位显示啊

网友A:
移位说白了就是单片机快速的切换不同的显示内容,叠加在一起,由于人眼的缘故,看起来就像移动一样!但是用手机的摄像头去拍的话,你会看到画面快速切换中的!度娘里和论坛里一堆点阵移位的知识点,得明白其中的原理就好编代码了!

网友C:
说得好深奥

网友C:
你这也是课设吗

网友D:
LED 16×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

实例66a LED

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《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——基于Keil CProteus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-7-302-41682-1.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,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

网友E:
强势的一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