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助攻 步进电机控制系统设计

楼主:
1、用矩阵键盘设定电机目标转速及旋转方向,并用数码管显示,范围100 ~300/分;
2、测量、显示电机实际转速和方向,并用数码管显示,(正转显示“P”,反转显示“N”);

网友A(2017-01-01):
得自己去试着写代码,焊硬件,遇到什么问题实在想不通了再到论坛里提问!你这样直接上设计,不会有人回答你的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得自己去试着写代码,焊硬件,遇到什么问题实在想不通了再到论坛里提问!你这样直接上课程设计,不会有人回 ...

我是想问 怎么显示测试的转速,还有就是矩阵键盘设定转速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是想问 怎么显示测试的转速,还有就是矩阵键盘设定转速

程序大体上分:电机控制,数码管驱动,电机速度检测,按键检测!其中电机控制无非就是单片机控制PWM不同的占空比来使电机的速度不同!电机的测速,就得需要外加霍尔传感器了,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传感器来测速,但是原理都一样,都是根据脉冲来变换出速度!按键检测和数码管这些都是比较基础的啦!至于矩阵键盘来控制调速,可以直接通过按键接受到的数据来调节占空比就可以了!数码管显示的话,就看你的需求了,一般都会外加595和138的,以达到省单片机管脚的作用,而且驱动起来的效果也比较好!个人建议,不喜勿碰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程序大体上分:电机控制,数码管驱动,电机速度检测,按键检测!其中电机控制无非就是单片机控制PWM不同 ...

好吧,我懂的还是很少的,初学

网友C:
这个就是产生方波控制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就是产生方波控制的

  没见过这样的 平时可能看的少

网友D:
驱动二相步进电机

实例99

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《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——基于Keil CProteus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-7-302-41682-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,用于仿真实验操作,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,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程序大体上分:电机控制,数码管驱动,电机速度检测,按键检测!其中电机控制无非就是单片机控制PWM不同 ...

多亏了大神的解答 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很有耐心地向我这个初学者讲解 水平也很好 博学多才 大家有问题也可以请教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多亏了大神的解答 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很有耐心地向我这个初学者讲解 水平也很好 博学多才 大家有问题也 ...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