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时钟,秒表的程序

楼主(2017-01-01):
#include<reg52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uchar code Tab0[]=        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数组,没有小数点
{
        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
};
uchar code Tab1[]=        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数组,有小数点
{
        0xbf,0x86,0xdb,0xcf,0xe6,0xed,0xfd,0x87,0xff,0xef
};

sbit K1=P3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模式选择键,本程序三种模式,分别是时间显示、秒表、时间设置
sbit K2=P3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时间时加一/开始(暂停)秒表按键
sbit K3=P3^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切换设置位/清零秒表按键

void Delay(uchar x);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
void Display0();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显示函数
void Display1();                 //秒表显示函数
void Display2();                //时间设置显示函数
void 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初始化函数
void Mode_K1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模式切换函数
void KEY_MiaoBiao();        //检测秒表操作按键
void KEY_Time_Set();         //检测时间设置按键

uchar Hours=23,Minutes=56,seconds=55;                //分别定义三个变量表示时、分、秒
uchar Time0_bi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用于定时器0的溢出标志
bit Set_Tim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时 闪烁时长的标志位
bit Set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时间标志,确定是设置‘分’还设置‘时’
uchar K1_bi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用于模式切换的标志
uchar Miao_Biao0,Miao_Biao1,Miao_Biao2,Miao_Biao3,Miao_Biao4;                //用于秒表的变量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初始化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死循环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_K1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模式扫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K1_bi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模式选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1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秒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MiaoBiao();                //扫描秒表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2()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时间时的显示程序,可闪烁定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Time_Set();        //扫描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KEY_Time_Se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时间时的按键扫描函数
{
        if(K1_bit==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是否为时间设置模式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2有按下(下同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消抖(下同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再次检测是否为误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0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是设置‘时’还是分,Set0为0时设置‘分’,Set0为1时设置‘时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utes++;         //‘分’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utes==60)        //当'分'加到60时,重新赋值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ute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s++;          //‘时’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s==24)        //当'时'加到24时,重新赋值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松开检测,消除松开按键时的抖动干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0=~Set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3每按一次Set0取反,以确定是设置‘时’还是设置‘分’,Set0为0时设置‘分’,Set0为1时设置‘时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KEY_MiaoBiao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秒表按键操作
{
        if(K1_bit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是否为秒表模式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~TR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2每按一次TR1取反,暂停或开始定时器1,达到暂停或开始秒表的目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K3按下时秒表所有数据清零,并停止定时器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定时器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_Biao0=0;                 //清零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_Biao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_Biao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_Biao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_Biao4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Mode_K1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模式选择键,本程序三种模式,分别是时间显示、秒表、时间设置
{
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1_bi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1_bit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1_bi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1)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当K1_bit为0时显示时钟,为1时进入秒表,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****为2时进入时间设置模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Time1() interrupt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函数
{
        TH1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装初值
        TL1=(65536-50000)%256;

        Miao_Biao0++;
        if(Miao_Biao0==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以下为秒表数据处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_Biao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_Biao1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iao_Biao1每加1次为100m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_Biao1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_Biao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_Biao2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_Biao2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_Biao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_Biao3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_Biao3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_Biao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_Biao4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_Biao4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_Biao4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Time0() interrupt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函数
{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装初值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Time0_bit++;
        if((Time0_bit%10)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溢出10次Time0_bit取反一次
                Set_Time=~Set_Tim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.5秒闪烁一次

        if(Time0_bit==2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以下为时间数据处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0_bi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onds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ute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utes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ute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s=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初始化函数
{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TMOD=0X1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,定时器0和定时器1都选择第1种工作方式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装初值,定时50ms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开关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小开关

        TH1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装初值,定时50ms
        TL1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ET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1开关
        TR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定时器1小开关
}

void Display2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设置时的显示函数
{
        if(Set0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是否为设置‘时’还是‘分’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0[seconds%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秒的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d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0[seconds/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秒的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e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_Tim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个if语句实现分钟以0.5秒的频率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1[Minutes%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分的个位,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0[Minutes/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分的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分的个位,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分的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1[Hours%1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时的个位,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0[Hours/1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时的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‘时’钟闪烁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0[seconds%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秒的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d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0[seconds/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秒的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e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1[Minutes%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分的个位,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0[Minutes/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分的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_Tim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个if语句实现‘时’钟以0.5秒的频率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1[Hours%1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时的个位,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0[Hours/1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时的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时的个位,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时的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Display1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秒表
{
        P0=Tab0[Miao_Biao1%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1/10秒的个位
        P1=0xd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P0=Tab1[Miao_Biao2%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秒的个位,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
        P1=0xe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P0=Tab0[Miao_Biao2/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秒的十位
        P1=0xf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P0=Tab1[Miao_Biao3%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分的个位,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
        P1=0xf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P0=Tab0[Miao_Biao3/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分的十位
        P1=0xf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P0=Tab1[Miao_Biao4%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时的个位,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
        P1=0xf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}

void Display0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时钟
{
        P0=Tab0[seconds%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秒的个位
        P1=0xd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P0=Tab0[seconds/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秒的十位
        P1=0xe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P0=Tab1[Minutes%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分的个位,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
        P1=0xf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P0=Tab0[Minutes/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分的十位
        P1=0xf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P0=Tab1[Hours%1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时的个位,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
        P1=0xf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P0=Tab0[Hours/1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时的十位
        P1=0xf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}

void Delay(uchar x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i=x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
网友A(2018-06-13):
你好,我用这个代码在单片机上实验,不能正确显示,他只亮第一个数码管

网友A:
我用这个代码在单片机板子上不能正确显示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