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2C5A60S2+DS1302+LCD12864+DHT11制作的万年历

楼主:
用12864做的制作的万年历,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DS1302买贴片的更加稳定一些,直插的如果买到DS1302N应该是不能用的,还有我这个是用STC12C5A60S2做主控的,比51跑得快而且容量大,改成频谱显示也是很容易的事,喜欢DIY的小伙伴就自己折腾吧。。。文件包含原理图,AD09版的,因为我后期又加入了一些模块,希望大家不要眼花。。。还有经过我的测试,DS1302的晶振在布局的时候一定一定要紧靠DS1302,否则会导致干扰,走时不准,晶振两个引脚上的接地电容,经我实测,为22pf,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

源文件及原理图

网友A(2017-01-02):
不错 正好找资料 学习学习

网友B:
很棒的资料,学习中

网友C:
东西不错学习一下

网友D(2017-02-28):
中间的时钟字体要是再漂亮点就好了!

网友E:
时基芯片能不用,1302吗

网友F:
楼主制作很好。提议:能增加GPS作校时吗,或者WIFI(模拟信号),因为DS1302,DS3231等模块还是有误差的,谢谢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楼主制作很好。提议:能增加GPS作校时吗,或者WIFI(模拟信号),因为DS1302,DS3231等模块还是有误差的,谢 ...

加了电容以后还好啊,我同学说每天听着这玩意报时就盼着它不准,没想到它却这么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中间的时钟字体要是再漂亮点就好了!

我比较懒,做一套这玩意都觉得费劲,所以就没有其他字模了~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时基芯片能不用,1302吗

原理都差不多,我还做过不带时钟芯片的,就用内部定时器~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楼主制作很好。提议:能增加GPS作校时吗,或者WIFI(模拟信号),因为DS1302,DS3231等模块还是有误差的,谢 ...

目前加了蓝牙校时,用手机上的蓝牙串口发数据手动调整时间,下一步打算写个手机APP然后用APP读取手机的时间下发给单片机

网友H:
不能放弃51

网友I:
可以,很给力

网友J:
不错,非常好的资料

网友K:
假的资料

网友L:
大赞楼主,很给力

网友M:
非常感谢!学习了

网友G:
为什么这么说呢?

网友G:
对于这个设计的后续构想已经实现,原理图没有变动,在此基础上我又实现了通过自己做的APP一键更新时间的功能。需要的可以下载这两个附件

网友N(2017-04-26):
没有币购买了。

网友O:
资料不对啊!工程打开全是error

网友G:
引用 网友O:
资料不对啊!工程打开全是error

你打开的方式对吗

网友O:
引用 网友G:
你打开的方式对吗

没问题啊?大神能发我邮箱一份吗?谢谢了3560722267@qq.com

网友P:
牛人啊,进来学习学习。

网友N:
厉害了我的哥。

网友Q:
很好,感谢楼主,如果用DHT22温湿度传感器就更好了

网友O:
引用 网友G:
你打开的方式对吗

文件缺少头文件,现在好了,有个问题,如果没有加蓝牙的话,怎么调时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O:
文件缺少头文件,现在好了,有个问题,如果没有加蓝牙的话,怎么调时?

用串口发同样格式的数据

网友R(2017-06-11):
没有黑币下了

网友S:
东西不错 有时间要学习一下

网友T:
引用 网友G:
用串口发同样格式的数据

格式是啥,来个例子好吗 比如2017年6月10日8:20:30 星期4

网友U(2017-08-27):
好贵呀,不能免费吗?

网友V:
没有硬件,程序无法验证。用proteus打开模拟文件,简单验证,对不上,液晶无显示,骗分的吧

网友F:
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源!不过想问下楼主,有增加GPS或WIFI模拟GPS校时吗?到目前为止,在网络上下载的这类的程序,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“有GPS或WIFI模拟GPS校时的”能仿真、仿做能用的,当然大家共享有保留可以理解,也只能怪自己水平太差了!

网友W(2017-10-14):
我想问下怎样用光敏电阻来控制光照

网友X:
我比较懒,做一套这玩意都觉得费劲,所以就没有其他字模了~

网友Y:
谢谢,正好需要资料

网友Z(2017-11-17):
我们作业要求不用时钟芯片   怎么在你的基础上面修改呢    求指点  必有回报

网友AA:
谢谢分享,这个是12的程序吗?

网友AB(2017-12-28):
LCD 1206差不多嘛

网友AC:
楼主的ds1302程序不用加延时吗,sclk高低电平的变换之间为啥不用延时。。

网友AD:
程序现实太大怎么办

网友AD:
为什么我的显示文件太大啊

网友AE:
厉害厉害,给楼主打电话

网友AF:
楼主,问下12864没有psb端口,怎么接

网友AG:
前面的程序编译不通过

网友AH(2018-02-02):
请问大家,楼主的程序到底行不行

网友AH:
上电不走时,按按键就乱码了是怎么回事??

网友AI:
很棒的资料,学习。。。

网友AJ(2018-03-31):
楼主,小白打不开程序,打开的电路图也只有单片机和12864
求解救

网友AK:
草,每次下都要扣分啊,这个不好

网友AL:
很好用的东西

网友AM(2018-05-06):
做的很好啊

网友AN:
大神有仿真吗,可以发一份吗,453543075@qq.com

网友AO(2018-06-13):
学习一下,看能不能下载

网友AP(2019-01-01):
不错  我找这个资源找很久了

网友AQ:
为什么我的刚开始程序和显示一切正常,过几十秒就自动没显示了,按复位也没反应必须断电才行,请教。

网友AR(2019-05-14):
至少仿真通不过,我抽时间硬件测试下!!!!

网友AR:
按原理图简单绘制了仿真,但发现P0口全是低电平。

网友AS:
楼主好强,正需要

网友AR:
昨天经过实际测试,P0口无数据,直接更改程序到P2上,画面呈现,由于缺少硬件(时间和温湿度模块在路上)所以仅仅是出现对应的字符画面。另外仿真需要用7.8版本+带字库的12864。
继续学习中

网友AT:
107楼你好,我觉得P0口不显示可能是没有加上拉电阻的原因,可以试着在P0口加上拉电阻试试。
另外感谢楼主分享,准备试做一个。

网友AR:
硬件到位后按原理图组装,电源取的是台式机电脑的USB,编译蓝牙版的文件刷机无显示,程序软调试发现卡在P2^0的忙检测,注释后,时钟也能正常显示和串口设置时间了,唯独温度和湿度无法读取,明天带单节锂电池试试,可能跟电源有关系,求大师们指点迷津。
补助:串口设置时间
1905212135162
这串数字是用来设置时间的,
19是2019年
0521
是05月21日
2135
是21时35分16
是秒数16秒
2
是星期二

网友AR:
引用 网友AT:
107楼你好,我觉得P0口不显示可能是没有加上拉电阻的原因,可以试着在P0口加上拉电阻试试。
另外感谢楼主 ...

测试了,过程如下:
1、采用89c51,用REG52.H文件头,忙检测注释掉,数据由P0输出可以正常显示,温湿度部分需要调整延时函数才能读取到,遗留串口设置时钟时间混乱。(硬件P0口自带上拉电阻)
也可由P2输出数据。问题依旧。
2、采用12C5A6,换文件头后,P0口接数据输出,花屏,有上拉电阻,同样也得注释掉忙检测,调整到P2口能显示,可以读取温度湿度,但串口时间设置依旧混乱。

串口波特率:默认参数9600等

网友AR:
调试完成,各功能正常。(精准度在测)
总结一下,现有配置:
stc12c5a+reg52.h 调整数据到P2口

网友AU(2019-06-26):
很不错,字体很好看,值得学习

网友AV:
程序不够直观   建议使用模块化方便移植和修改

网友AW(2019-09-04):
哇,这个好棒啊 ,自己动手就是很棒的

网友AX(2020-05-10):
引用 网友AR:
调试完成,各功能正常。(精准度在测)
总结一下,现有配置:
stc12c5a+reg52.h 调整数据到P2口

程序编译都出问题

网友AY(2020-11-15):
不错,值得学习。51hei有你更精彩!!

网友AZ(2022-01-02):
按照程序实验后,屏幕显示乱码。这是什么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