片盲很久以前做的万年历

楼主(2017-01-01):
本人是个片盲,捡到几块lcd12864  显示屏,在论坛上看了一下资料,很多用来做万年历,果断也想想做个万年历,资料都是在论坛里收的,我也忘了在那个大神哪儿下载的了。。。纯属  依葫芦画瓢 在此感谢这位大神的资料。
上图

买的成品stc89c52       这个才   9块9

在一块老板子上找到  NYM13027 看了看旁边电路和1302 是一样的

过程就不多说了,本来就是依葫芦画瓢

修改的生日提醒,一家人的全部添加进去了,提前一天通知,有了它,爸妈在也不怕我忘掉他们生日了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程序名:        带字库12864LCC电子钟程序

器  件:        STC89C52,LCD12864(内置汉字字库),18B20温度芯片,1302时钟芯片        MCU晶振:12MHZ

设  计:     中国机器 (仿造杜洋万年历程序并增加了农历功能)

功  能:     显示公历年月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农历年月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星期(星期不调用DS1302内的数据,二十根据公历年月日推算的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分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历重大节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农历纪念日与节日(用于提醒农历生日非常实用)
注:1、当农历纪念日与公历纪念日碰到同一天,则按一秒的间隔轮流显示
     2、20100226加入阳历大小月和平闰年判断,调日历时自动控制每个月份的天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程序部分开始/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头文件
#include <AT89X52.h>
#include <string.h>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定做PCB板的灯与扬声器定义
sbit        led_back = P2^7;//背光控制(V2.1程序中加入了背光控制的硬件电路)
sbit        beep   = P3^1;//扬声器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定做PCB板温度传感器引脚定义
sbit DQ = P2 ^0 ;//ds18B20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键盘引脚定义
sbit KEY_1 = P1^7;         //退出设置键,显示版本信息键
sbit KEY_2 = P1^6;         //上调键
sbit KEY_3 = P1^5;         //设置键
sbit KEY_4 = P1^4;         //减,下调键
sbit KEY_5 = P1^3;         //LED控制每次按动改变背光开关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LCD接口定义
sbit RS = P1^0;//模式位,为0输入指令,为1输入数据
sbit RW = P1^1;//读写位,为0读,为1写
sbit E = P1^2;//使能位
#define Lcd_Bus P0 //数据总线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定义DS1302时钟接口
sbit clock_clk = P3 ^ 0;//ds1302_clk(时钟线)
sbit clock_dat = P3 ^ 6;//ds1302_dat(数据线)
sbit clock_Rst = P3 ^ 7;//ds1302_Rst(复位线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定义累加器A中的各位
sbit a0   = ACC ^ 0;
sbit a1   = ACC ^ 1;
sbit a2   = ACC ^ 2;
sbit a3   = ACC ^ 3;
sbit a4   = ACC ^ 4;
sbit a5   = ACC ^ 5;
sbit a6   = ACC ^ 6;
sbit a7   = ACC ^ 7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定义全局变量
unsigned char yy,mo,dd,xq,hh,mm,ss,month_moon,day_moon,week,tiangan,dizhi,moontemp1,moontemp2;//定义时间映射全局变量(专用寄存器)
bit w = 0; //调时标志位,=0时为走时状态,=1时为调时状态
static unsigned char menu = 0;//定义静态小时更新用数据变量
static unsigned char keys = 0;//定义静态小时更新用数据变量
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count = 0;//定义静态软件计数器变量

signed char address,item,max,mini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(unsigned int a){//延时函数 1MS/次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        while( --a != 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125; i++);  //一个 ; 表示空语句,CPU空转。
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 从0加到125,CPU大概就耗时1毫秒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LCD驱动(DY12864CBL液晶显示屏并口驱动程序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hk_busy(){//检查忙位(底层)
   RS=0;
   RW=1;
   E=1;
   Lcd_Bus=0xff;
   while((Lcd_Bus&0x80)==0x80);
   E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com(unsigned char cmdcode){//写命令到LCD(底层)
        chk_busy();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0;
        E=1;
        Lcd_Bus=cmdcode;
        E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Dispdata){         //写数据到LCD(底层)
        chk_busy();
        RS=1;
        RW=0;
        E=1;
        Lcd_Bus=Dispdata;
        E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m_init(){//初始化LCD屏(被调用层)
   write_com(0x30);       //选择8bit数据流
   write_com(0x0c);       //开显示(无游标、不反白)
   write_com(0x01);       //清除显示,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m_w_word(unsigned char *s){//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串,长度64字符(一行)之内。(被调用层)
        while(*s>0)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应用:lcm_w_word("您好!"),直接显示:您好!
            write_data(*s);
            s++;
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m_w_test(bit i,unsigned char word){//写指令或数据(被调用层)
        if(i == 0)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word);//写指令或数据(0,指令)
        }else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word);//写指令或数据(1,数据)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m_clr(void){//清屏函数
        lcm_w_test(0,0x01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lcm_clr2(void){//清屏上面3行(用空格填满要清显示的地方,因为液晶屏是静态显示的,所以这办法常用)
        lcm_w_test(0,0x80);//第一行
        lcm_w_word("                ");
            //标尺("1234567812345678"应该能够显示满一行)
   lcm_w_test(0,0x90);//第二行
        lcm_w_word("                ");
            //标尺("1234567812345678"应该能够显示满一行)
   lcm_w_test(0,0x88);//第一行
        lcm_w_word("                ");
            //标尺("1234567812345678"应该能够显示满一行)
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DS18B20温度传感器驱动(显示0至60度,小数点后显示一位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int num){//延时函数
        while(num--) 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DS18B20(void){//初始化ds1820
        unsigned char x=0;
        DQ = 1;    //DQ复位
        Delay(8);  //稍做延时
        DQ = 0;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        Delay(80); //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
        DQ = 1;    //拉高总线
        Delay(14);
        x=DQ;      //稍做延时后 如果x=0则初始化成功 x=1则初始化失败
        Delay(20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{//读一个字节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 = 0;
        for (i=8;i>0;i--){
                DQ = 0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DQ = 1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      if(DQ)
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4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(dat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{//写一个字节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for (i=8; i>0; i--){
                DQ = 0;
                DQ = dat&0x0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DQ = 1;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(void){//读取温度,温度值返回到此函数中,供调用
        unsigned char a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b=0;
        unsigned int t=0;
        float tt=0;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//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44); // 启动温度转换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BE); //读取温度寄存器
        a=ReadOneChar();  //读低8位
        b=ReadOneChar(); //读高8位
        t=b;
        t<<=8;
        t=t|a;
        tt=t*0.0625;
        t= tt*10+0.5; //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
        return(t);//t内的温度值,返回到子函数中,要将温度传输到temp变量,应用temp=ReabTemperature()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后面会出现的函数声明(当各函数的排列适当时可不用声明,加入函数声明就不用管各个子函数出现的位置先后了?)
void lcm_w_ss(void);//向液晶LCM中写秒数据
void lcm_w_mm(void);//向液晶LCM中写分数据
void lcm_w_hh(void);//向液晶LCM中写小时数据
void lcm_w_dd(void);//写日数据
void lcm_w_mo(void);//写月数据
void lcm_w_yy(void);//写年数据
void lcm_w_xq(void);//星期处理并送入LCM的指定区域
unsigned char clock_in(void);//DS1302逐位写入字节(底层协议)
void clock_out(unsigned char dd);//1302驱动程序逐位读出字节(底层协议?
void Init_1302(void);//-设置1302的初始时间(2007年1月1日00时00分00秒星期一)
unsigned char read_clock(unsigned char ord);//DS1302读数据(底层协议)
void read_clockS(void);
void Set_time(unsigned char sel);//根据选择调整的相应项目sel加1并写入DS1302
void write_clock(unsigned char ord, unsigned char dd);//DS1302写数据(底层协议)
void updata (void);

void lcm_w_nl(void);//显示农历子函数
void Conversion(bit c,unsigned char year,unsigned char month,unsigned char day); //农历年月日计算子函数
void Conver_week(bit c,unsigned char year,unsigned char month,unsigned char day);//星期计算子函数
void ds_w(void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设置1302的初始时间(自动初始化)
void Init_1302(void){//-设置1302的初始时间(2007年1月1日00时00分00秒星期一)
        unsigned char f;
        if(read_clock(0xc1) != 0xaa)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lock(0x8e,0x00);//允许写操作
                write_clock(0x8c,0x07);//年
                write_clock(0x8a,0x01);//星期
                write_clock(0x88,0x01);//月
                write_clock(0x86,0x01);//日
                write_clock(0x84,0x00);//小时
                write_clock(0x82,0x00);//分钟
                write_clock(0x80,0x00);//秒
                write_clock(0x90,0xa5);//充电
                write_clock(0xc0,0xaa);//写入初始化标志RAM(第00个RAM位置)
                for(f=0;f<60;f=f+2){//清除闹钟RAM位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lock(0xc2+f,0x0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ite_clock(0x8e,0x80);//禁止写操作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DS1302写数据(底层协议)
void write_clock(unsigned char ord, unsigned char dd){
        clock_clk=0;
        clock_Rst=0;
        clock_Rst=1;
        clock_out(ord);
        clock_out(dd);
        clock_Rst=0;
        clock_clk=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1302驱动程序逐位读出字节(底层协议)
void clock_out(unsigned char dd){
        ACC=dd;
        clock_dat=a0;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
        clock_dat=a1;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
        clock_dat=a2;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
        clock_dat=a3;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
        clock_dat=a4;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
        clock_dat=a5;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
        clock_dat=a6;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
        clock_dat=a7;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DS1302逐位写入字节(底层协议)
unsigned char clock_in(void){
        clock_dat=1;
        a0=clock_dat;
       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 a1=clock_dat;
       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 a2=clock_dat;
       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 a3=clock_dat;
       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 a4=clock_dat;
       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 a5=clock_dat;
       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 a6=clock_dat;
       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 a7=clock_dat;
        return(ACC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DS1302读数据(底层协议)供调用时钟数据
unsigned char read_clock(unsigned char ord){
        unsigned char dd=0;
        clock_clk=0;
        clock_Rst=0;
        clock_Rst=1;
        clock_out(ord);
        dd=clock_in();
        clock_Rst=0;
        clock_clk=1;
        return(dd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扬声器驱动程序(闹钟音乐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eep(void){//BELL-扬声器--整点报时
        unsigned char a;//定义变量用于发声的长度设置
        for(a=60;a>0;a--){//第一个声音的长度
                beep = ~beep;//取反扬声器驱动口,以产生音频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//音调设置延时
        }
        for(a=100;a>0;a--){//同上
                beep = ~beep;
                Delay(80);//
        }
        for(a=100;a>0;a--){//同上
                beep = ~beep;
                Delay(30);//
        }
        beep = 0;//音乐结束后扬声器输出0关闭,因为后端用9014驱动,所以控制输出1时蜂鸣响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eep_set(void){//BELL -扬声器--确定设置
        unsigned char a;//定义变量用于发声的长度设置
        for(a=50;a>0;a--){//第一个声音的长度
                beep = ~beep;//取反扬声器驱动口,以产生音频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//音调设置延时
        }
        for(a=100;a>0;a--){//同上
                beep = ~beep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//
        }
        for(a=50;a>0;a--){//同上
                beep = ~beep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//
        }
        beep = 0;//音乐结束后扬声器输出0关闭,因为后端用9014反相驱动,所以控制输出0时蜂鸣响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eep_key(void){//-扬声器--按键音
        unsigned char a;//定义变量用于发声的长度设置
        for(a=100;a>0;a--){//声音的长度
                beep = ~beep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//音调设置延时
        }
        beep = 0;//音乐结束后扬声器拉高关闭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农历节日数据库表,农历纪念日数据表,加上公历的重大节日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jie_nl(void){                    //

        dd = read_clock(0x87);//日
            mo = read_clock(0x89);//月
        yy = read_clock(0x8d);//年
        Conversion(0,yy,mo,dd);//调用公历转农历子函数
  //调用函数后,原有数据不变,读c_moon农历世纪,year_moon农历年,month_moon,day_moon得出阴历BCD数据

      lcm_w_test(0,0x98);//在屏幕第四行显示节日(下面的注释行用坐标尺,不要改动)
//农历节日: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|----------------|标尺,汉字不要对在空隙上
     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12 && day_moon == 0x29 ){ lcm_w_word("  明天是春节!!"); }
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12 && day_moon == 0x30 ){ lcm_w_word("  今天是春节!!"); }
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01 && day_moon == 0x01 ){ lcm_w_word("大年初一拜年啦  "); }
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01 && day_moon == 0x14 ){ lcm_w_word("  明天元宵节!  "); }
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01 && day_moon == 0x15 ){ lcm_w_word("  元宵节到啦!   "); }
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05 && day_moon == 0x04 ){ lcm_w_word("    明天端午    "); }
     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05 && day_moon == 0x05 ){ lcm_w_word("    今天端午    "); }
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07 && day_moon == 0x06 ){ lcm_w_word("  明天七月七啦  "); }
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07 && day_moon == 0x07 ){ lcm_w_word("牛郎织女鹊桥相会"); }
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08 && day_moon == 0x14 ){ lcm_w_word("  明天仲秋节    "); }
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08 && day_moon == 0x15 ){ lcm_w_word("    仲秋佳节    "); }
     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09 && day_moon == 0x08 ){ lcm_w_word("    明天重阳    "); }
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09 && day_moon == 0x09 ){ lcm_w_word("    今天重阳节  "); }
     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12 && day_moon == 0x07 ){ lcm_w_word("    明天腊八    "); }
     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12 && day_moon == 0x08 ){ lcm_w_word("    今天腊八    "); }
     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12 && day_moon == 0x22 ){ lcm_w_word("    明日辞灶    "); }
     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12 && day_moon == 0x23 ){ lcm_w_word("    今日辞灶    "); }
/*农历生日:

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01 && day_moon == 0x03 ){ lcm_w_word("明天月月妈妈生日"); }

        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10 && day_moon == 0x11 ){ lcm_w_word("  明天三姨生日  "); }
           if ( month_moon == 0x10 && day_moon == 0x11 ){ lcm_w_word("今天三姨生日!  "); }

*/

}

void jie_gl(void){  //

        dd = read_clock(0x87);//日
             mo = read_clock(0x89);//月
        yy = read_clock(0x8d);//年
       //Conversion(0,yy,mo,dd);//调用公历转农历子函数
  //调用函数后,原有数据不变,读c_moon农历世纪,year_moon农历年,month_moon,day_moon得出阴历BCD数据

      lcm_w_test(0,0x98);//在屏幕第四行显示节日(下面的注释行用坐标尺,不要改动)

//下面是公历的,有些没意思的,就不显示了
      if ( mo == 0x01 && dd == 0x01 ){ lcm_w_word(" Happy new year!"); }
    // ( mo == 0x01 && dd == 0x22 ){ lcm_w_word("    节日实验    "); }//2010-01-22是农历腊八节,用于实验轮流显示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2 && dd == 0x13 ){ lcm_w_word("  明天情人节了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2 && dd == 0x14 ){ lcm_w_word("  今天是情人节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3 && dd == 0x08 ){ lcm_w_word("   3.8妇女节  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3 && dd == 0x11 ){ lcm_w_word("  明天是植树节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3 && dd == 0x12 ){ lcm_w_word("    植树节      "); }
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3 && dd == 0x14 ){ lcm_w_word("明天消费者权益日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3 && dd == 0x15 ){ lcm_w_word("  消费者权益日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4 && dd == 0x01 ){ lcm_w_word("愚人节  小心上当"); }
                //if ( mo == 0x04 && dd == 0x07 ){ lcm_w_word("  世界卫生日  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4 && dd == 0x08 ){ lcm_w_word("    复活节      "); }
                //if ( mo == 0x04 && dd == 0x13 ){ lcm_w_word("  黑色星期五    "); }
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5 && dd == 0x01 ){ lcm_w_word("  劳动节  放假  "); }//5
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5 && dd == 0x04 ){ lcm_w_word("    青年节    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5 && dd == 0x08 ){ lcm_w_word("  世界红十字日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5 && dd == 0x12 ){ lcm_w_word("  国际护士节  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5 && dd == 0x05 ){ lcm_w_word("近日注意母亲节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5 && dd == 0x06 ){ lcm_w_word("近日注意母亲节  "); }
                //if ( mo == 0x05 && dd == 0x15 ){ lcm_w_word("  国际家庭日  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5 && dd == 0x31 ){ lcm_w_word("  明天儿童节    "); }
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6 && dd == 0x01 ){ lcm_w_word("月月儿童节快乐! "); }//6
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6 && dd == 0x05 ){ lcm_w_word("  世界环境日    "); }
                //if ( mo == 0x06 && dd == 0x26 ){ lcm_w_word("  国际禁毒日    "); }
                //if ( mo == 0x06 && dd == 0x06 ){ lcm_w_word("  全国爱眼日  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6 && dd == 0x13 ){ lcm_w_word("近日注意父亲节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6 && dd == 0x15 ){ lcm_w_word("近日注意父亲节  "); }
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7 && dd == 0x01 ){ lcm_w_word("香港回归记念日  "); }//7
                //if ( mo == 0x07 && dd == 0x07 ){ lcm_w_word("抗日战争记念日  "); }
                //if ( mo == 0x07 && dd == 0x11 ){ lcm_w_word("  世界人口日    "); }
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8 && dd == 0x01 ){ lcm_w_word("  八一建军节    "); }//8
        //        if ( mo == 0x08 && dd == 0x08 ){ lcm_w_word("  中国男子节    "); }
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8 && dd == 0x15 ){ lcm_w_word("抗战胜利记念日  "); }
      if ( mo == 0x09 && dd == 0x09 ){ lcm_w_word("  明天教师节  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9 && dd == 0x10 ){ lcm_w_word("  中国教师节    "); }//9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9 && dd == 0x18 ){ lcm_w_word("九一八事变纪念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9 && dd == 0x20 ){ lcm_w_word("  国际爱牙日  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09 && dd == 0x27 ){ lcm_w_word("  世界旅游日    "); }
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10 && dd == 0x01 ){ lcm_w_word("  中国国庆节    "); }//10
           //if ( mo == 0x10 && dd == 0x04 ){ lcm_w_word("  世界动物日  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10 && dd == 0x24 ){ lcm_w_word("    联合国日    "); }
                //if ( mo == 0x10 && dd == 0x12 ){ lcm_w_word("明天国际教师节  "); }
                //if ( mo == 0x10 && dd == 0x13 ){ lcm_w_word("  国际教师节    "); }

                //if ( mo == 0x11 && dd == 0x10 ){ lcm_w_word("  世界青年节    "); }//11
           //        if ( mo == 0x11 && dd == 0x17 ){ lcm_w_word("  世界学生节    "); }

           //        if ( mo == 0x12 && dd == 0x01 ){ lcm_w_word("  世界艾滋病日  "); }//12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12 && dd == 0x23 ){ lcm_w_word("  明晚平安夜  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12 && dd == 0x24 ){ lcm_w_word("  今晚平安夜  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12 && dd == 0x25 ){ lcm_w_word("  今天圣诞节    "); }
                if ( mo == 0x12 && dd == 0x31 ){ lcm_w_word("    明日元旦    "); }

        else{//非节日时显示时晨信息,判断小时数据范围,调取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hh >= 0x04 && hh <  0x06 ){ lcm_w_word("★★__▲▲__凌晨");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hh >= 0x06 && hh <  0x08 ){ lcm_w_word("☆○__▲△__早晨");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hh >= 0x08 && hh <  0x12 ){ lcm_w_word("__●__▲▲__上午");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hh == 0x12)               { lcm_w_word("____▲●▲__中午");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hh >= 0x13 && hh <  0x18 ){ lcm_w_word("__▲▲__●__下午");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hh >= 0x18 && hh <  0x22 ){ lcm_w_word("△▲__●☆__晚上");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hh >= 0x22 && hh <= 0x23 ){ lcm_w_word("△▲__★☆__夜里");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hh >= 0x00 && hh <  0x04 ){ lcm_w_word("__★▲▲★__深夜"); }
        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电子钟应用层程序设计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向LCM中填写 年 数据
void lcm_w_yy(void){

                yy = read_clock(0x8d);//调用1302时钟数据中的年数据,从地址0x8d中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0,0x80);
                lcm_w_word("20");//显示内容字符20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(yy/16)+0x30);//函数参数1,代表本行写数据,YY/16+0X30得出年十位数字的显示码地址,送显示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yy%16+0x30);//函数参数1,代表本行写数据,YY%得出年个位数字的显示码地址,送显示
                //因为年数据两位数字如果是09,C51默认是16进制数据,所以要用16来分离十位、个位。
}

void lcm_w_yy2(void){//调年时的显示程序
     yy = read_clock(0x8d);//调用1302时钟数据中的年数据,从地址0x8d中
          lcm_w_test(0,0x93);
          lcm_w_word("20");//显示内容字符20
          lcm_w_test(1,(yy/16)+0x30);//函数参数1,代表本行写数据,YY/16+0X30得出年十位数字的显示码地址,送显示
          lcm_w_test(1,yy%16+0x30);//函数?
     lcm_w_word("  年");
              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向LCM中填写 月 数据
void lcm_w_mo(void){
                mo = read_clock(0x89);//调用1302时钟数据中的月数据,从地址0x89中
           lcm_w_test(0,0x82);
      lcm_w_word("-");
           lcm_w_test(1,(mo/16)+0x30);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mo%16+0x30);//与16取余数,得到月份的个位数,加0x30得到该数字的液晶内定显示码送显示
                lcm_w_word("-");//调用字符显示函数,显示文字 月
}

//向LCM中填写调月时 月 数据显示格式(调月时调用显示格式)
void lcm_w_mo2(void){
                mo = read_clock(0x89);//调用1302时钟数据中的月数据,从地址0x89中
      lcm_w_test(0,0x93);
      lcm_w_word("  ");
      lcm_w_test(1,(mo/16)+0x30);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mo%16+0x30);//与16取余数,得到月份的个位数,加0x30得到该数字的液晶内定显示码送显示
                lcm_w_word("  月");//调用字符显示函数,显示文字 月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向LCM中填写 日 数据
void lcm_w_dd(void){

                dd = read_clock(0x87);//从1302芯片中读取日数据,从地址0x87中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0,0x84);
                //if(dd/16 != 0){lcm_w_test(1,(dd/16)+0x30);}        //如果十位数不是0,就换算显示
                //else{lcm_w_test(1,0x20);}//如果十位数是0,则显示个空格,不显示数据
           lcm_w_test(1,(dd/16)+0x30);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dd%16+0x30);//第一个1参数,表示本行写数据,日数据与16取余得个位数,加0x30得到显示码

}

//向LCM中填写调日期时的 日 数据显示格式(调日时调用的显示格式)
void lcm_w_dd2(void){

                dd = read_clock(0x87);//从1302芯片中读取日数据,从地址0x87中
           lcm_w_test(0,0x93);
                lcm_w_word("  ");
           lcm_w_test(1,(dd/16)+0x30);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dd%16+0x30);//第一个1参数,表示本行写数据,日数据与16取余得个位数,加0x30得到显示码
                lcm_w_word("  日");//显示字符 日

}

//}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星期处理并送入LCM的指定区域
void lcm_w_xq(void){

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sel,dd,mo,yy;

        dd = read_clock(0x87);//日
             mo = read_clock(0x89);//月
             yy = read_clock(0x8d);//年
        Conver_week(0,yy,mo,dd);//调用公历换算星期子函数

   sel=week;//week是公历转换星期子函数的运行结果,结果为0-6,0是星期日
        lcm_w_test(0,0x87);//显示位置
        if(sel==0)  {lcm_w_word("日");}    //0=星期日
          if(sel==6)  {lcm_w_word("六");}    //
          if(sel==5)  {lcm_w_word("五");}    //
          if(sel==4)  {lcm_w_word("四");}    //
   //if(sel==3)  {lcm_w_word("三");}经调试发现液晶屏不认这一句,只好用下一句显示 三
          if(sel==3)  {lcm_w_test(1,0xc8);lcm_w_test(1,0xfd);} //此指令等于lcm_w_word("三"); 因为“三”的内码失效。
          if(sel==2)  {lcm_w_word("二");}    //
          if(sel==1)  {lcm_w_word("一");}    //星期一
        lcm_w_test(0,0x85);
        lcm_w_word("星期");//调用字符显示子函数,显示 星期 两个字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向LCM中填写 小时 数据
void lcm_w_hh(void){
        if(read_clock(0x85) != hh){//如果程序中的小时与1302芯片中的不同,
                hh = read_clock(0x85);//刷新程序中的小时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hh > 0x07 && hh < 0x22 && w == 0){ //整点判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();//调用一次整点报时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0,0x90);//第一个参数0,表示本行写入LCM的是指令,指定显示位置88H(第三行左端)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(hh/16)+0x30);//显示十位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hh%16+0x30);//显示个位

}

//向LCM中填写 小时 数据(用于调整时间时调用)
void lcm_w_hh2(void){
        if(read_clock(0x85) != hh){//如果程序中的小时与1302芯片中的不同,
                hh = read_clock(0x85);//刷新程序中的小时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hh > 0x07 && hh < 0x22 && w == 0){ //整点判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();//调用一次整点报时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0,0x93);//第一个参数0,表示本行写入LCM的是指令,指定显示位置88H(第三行左端)
      lcm_w_word("  ");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(hh/16)+0x30);//显示十位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hh%16+0x30);//显示个位
      lcm_w_word("  时");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向LCM中填写 分钟 数据
void lcm_w_mm(void){
        if(read_clock(0x83) != mm){//如果1302芯片中的分钟数据与程序中的分钟变量不相等
                mm = read_clock(0x83);//刷新程序中的分钟数据
        }
        //        if(w == 0){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jie_nl();//调用节日显示子函数
        // DelayM(1000);
        // jie_gl();
             //        }
        lcm_w_test(0,0x91);//写指令,指定显示位置为89H(第二行的第二个字符)
        lcm_w_test(1,0x3a);          //":"写数据,显示冒号,采用直接指定冒号的液晶内定显示码的方法
        lcm_w_test(1,(mm/16)+0x30);//向液晶写数据,显示分钟的十位数
        lcm_w_test(1,mm%16+0x30);//向液晶写数据,显示分钟的个位数
   lcm_w_test(1,0x3a);          //":"写数据,显示冒号,采用直接指定冒号的液晶内定显示码的方法
}

void lcm_w_mm2(void){
if(read_clock(0x83) != mm){//如果1302芯片中的分钟数据与程序中的分钟变量不相等
                mm = read_clock(0x83);//刷新程序中的分钟数据
        }

        lcm_w_test(0,0x93);//写指令,指定显示位置为89H(第二行的第二个字符)
   lcm_w_word("  ");
        lcm_w_test(1,(mm/16)+0x30);//向液晶写数据,显示分钟的十位数
        lcm_w_test(1,mm%16+0x30);//向液晶写数据,显示分钟的个位数
        lcm_w_word("  分"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向LCM中填写 秒 数据 和温度数据
void lcm_w_ss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a=0,b=0,c=0;
        if(read_clock(0x81) != ss)
        {        //判断是否需要更新,如果1302芯片中的秒数据与程序秒变量不同
                ss = read_clock(0x81);        //更新程序中的秒数据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0,0x93);                //指定秒值在LCM上的显示位置是8BH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(ss/16)+0x30);        //显示秒十位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ss%16+0x30);        //显示秒个位(除以16,取余数)

                updata ();        //刷新数据子函数
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0,0x95);                //指定温度在LCM上的显示位置为8DH
                i=ReadTemperature();//读温度并送显,调用了18B20的读取温度函数返回值,共3位,含十分之一位数字
                a=i/100;//得到十位上的数字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a+0x30);        //参数1,表示该行写数据,换算显示温度十位数字的显示码
                b=i/10-a*10;//处理得到第二位数字(个位)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b+0x30);        //参数1,表示该行写的是数据,显示温度个位数字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0x2e);         //"."参数1,表示该行写的数据,显示一个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c=i-a*100-b*10;//取得温度的第三位(最末尾,也就是小数点后的一位数字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c+0x30); //换算小数点后的一位数字的显示码(加0x30),并显示
                lcm_w_word("℃");        //调用字符显示函数,显示摄氏度的符号
   }
}

void jie(void)//公历和农历节日按照一秒间隔轮换显示(节日显示)
{
ss = read_clock(0x81);
if(ss%16==1|ss%16==3|ss%16==5|ss%16==7|ss%16==9){jie_nl();}//秒是奇数调用农历节日显示子函数
if(ss%16==2|ss%16==4|ss%16==6|ss%16==8|ss%16==0){jie_gl();}//秒是偶数数,调用公历节日显示子函数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刷新数据子函数,供调用,在这段程序之前已经调用过
void updata (void){
                lcm_w_mm();//刷新 分
                lcm_w_hh();//刷新 小时
                lcm_w_dd();//刷新 日
                lcm_w_xq();//更新星期值
                lcm_w_mo();//刷新 月
                lcm_w_yy();//刷新 年
      lcm_w_nl();//刷新农历
      jie();//刷新节日显示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elcome(void){//开机欢迎显示内容,标尺不能改动,文字不要对准横线之间的空隙

         lcm_w_word(" K3:设置         K4:加 K2:减     K5:退出         K1:背光");//
        //----------|-------1-------|-------3-------|-------2-------|-------4-------|-----//标尺
}
//标尺能提示文字显示的位置在哪一行,是否在中心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调整时间子函数,设置键、数据范围、上调加一,下调减一功能。
void Set_time(unsigned char sel){ //根据选择调整的相应项目加1并写入DS1302,函数参数是按动设置键的次数

  lcm_w_test(0,0x9b);//第一参数0表示本行写入指令,指定下面行的 调整 显示起始位置为9AH
  lcm_w_word("★调整");//调用字符显示函数,显示 调整字样

  //if(sel==6)  {lcm_w_word("秒钟");address=0x80; max=0;mini=0;}     //秒7,没有必要调了

  if(sel==4)  {lcm_w_word("分钟");address=0x82; max=59;mini=0;
   lcm_w_mm2();
   ds_w();
   lcm_w_mm2();

  }    //分钟6,按动6次显示 调整分钟
  //并指定分钟数据写入1302芯片的地址是0x82,分钟数据的最大值是59,最小值是0

  if(sel==3)  {lcm_w_word("小时");address=0x84; max=23;mini=0;

    lcm_w_hh2();
    ds_w();
    lcm_w_hh2();

  }    //小时5,按动5次显示 调整小时
  //规定小时数据写入1302芯片的位置是0x84,小时数据最大值23,最小值是0

  if(sel==2)  {lcm_w_word("日期");
               address=0x86;

               mo = read_clock(0x89);//读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ontemp1=mo/1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ontemp2=mo%1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=moontemp1*10+moontemp2;//转换成10进制月份数据

               yy = read_clock(0x8d);//读年
               moontemp1=yy/1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ontemp2=yy%1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y=moontemp1*10+moontemp2;//转换成10进制年份数据

               if(mo==2&&yy%4!=0){max=28;mini=1;}//平年2月28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==2&&yy%4==0){max=29;mini=1;}//闰年2月29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==1||mo==3||mo==5||mo==7||mo==8||mo==10||mo==12){max=31;mini=1;}//31天的月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==4||mo==6||mo==9||mo==11){max=30;mini=1;}//30天的月份
    lcm_w_dd2();
    ds_w();
    lcm_w_dd2();
  }    //日3,按动3次显示 调整日期
  //规定日期数据写入2302的位置地址是0x86,日期最大值31,最小值是1

  if(sel==1)  {lcm_w_word("月份");address=0x88; max=12;mini=1;
    lcm_w_mo2();
         ds_w();
    lcm_w_mo2();

      }    //月2,按动2次显示 调整月份
  //规定月份写入1302的位置地址是0x88,月份最大值12,最小值1

  if(sel==0)  {lcm_w_word("年份");address=0x8c; max=99; mini=0;
     lcm_w_yy2();
     ds_w();
     lcm_w_yy2();

     }    //年1,按动1次显示 调整年份,
  //规定年份写入1302的地址是0x8c,年份的最大值99,最小值0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被调数据加一或减一,并检查数据范围,写入1302指定地址保存
void ds_w(void){

item=((read_clock(address+1))/16)*10 + (read_clock(address+1))%16;
  if(KEY_2 == 0){//如果按动上调键
          item++;//数加 1
  }
  if(KEY_4 == 0){//如果按动下调键
          item--;//数减 1
  }
  if(item>max) item=mini;//查看数值是否在有效范围之内
  if(item<mini) item=max;//如果数值小于最小值,则自动等于最大值
  write_clock(0x8e,0x00);//允许写1302芯片操作
  write_clock(address,(item/10)*16+item%10);//转换成16进制写入1302
  write_clock(0x8e,0x80);//写保护,禁止写操作
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农历有关程序: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C51写的公历转农历和星期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include <intrins.h>
/*
公历年对应的农历数据,每年三字节,
格式第一字节BIT7-4 位表示闰月月份,值为0 为无闰月,BIT3-0 对应农历第1-4 月的大小
第二字节BIT7-0 对应农历第5-12 月大小,第三字节BIT7 表示农历第13 个月大小
月份对应的位为1 表示本农历月大(30 天),为0 表示小(29 天)
第三字节BIT6-5 表示春节的公历月份,BIT4-0 表示春节的公历日期
*/
code uchar year_code[597] = {

0x04,0xAe,0x53, //1901 0
0x0A,0x57,0x48, //1902 3
0x55,0x26,0xBd, //1903 6
0x0d,0x26,0x50, //1904 9
0x0d,0x95,0x44, //1905 12
0x46,0xAA,0xB9, //1906 15
0x05,0x6A,0x4d, //1907 18
0x09,0xAd,0x42, //1908 21
0x24,0xAe,0xB6, //1909
0x04,0xAe,0x4A, //1910
0x6A,0x4d,0xBe, //1911
0x0A,0x4d,0x52, //1912
0x0d,0x25,0x46, //1913
0x5d,0x52,0xBA, //1914
0x0B,0x54,0x4e, //1915
0x0d,0x6A,0x43, //1916
0x29,0x6d,0x37, //1917
0x09,0x5B,0x4B, //1918
0x74,0x9B,0xC1, //1919
0x04,0x97,0x54, //1920
0x0A,0x4B,0x48, //1921
0x5B,0x25,0xBC, //1922
0x06,0xA5,0x50, //1923
0x06,0xd4,0x45, //1924
0x4A,0xdA,0xB8, //1925
0x02,0xB6,0x4d, //1926
0x09,0x57,0x42, //1927
0x24,0x97,0xB7, //1928
0x04,0x97,0x4A, //1929
0x66,0x4B,0x3e, //1930
0x0d,0x4A,0x51, //1931
0x0e,0xA5,0x46, //1932
0x56,0xd4,0xBA, //1933
0x05,0xAd,0x4e, //1934
0x02,0xB6,0x44, //1935
0x39,0x37,0x38, //1936
0x09,0x2e,0x4B, //1937
0x7C,0x96,0xBf, //1938
0x0C,0x95,0x53, //1939
0x0d,0x4A,0x48, //1940
0x6d,0xA5,0x3B, //1941
0x0B,0x55,0x4f, //1942
0x05,0x6A,0x45, //1943
0x4A,0xAd,0xB9, //1944
0x02,0x5d,0x4d, //1945
0x09,0x2d,0x42, //1946
0x2C,0x95,0xB6, //1947
0x0A,0x95,0x4A, //1948
0x7B,0x4A,0xBd, //1949
0x06,0xCA,0x51, //1950
0x0B,0x55,0x46, //1951
0x55,0x5A,0xBB, //1952
0x04,0xdA,0x4e, //1953
0x0A,0x5B,0x43, //1954
0x35,0x2B,0xB8, //1955
0x05,0x2B,0x4C, //1956
0x8A,0x95,0x3f, //1957
0x0e,0x95,0x52, //1958
0x06,0xAA,0x48, //1959
0x7A,0xd5,0x3C, //1960
0x0A,0xB5,0x4f, //1961
0x04,0xB6,0x45, //1962
0x4A,0x57,0x39, //1963
0x0A,0x57,0x4d, //1964
0x05,0x26,0x42, //1965
0x3e,0x93,0x35, //1966
0x0d,0x95,0x49, //1967
0x75,0xAA,0xBe, //1968
0x05,0x6A,0x51, //1969
0x09,0x6d,0x46, //1970
0x54,0xAe,0xBB, //1971
0x04,0xAd,0x4f, //1972
0x0A,0x4d,0x43, //1973
0x4d,0x26,0xB7, //1974
0x0d,0x25,0x4B, //1975
0x8d,0x52,0xBf, //1976
0x0B,0x54,0x52, //1977
0x0B,0x6A,0x47, //1978
0x69,0x6d,0x3C, //1979
0x09,0x5B,0x50, //1980
0x04,0x9B,0x45, //1981
0x4A,0x4B,0xB9, //1982
0x0A,0x4B,0x4d, //1983
0xAB,0x25,0xC2, //1984
0x06,0xA5,0x54, //1985
0x06,0xd4,0x49, //1986
0x6A,0xdA,0x3d, //1987
0x0A,0xB6,0x51, //1988
0x09,0x37,0x46, //1989
0x54,0x97,0xBB, //1990
0x04,0x97,0x4f, //1991
0x06,0x4B,0x44, //1992
0x36,0xA5,0x37, //1993
0x0e,0xA5,0x4A, //1994
0x86,0xB2,0xBf, //1995
0x05,0xAC,0x53, //1996
0x0A,0xB6,0x47, //1997
0x59,0x36,0xBC, //1998
0x09,0x2e,0x50, //1999 294
0x0C,0x96,0x45, //2000 297
0x4d,0x4A,0xB8, //2001
0x0d,0x4A,0x4C, //2002
0x0d,0xA5,0x41, //2003
0x25,0xAA,0xB6, //2004
0x05,0x6A,0x49, //2005
0x7A,0xAd,0xBd, //2006
0x02,0x5d,0x52, //2007
0x09,0x2d,0x47, //2008
0x5C,0x95,0xBA, //2009
0x0A,0x95,0x4e, //2010
0x0B,0x4A,0x43, //2011
0x4B,0x55,0x37, //2012
0x0A,0xd5,0x4A, //2013
0x95,0x5A,0xBf, //2014
0x04,0xBA,0x53, //2015
0x0A,0x5B,0x48, //2016
0x65,0x2B,0xBC, //2017
0x05,0x2B,0x50, //2018
0x0A,0x93,0x45, //2019
0x47,0x4A,0xB9, //2020
0x06,0xAA,0x4C, //2021
0x0A,0xd5,0x41, //2022
0x24,0xdA,0xB6, //2023
0x04,0xB6,0x4A, //2024
0x69,0x57,0x3d, //2025
0x0A,0x4e,0x51, //2026
0x0d,0x26,0x46, //2027
0x5e,0x93,0x3A, //2028
0x0d,0x53,0x4d, //2029
0x05,0xAA,0x43, //2030
0x36,0xB5,0x37, //2031
0x09,0x6d,0x4B, //2032
0xB4,0xAe,0xBf, //2033
0x04,0xAd,0x53, //2034
0x0A,0x4d,0x48, //2035
0x6d,0x25,0xBC, //2036
0x0d,0x25,0x4f, //2037
0x0d,0x52,0x44, //2038
0x5d,0xAA,0x38, //2039
0x0B,0x5A,0x4C, //2040
0x05,0x6d,0x41, //2041
0x24,0xAd,0xB6, //2042
0x04,0x9B,0x4A, //2043
0x7A,0x4B,0xBe, //2044
0x0A,0x4B,0x51, //2045
0x0A,0xA5,0x46, //2046
0x5B,0x52,0xBA, //2047
0x06,0xd2,0x4e, //2048
0x0A,0xdA,0x42, //2049
0x35,0x5B,0x37, //2050
0x09,0x37,0x4B, //2051
0x84,0x97,0xC1, //2052
0x04,0x97,0x53, //2053
0x06,0x4B,0x48, //2054
0x66,0xA5,0x3C, //2055
0x0e,0xA5,0x4f, //2056
0x06,0xB2,0x44, //2057
0x4A,0xB6,0x38, //2058
0x0A,0xAe,0x4C, //2059
0x09,0x2e,0x42, //2060
0x3C,0x97,0x35, //2061
0x0C,0x96,0x49, //2062
0x7d,0x4A,0xBd, //2063
0x0d,0x4A,0x51, //2064
0x0d,0xA5,0x45, //2065
0x55,0xAA,0xBA, //2066
0x05,0x6A,0x4e, //2067
0x0A,0x6d,0x43, //2068
0x45,0x2e,0xB7, //2069
0x05,0x2d,0x4B, //2070
0x8A,0x95,0xBf, //2071
0x0A,0x95,0x53, //2072
0x0B,0x4A,0x47, //2073
0x6B,0x55,0x3B, //2074
0x0A,0xd5,0x4f, //2075
0x05,0x5A,0x45, //2076
0x4A,0x5d,0x38, //2077
0x0A,0x5B,0x4C, //2078
0x05,0x2B,0x42, //2079
0x3A,0x93,0xB6, //2080
0x06,0x93,0x49, //2081
0x77,0x29,0xBd, //2082
0x06,0xAA,0x51, //2083
0x0A,0xd5,0x46, //2084
0x54,0xdA,0xBA, //2085
0x04,0xB6,0x4e, //2086
0x0A,0x57,0x43, //2087
0x45,0x27,0x38, //2088
0x0d,0x26,0x4A, //2089
0x8e,0x93,0x3e, //2090
0x0d,0x52,0x52, //2091
0x0d,0xAA,0x47, //2092
0x66,0xB5,0x3B, //2093
0x05,0x6d,0x4f, //2094
0x04,0xAe,0x45, //2095
0x4A,0x4e,0xB9, //2096
0x0A,0x4d,0x4C, //2097
0x0d,0x15,0x41, //2098
0x2d,0x92,0xB5, //2099
};
///月份数据表
code uchar day_code1[9]={0x0,0x1f,0x3b,0x5a,0x78,0x97,0xb5,0xd4,0xf3};
code uint day_code2[3]={0x111,0x130,0x14e};
/*
函数功能:输入BCD阳历数据,输出BCD阴历数据(只允许1901-2099年)
调用函数示例:Conversion(c_sun,year_sun,month_sun,day_sun)
如: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(0,0x4,0x10,0x16);
c_sun,year_sun,month_sun,day_sun均为BCD数据,c_sun为世纪标志位,c_sun=0为21世
纪,c_sun=1为19世纪
调用函数后,原有数据不变,读c_moon,year_moon,month_moon,day_moon得出阴历BCD数据
*/
bit c_moon;
data uchar year_moon,month_moon,day_moon,week;
/*子函数,用于读取数据表中农历月的大月或小月,如果该月为大返回1,为小返回0*/
bit get_moon_day(uchar month_p,uint table_addr)
{
uchar temp;
switch (month_p)
{
case 1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]&0x08;
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case 2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]&0x04;
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case 3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]&0x02;
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case 4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]&0x01;
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case 5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+1]&0x80;
if (temp==0) 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case 6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+1]&0x40;
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case 7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+1]&0x20;
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case 8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+1]&0x10;
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case 9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+1]&0x08;
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case 10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+1]&0x04;
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case 11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+1]&0x02;
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case 12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+1]&0x01;
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case 13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+2]&0x80;
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}
}
/*
函数功能:输入BCD阳历数据,输出BCD阴历数据(只允许1901-2099年)
调用函数示例:Conversion(c_sun,year_sun,month_sun,day_sun)
如: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(0,0x4,0x10,0x16);
c_sun,year_sun,month_sun,day_sun均为BCD数据,c_sun为世纪标志位,c_sun=0为21世
纪,c_sun=1为19世纪
调用函数后,原有数据不变,读c_moon,year_moon,month_moon,day_moon得出阴历BCD数据
*/
void Conversion(bit c,uchar year,uchar month,uchar day)
{ //c=0 为21世纪,c=1 为19世纪 输入输出数据均为BCD数据
uchar temp1,temp2,temp3,month_p;
uint temp4,table_addr;
bit flag2,flag_y;
temp1=year/16; //BCD->hex 先把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
temp2=year%16;
year=temp1*10+temp2;
temp1=month/16;
temp2=month%16;
month=temp1*10+temp2;
temp1=day/16;
temp2=day%16;
day=temp1*10+temp2;
//定位数据表地址
if(c==0)
{
table_addr=(year+0x64-1)*0x3;
}
else
{
table_addr=(year-1)*0x3;
}
//定位数据表地址完成
//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
temp1=year_code[table_addr+2]&0x60;
temp1=_cror_(temp1,5);
//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完成
//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
temp2=year_code[table_addr+2]&0x1f;
//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完成
//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,春节只会在公历1月或2月
if(temp1==0x1)
{
temp3=temp2-1;
}
else
{
temp3=temp2+0x1f-1;
}
//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完成
//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,为了减少运算,用了两个表
//day_code1[9],day_code2[3]
//如果公历月在九月或前,天数会少于0xff,用表day_code1[9],
//在九月后,天数大于0xff,用表day_code2[3]
//如输入公历日为8月10日,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_code1[8-1]+10-1
//如输入公历日为11月10日,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_code2[11-10]+10-1
if (month<10)
{
temp4=day_code1[month-1]+day-1;
}
else
{
temp4=day_code2[month-10]+day-1;
}
if ((month>0x2)&&(year%0x4==0))
{ //如果公历月大于2月并且该年的2月为闰月,天数加1
temp4+=1;
}
//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完成
//判断公历日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
if (temp4>=temp3)
{ //公历日在春节后或就是春节当日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
temp4-=temp3;
month=0x1;
month_p=0x1; //month_p为月份指向,公历日在春节前或就是春节当日month_p指向首月
flag2=get_moon_day(month_p,table_addr);
//检查该农历月为大小还是小月,大月返回1,小月返回0
flag_y=0;
if(flag2==0)temp1=0x1d; //小月29天
else temp1=0x1e; //大小30天
temp2=year_code[table_addr]&0xf0;
temp2=_cror_(temp2,4); //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,如为0则该年无闰月
while(temp4>=temp1)
{
temp4-=temp1;
month_p+=1;
if(month==temp2)
{
flag_y=~flag_y;
if(flag_y==0)
month+=1;
}
else month+=1;
flag2=get_moon_day(month_p,table_addr);
if(flag2==0)temp1=0x1d;
else temp1=0x1e;
}
day=temp4+1;
}
else
{ //公历日在春节前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
temp3-=temp4;
if (year==0x0)
{
year=0x63;c=1;
}
else year-=1;
table_addr-=0x3;
month=0xc;
temp2=year_code[table_addr]&0xf0;
temp2=_cror_(temp2,4);
if (temp2==0)
month_p=0xc;
else
month_p=0xd; //
/*month_p为月份指向,如果当年有闰月,一年有十三个月,月指向13,无闰月指向12*/
flag_y=0;
flag2=get_moon_day(month_p,table_addr);
if(flag2==0)temp1=0x1d;
else temp1=0x1e;
while(temp3>temp1)
{
temp3-=temp1;
month_p-=1;
if(flag_y==0)month-=1;
if(month==temp2)flag_y=~flag_y;
flag2=get_moon_day(month_p,table_addr);
if(flag2==0)temp1=0x1d;
else temp1=0x1e;
}
day=temp1-temp3+1;
}
c_moon=c; //HEX->BCD ,运算结束后,把数据转换为BCD数据
temp1=year/10;
temp1=_crol_(temp1,4);
temp2=year%10;
year_moon=temp1|temp2;
temp1=month/10;
temp1=_crol_(temp1,4);
temp2=month%10;
month_moon=temp1|temp2;
temp1=day/10;
temp1=_crol_(temp1,4);
temp2=day%10;
day_moon=temp1|temp2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函数功能:输入BCD阳历数据,输出BCD星期数据(只允许1901-2099年)
调用函数示例:Conver_week(c_sun,year_sun,month_sun,day_sun)
如: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(0,0x4,0x10,0x16);
c_sun,year_sun,month_sun,day_sun均为BCD数据,c_sun为世纪标志位,c_sun=0为21世
纪,c_sun=1为19世纪
调用函数后,原有数据不变,读week得出阴历BCD数据
*/
code uchar table_week[12]={0,3,3,6,1,4,6,2,5,0,3,5}; //月修正数据表
/*
算法:日期+年份+所过闰年数+月较正数之和除7 的余数就是星期但如果是在
闰年又不到3 月份上述之和要减一天再除7
星期数为0
*/

void Conver_week(bit c,uchar year,uchar month,uchar day)
{//c=0 为21世纪,c=1 为19世纪 输入输出数据均为BCD数据
uchar temp1,temp2;
temp1=year/16; //BCD->hex 先把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
temp2=year%16;
year=temp1*10+temp2;
temp1=month/16;
temp2=month%16;
month=temp1*10+temp2;
temp1=day/16;
temp2=day%16;
day=temp1*10+temp2;
if (c==0){year+=0x64;} //如果为21世纪,年份数加100
temp1=year/0x4; //所过闰年数只算1900年之后的
temp2=year+temp1;
temp2=temp2%0x7; //为节省资源,先进行一次取余,避免数大于0xff,避免使用整型数据
temp2=temp2+day+table_week[month-1];
if (year%0x4==0&&month<3)temp2-=1;
week=temp2%0x7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显示农历年月日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向LCM中填写 农历年月日数据
void lcm_w_nl(void){

      dd = read_clock(0x87);//日
           mo = read_clock(0x89);//月
           yy = read_clock(0x8d);//年
      Conversion(0,yy,mo,dd);//调用公历转农历子函数
  //调用函数后,原有数据不变,读c_moon农历世纪,year_moon农历年,month_moon,day_moon得出阴历BCD数据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0,0x88);
                lcm_w_word("农历20");//显示内容字符20
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(year_moon/16)+0x30);//函数参数1,代表本行写数据,YY/16+0X30得出年十位数字的显示码地址,送显示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year_moon%16+0x30);//函数参数1,代表本行写数据,YY%得出年个位数字的显示码地址,送显示

      lcm_w_word("-");

      lcm_w_test(1,(month_moon/16)+0x30);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month_moon%16+0x30);//与16取余数,得到月份的个位数,加0x30得到该数字的液晶内定显示码送显示

                lcm_w_word("-");//调用字符显示函数,显示文字 月

  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(day_moon/16)+0x30);
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1,day_moon%16+0x30);//第一个1参数,表示本行写数据,日数据与16取余得个位数,加0x30得到显示码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---主程序---/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main() {
        unsigned char e=0;
        //KEY_I = 0;
        KEY_1 = 1;KEY_2 = 1;KEY_3 = 1;KEY_4 = 1;KEY_5=1;//初始键盘
        beep=0;//因为用9014三极管驱动蜂鸣器,所以beep=1时,蜂鸣器响
   led_back=1;
        yy=0xff;mo=0xff;dd=0xff;xq=0xff;hh=0xff;mm=0xff;ss=0xff; //各数据刷新
        Beep();//鸣响一声
        Init_1302();//初始化1302时钟芯片
        lcm_init();//初始化液晶显示器
        lcm_clr();//清屏
        welcome();//显示欢迎信息,显示欢迎函数内设定的内容
        DelayM(3000); //欢迎信息显示停留1秒
   lcm_init();//
   lcm_w_nl();/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while(1){//主循环

               if (KEY_5 == 0) // 按下背光控制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(20);//防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5 == 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_key();//确定按键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back =~led_back; //改变背光状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5 == 0);//等待键松开
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 (w == 0){   //W为程序头段规定的正常走时标志位,=0时说明在正常走时
                lcm_w_ss();//刷新 秒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{                //否则(W!=0的情况下就是调时状态)启动调时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if (KEY_3 == 0) // 按下设置键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(20);           //去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_g3 = 0;led_r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3 == 0 && w == 1)  //如果按下设置键时,系统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_key();//按键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e >= 6 ){e = 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time(e);//调用调整时间子函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3 == 0 && w == 0)  //如果按下设置键时,系统正在正常走时状态时就进入调时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_set();//确定按键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_b = 1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m_clr();//清屏
            lcm_clr2();//清前三行屏幕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=1;          //进入调时,w是正常走时的标志位,=1进入调试状态,=0进入正常走时状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0,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m_w_word("Esc");
            lcm_w_test(0,0x90);//指定显示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m_w_word("[+]");//在上一行指定位置显示引号内的字符
            lcm_w_test(0,0x8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m_w_word("Sel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0,0x98);//函数第一参数是0,表示本很写入液晶指令,指定显示位置98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m_w_word("[-]");//在上一行指定的位置显示 引号内的字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time(e);//调用调整时间子函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3 == 0);//等待键松开
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if (KEY_1 == 0) // 按下退出键Esc,当在调时状态时就退出调时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_g1 = 0;led_r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1 == 0 && w == 1){        //如果w==1说明在调时状态,按动这个键,退出调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_set();//确定按键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 = 0;          //退出调时,进入正常走时状体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= 0;        //设置键功能循环中控制显示 下一项 的参数归0
                    lcm_w_nl();//刷新农历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1 == 0 && w == 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m_clr();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m_w_test(0,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come();//显示欢迎信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1 == 0);//等待键松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m_clr();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data ();        //刷新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m_w_mm();//刷新 分
            lcm_w_nl(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1 == 0);//等待键松开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if (KEY_2 == 0 && w == 1){ // 加减调整,KEY_2为上调键,如果上调键按下,且系统在调时状态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(20); //延时消抖动20毫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2 == 0 && w == 1){        //确认上调键是按下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_key();//按键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time(e);//调用调时子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2 == 0);//等待键松开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if (KEY_4 == 0 && w == 1){ // 加减调整,KEY_4为下调键,如果下调键按下而且系统在调时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(20);        //延时消抖动20毫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4 == 0 && w == 1){        //确定下调键是按下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_key();//按键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time(e);//调用调时的子函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4 == 0);//等待键松开
              }
}        }

所有资料打包下载(包含源程序 pcb 原理图等):

楼主:
怎么看通过没?

网友A(2017-07-19):
NB 谢谢分享 好长啊  这个程序多大?要多大的单片存得下,2051可以不   也想做一个

网友B(2020-12-02):
代码不错,先学习了

网友C:
感谢楼主的分享。收藏、值得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