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7565主控的12864液晶驱动程序

楼主:
st7565主控的12864液晶驱动程序,全部分享。

下载地址:

部分源码预览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Module name  :  CH12864F(128*64 dots)  COG产品
Driver IC    :  ST7565R
interface    :  6800 for 8 bit mcu interfac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"int/ascii0816x.c"
#include"int/ascii0508x.c"
#include"int/hanzi1616.c"
#include"int/photo.c"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data   P1

sbit cs  =  P3^0;
sbit rst =  P3^1;
sbit di  =  P3^2;
sbit wr  =  P3^3;
sbit rd  =  P3^4;

// Delay microsecond less than 255us
void delayUs(uint Tus)
{
        // If Tus >= 18, the delay is precise, otherwise not!
        if (Tus > 17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us = Tus/2 - 9;
                if (Tus !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--Tus != 0);
        }
}

// Delay Tms ms
void delayMs(uint Tms)
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while(Tms--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 = 4;
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 != 0)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250)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reset IC for start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Reset()
{
IE  =  0x00;
rst =  0;
delayMs(50);
rst =  1;
delayMs(50);
}
//-----------------写指令或者数据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write_cmd_dat(uchar cmda,uchar com)
{
cs=0;
di=cmda;
rd=1;
wr=0;
data=com;
delayUs(2);
wr=1;
delayUs(2);
}

// set Column address
void SetCA(uchar Caddr)
{
   write_cmd_dat(0,Caddr & 0x0F);          // Lower 4-bit
   write_cmd_dat(0,(Caddr >> 4) | 0x10);   // Higher 4-bit
}

// set page address
void SetPA(uchar Paddr)
{
   write_cmd_dat(0,0xb0+Paddr);
}

//--------------向某页某列写数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write_data(uint com,uchar page,uchar clum)
{
  SetPA(page);
  SetCA(clum);
  write_cmd_dat(1,com);
}

// Display data RAM page and column address
void GotoXY(uchar Paddr, uchar Caddr)
{
   SetPA(Paddr);
   SetCA(Caddr);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组装测试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isplay_test(uchar fst,uchar snd)
{
  uchar i,j;
for(j=0;j<8;j++)
{
  GotoXY(j,0);
   for(i=0;i<128/2;i++)
  {
   write_cmd_dat(1,fst);
   write_cmd_dat(1,snd);
  }
}
}
// Clear LCD screen
void Clear(void)
{
        display_test(0x00,0x00);
        delayUs(4);
}
// Wait some time and clear the screen
void wait_and_clear(void)
{
        delayMs(200);
        Clear();
}

void lcd_test()
{
  uchar i;
  uchar code tdata[][2]=
  {
          {0xff,0xff},        // All
        {0x00,0x00},        // None
        {0x00,0xFF},        // Virtical
        {0xff,0x00},        // Virtical
        {0xAA,0xAA},        // Horizontal
        {0x55,0x55},        // Horizontal
        {0xAA,0x55},        // Stars
        {0x55,0xaa},        // Stars
  };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display_test(tdata[i][0],tdata[i][1]);
   wait_and_clear();
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显示方框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_kuang(void)
{
uchar i,j;
  for(i=0;i<8;i++)
   {
    for(j=0;j<128;j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if((j==0)||(j==127)) { GotoXY(i,j); write_cmd_dat(1,0xff);}
          if(i==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(j>0)&&(j<127)) { GotoXY(i,j); write_cmd_dat(1,0x01);}}
          if(i==7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(j>0)&&(j<127)) { GotoXY(i,j); write_cmd_dat(1,0x80);}}
         }
   }
}

//------------------显示8X16点阵字符串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isp_ascii0816(uchar *ptrAscii, uchar startP, uchar startC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uchar i,xclum;
                uint index;
                GotoXY(startP,startC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(*ptrAscii) != '\0'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dex = ((*ptrAscii)-0x20)*16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%8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clum=start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AsciiDot0816[index++],startP+i/8,xclum++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C+=8;
                    ptrAscii++;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if((128-xclum)<8)
        //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 startP+=2;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start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f(startP<8)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{Gotoxy(startP,startC);}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------------------显示5X8点阵字库串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isp_ascii0508(uchar *ptrAscii, uchar startP, uchar startC)
{

        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       uint index;
                GotoXY(startP,startC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(*ptrAscii) != '\0'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dex = ((*ptrAscii) - 0x20)*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AsciiDot0508[index++],startP,startC++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ptrAsci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128-startC)<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P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rtP<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GotoXY(startP,startC)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显示一个汉字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isplay_hanzi(uchar *p,uchar startP, uchar startC)
{

   uchar i,j;
 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 GotoXY(startP+i,start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write_cmd_dat(1,*p++);}//发送数据
     }
}

//------------------显示一个反白汉字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isplay_hanzi_fan(uchar *p,uchar startP, uchar startC)
{

   uchar i,j;
 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 GotoXY(startP+i,start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write_cmd_dat(1,~*p++);}//发送数据
     }
}

//-------------显示一副128X32点阵的图片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isplay_photo(uchar *p,uchar startP,uchar startC)
{
   uchar i,j;
   GotoXY(startP,startC);
   for(i=0;i<4;i++)
    {
          for(j=0;j<128;j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write_data(*p++, startP+i, startC+j);
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Init_IC()
{
cs  =  0;
P1  =  0xFF;
LCD_Reset();
write_cmd_dat(0,0xE2);   //initialize interal function
write_cmd_dat(0,0xA2); //LCD Bias selection(1/65 Duty,1/9Bias)
write_cmd_dat(0,0xA0);  //ADC selection(SEG0->SEG128) //改变SEG扫描方向
write_cmd_dat(0,0xC8);  //SHL selection(COM64->COM0) //改变COM扫描方向
write_cmd_dat(0,0x2F);  //power control(VB,VR,VF=1,1,1)
write_cmd_dat(0,0x25); //Regulator resistor select 110 内部电位器调节
write_cmd_dat(0,0x81); //set reference voltage mode
write_cmd_dat(0,0x50); //set reference voltage //改变此值可以改变效果
write_cmd_dat(0,0x40); //Initial Display Line
write_cmd_dat(0,0xAF); //Display on
Clear();
}

void main()
{

  uint i;
  Init_IC();
  while(1)
  {

  lcd_kuang();
  delayMs(500);
  Clear();

  lcd_test();  // lcd 组装测试

    display_hanzi(shen,0,0);   //显示16X16点阵汉字
        display_hanzi(zhen,0,16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chuan,0,32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hang,0,48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dian,0,64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zi,0,80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ke,0,96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ji,0,112);
        disp_ascii0816("CH12864F-COG",2,0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gong,2,96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yi,2,112);
        disp_ascii0816("st7565r-",4,0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bing,4,64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kou,4,80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chuan1,4,96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kou,4,113);
        display_hanzi_fan(ci,6,0);
        display_hanzi_fan(chun,6,16);
        disp_ascii0816(":",6,32);
        disp_ascii0508("54.0 x 50.0 x 7",6,48);
        disp_ascii0508("44.0 x 29.0 mm",7,48);
        delayMs(500);
    Clear();

        display_hanzi(shen,0,0);   //显示16X16点阵汉字
        display_hanzi(zhen,0,16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chuan,0,32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hang,0,48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dian,0,64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zi,0,80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ke,0,96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ji,0,112);
        disp_ascii0816("CH12864F-COG",2,0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gong,2,96);
        display_hanzi(yi,2,112);
        display_photo(tupian,4,0);           //显示一副128X32点阵的图片
        delayMs(500);
    Clear();
  }
}

网友A(2019-11-08):
楼主,有没有串口的?就是SPI方式的。谢谢!

网友B(2020-03-02):
有没有分左右片的

网友C(2021-06-16):
很想看看程序啊,可惜币不够

网友D(2022-01-22):
不错不错,顶一下,哪个96*32的1寸屏驱动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