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不使用51单片机,做一个延时电路

楼主(2017-01-02):
本来打算用555定时器做的,但是安全性要求比较高,工业用的。所以再想有没有别的办法,延时十几秒

网友A:
机械电饭锅定时器

网友B:
安全性和设计有关系,555器件本身不存在安全问题。

网友C:
洗衣机定时器。

网友D:
ne555经典电路,搜索这个,很多的,照着做就行,电路很简单,芯片也很便宜。

网友E:
做一个脉冲发生器,产生一定频率的脉冲,用计数器记到一定时间接通电路,虽然感觉和单片机原理一样

网友F:
可以用arduino

网友G:
555是非常成熟的电路,越简单的相应的安全行越高

网友H:
原本想支招,后来看这司是xx的,我闪了................

网友I:
电容冲放电,用运算放大器做一个比较器就可以了

网友J:
那个宝有卖的,自己看吧,本来想说说的,自己先注意安全吧

网友K:
可以使用ne555时基,电路很多

网友L:
这个理由可以可以

网友M:
我不会求大神

网友N:
用555还是可以的

网友O:
还是歇歇吧

网友P:
什么东西

网友Q:
用机械式定时器就好了

网友R:
脉冲延时,妥妥的

网友S:
很简单  有很多种的

网友T:
直接买个老的洗衣机或者饮水机消毒用的延时开关就行,价格低廉又好用

网友U(2017-02-02):
建议还是用单片机,定时精准啊!

网友V:
这种很多,但是你说的点那玩意的,你在网上估计不能找到。

网友W:
我想问,楼主做出来没?

网友X:
机械定时器可以的,表示经常从废风扇里拆出来用。

网友Y:
人看着,用嘴数就行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