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电子闹钟proteus仿真

楼主:
电子闹钟仿真原理图: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下面是一个多功能的电子万年历的程序。
主要功能:
                1、显示当前的日期及标准北京时间
                2、实时检测当前温度并通过1602显示出来
                3、具有可调的闹钟功能,通过按键调整闹钟的起
                   闹时间
                4、通过按键实现画面的切换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code digit[]={"0123456789"};     //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
uchar code Error[]="Error!Check!";     //说明没有检测到DS18B20
uchar code table[]="Alarm Clock";
uchar code table1[]="0123456789";
uchar code table2[]="WEEK";
uchar code table3[]="Today is fine!";
uchar code table4[]="HELLO!";
uchar code table5[]="Made by Xiaopeng";
uchar code table6[]="Happy new year!!";//1.1
uchar code table7[]="Valentine's Day"; //2.14
/*uchar code table8[]="Qing Ming jie!";//4.5
uchar code table9[]="Happy Labor Day!";//5.1
uchar code table10[]="Duan Wu jie!";//6.15
uchar code table11[]="Army day!";//8.1
uchar code table12[]="Teacher's Day!";//9.10
uchar code table13[]="National Day!";//10.1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以下是对液晶模块的操作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RS=P2^0;           //寄存器选择位,将RS位定义为P2.0引脚
sbit RW=P2^1;           //读写选择位,将RW位定义为P2.1引脚
sbit E=P2^2;            //使能信号位,将E位定义为P2.2引脚
sbit BF=P0^7;           //忙碌标志位,,将BF位定义为P0.7引脚
sbit DQ=P2^6;
sbit T_RST=P1^5;
sbit T_CLK=P1^3;
sbit T_IO=P1^4;
sbit beep=P2^4;
sbit key1=P3^0;          //调闹钟的小时即x
sbit key2=P3^1;          //调闹钟的分钟即y
sbit key3=P3^2;          //显示切换
sbit key4=P3^3;
sbit ACC0=ACC^0;
sbit ACC7=ACC^7;
uchar time;   //设置全局变量,专门用于严格延时
static uchar x=0x08,y=30;
uchar t_sec,sec1,sec2;
uchar t_min,min1,min2;
uchar t_hour,hour1,hour2;
uchar t_mon,mon1,mon2;
uchar t_day,day1,day2;
uchar t_year,year1,year2;
uchar week,week1;
uchar com,inf;
void tixing(unsigned char mm,unsigned dd);
void show();
void delay1(uchar t)
{
        uchar a,b;
        for(a=t;a>0;a--)
        for(b=110;b>0;b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延时1ms
(3j+2)*i=(3×33+2)×10=1010(微秒),可以认为是1毫秒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1ms()
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i=0;i<10;i++)
         for(j=0;j<33;j++)
           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延时若干毫秒
入口参数:n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nms(uchar n)
{
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n;i++)
           delay1ms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
返回值:result。result=1,忙碌;result=0,不忙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BusyTest(void)
  {
    bit result;
        RS=0;       //根据规定,RS为低电平,RW为高电平时,可以读状态
    RW=1;
    E=1;        //E=1,才允许读写
    _nop_();   //空操作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  result=BF;  //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
   E=0;         //将E恢复低电平
   return result;
  }
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
入口参数:dictat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Instruction (uchar dictate)
{
    while(BusyTest()==1);   //如果忙就等待
         RS=0;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规定,RS和R/W同时为低电平时,可以写入指令
         RW=0;
         E=0;                   //E置低电平(根据表8-6,写指令时,E为高脉冲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,所以应先置"0"
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//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       P0=dictate;            //将数据送入P0口,即写入指令或地址
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       E=1;                   //E置高电平
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        E=0;                  //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,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
入口参数:x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Address(unsigned char x)
{
     WriteInstruction(x|0x80); //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"80H+地址码x"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将数据(字符的标准ASCII码)写入液晶模块
入口参数:y(为字符常量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Data(uchar y)
{
    while(BusyTest()==1);
          RS=1;           //RS为高电平,RW为低电平时,可以写入数据
          RW=0;
          E=0;            //E置低电平(根据表8-6,写指令时,E为高脉冲,
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,所以应先置"0"
          P0=y;           //将数据送入P0口,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_nop_();    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        E=1;           //E置高电平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_nop_();     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       E=0;            //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,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Initiate(void)
{
    delaynms(15);               //延时15ms,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
    WriteInstruction(0x38);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:16×2显示,5×7点阵,8位数据接口
        delaynms(5);                //延时5ms 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    WriteInstruction(0x38);
        delaynms(5);               //延时5ms 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        WriteInstruction(0x38);     //连续三次,确保初始化成功
        delaynms(5);               //延时5ms 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        WriteInstruction(0x0c);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:显示开,无光标,光标不闪烁
        delaynms(5);               //延时5ms 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        WriteInstruction(0x06);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:光标右移,字符不移
        delaynms(5);                //延时5ms 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        WriteInstruction(0x01);     //清屏幕指令,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
        delaynms(5);             //延时5ms 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//向1602写指令
{
         RS=0;
         RW=0;
         P0=com;
         delaynms(10);
         E=1;
         delaynms(10);
         E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将DS18B20传感器初始化,读取应答信号
出口参数:flag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Init_DS18B20(void)
{
         bit flag;         //储存DS18B20是否存在的标志,flag=0,表示存在;flag=1,表示不存在
 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//先将数据线拉高
         for(time=0;time<2;time++) //略微延时约6微秒
             ;
         DQ = 0;           //再将数据线从高拉低,要求保持480~960us
         for(time=0;time<200;time++)  //略微延时约600微秒
             ;         //以向DS18B20发出一持续480~960us的低电平复位脉冲
 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//释放数据线(将数据线拉高)
         for(time=0;time<10;time++)
             ;  //延时约30us(释放总线后需等待15~60us让DS18B20输出存在脉冲)
         flag=DQ;          //让单片机检测是否输出了存在脉冲(DQ=0表示存在)
         for(time=0;time<200;time++)  //延时足够长时间,等待存在脉冲输出完毕
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return (flag);    //返回检测成功标志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数据
出口参数:dat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        uchar i=0;
        uchar dat;  //储存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
        for (i=0;i<8;i++)
         {

           DQ =1;       // 先将数据线拉高
   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//等待一个机器周期
           DQ = 0;      //单片机从DS18B20读书据时,将数据线从高拉低即启动读时序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_nop_();     //等待一个机器周期
           DQ = 1;     //将数据线"人为"拉高,为单片机检测DS18B20的输出电平作准备
           for(time=0;time<2;time++)
         ;      //延时约6us,使主机在15us内采样
           if(DQ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  //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,则将1存入dat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00;//如果读到的数据是0,则将0存入dat
             //将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平信号DQ存入r[i]
           for(time=0;time<8;time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      //延时3us,两个读时序之间必须有大于1us的恢复期
    }
return(dat);    //返回读出的十进制数据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数据
入口参数:dat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OneChar(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i=0;
        for (i=0; i<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DQ =1;         // 先将数据线拉高
  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//等待一个机器周期
          DQ=0;          //将数据线从高拉低时即启动写时序
          DQ=dat&0x01;   //利用与运算取出要写的某位二进制数据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并将其送到数据线上等待DS18B20采样
          for(time=0;time<10;time++)
             ;//延时约30us,DS18B20在拉低后的约15~60us期间从数据线上采样
          DQ=1;          //释放数据线
          for(time=0;time<1;time++)
                  ;//延时3us,两个写时序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期
          dat>>=1;       //将dat中的各二进制位数据右移1位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for(time=0;time<4;time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//稍作延时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显示没有检测到DS18B20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error(void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WriteAddress(0x00);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
        i = 0;                //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
        while(Error[i] != '\0')  //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,就继续写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Error[i]);   //将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    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下一个字符
                delaynms(100);        //延时100ms较长时间,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//进入死循环,等待查明原因
          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显示温度的小数点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dot(void)
{
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3);      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10列开始显示
         WriteData('.');      //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   delaynms(50); 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显示温度的单位(Cent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cent(void)
{
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5);    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13列开始显示
        WriteData(0xdf);
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6);
        WriteData('C'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
入口参数:x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temp1(unsigned char x)
{
        uchar j,k,l;     //j,k,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、十位和个位
        j=x/100;              //取百位
        k=(x%100)/10;    //取十位
        l=x%10;             //取个位
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);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
        WriteData(digit[j]);    //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  WriteData(digit[k]);    //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  WriteData(digit[l]);    //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  delaynms(50); 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显示温度的小数数部分
入口参数:x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temp2(uchar x)
{
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4);  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11列开始显示
        WriteData(digit[x]);     //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  delaynms(50);  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做好读温度的准备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adyReadTemp(void)
{
        Init_DS18B20();     //将DS18B20初始化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//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44); // 启动温度转换
    for(time=0;time<100;time++)
            ;         //温度转换需要一点时间
        Init_DS18B20();     //将DS18B20初始化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BE); //读取温度寄存器,前两个分别是温度的低位和高位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向1302写一个字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put_BYTE(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ACC=dat;
    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T_IO=ACC0;
                T_CLK=1;
                T_CLK=0;
                ACC=(ACC>>1)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1302读出一个字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output_BYTE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ACC=(ACC>>1);
           ACC7=T_IO;
           T_CLK=1;
           T_CLK=0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(ACC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写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1302(uchar add,uchar dat)
{
        T_RST=0;
        T_CLK=0;
        T_RST=1;
        input_BYTE(add);
        input_BYTE(dat);
        T_CLK=1;
        T_RST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读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read_1302(uchar add)
{
        uchar inf;
        T_RST=0;
    T_CLK=0;
        T_RST=1;
        input_BYTE(add);
        inf=output_BYTE();
        T_CLK=1;
        T_RST=0;
        return (inf);
}
void init_1302()
{
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00);//关闭写保护;
//        write_1302(0x90,0xaa);//设置充电方式;
        write_1302(0x80,0x00);//秒寄存器初始化;
        write_1302(0x82,0x29);//分.......
        write_1302(0x84,0x08);//时.......
        write_1302(0x86,0x03);//日........
        write_1302(0x88,0x06);//月.......
        write_1302(0x8a,0x05);//星期...
        write_1302(0x8c,0x11);//年......
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80);//打开写保护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闹钟显示子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how_naozhong(uchar x,uchar y)
{
        uchar i,x1,x2,y1,y2;
        x1=x/10; //十位
        x2=x%10;//个位
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0b);   //显示闹钟的小时部分
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x1]);
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0c);
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x2]);

        y1=y/10; //十位
        y2=y%10;//个位
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0e);   //显示闹钟的分钟部分
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y1]);
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0f);
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y2]);

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0d);   //显示小时与分钟之间的那个冒号
        WriteData(':');

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);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字符串:Alarm Clock
        for(i=0;i<11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[i]);
        }
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);   //显示字符串:Today is fine!
        for(i=0;i<1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3[i]);
        }
}
void main(void)
{
    uchar i;
        uchar TL;     //储存暂存器的温度低位
        uchar TH;    //储存暂存器的温度高位
        uchar TN;      //储存温度的整数部分
        uchar TD;       //储存温度的小数部分
        LcdInitiate();         //将液晶初始化
    init_1302();
    delaynms(5);        //延时5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//        if(Init_DS18B20()==1)
//   display_error();
        EA=1;//开总中断
        EX1=1;//开外部中断1
        IT1=0;//下降沿触发

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10);
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4[i]);
        }
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50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5[i]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18);
                delaynms(250)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nms(250);
        delaynms(250);
        delaynms(250);
        write_com(0x01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_sec=read_1302(0x81);//读秒 ;
                sec1=t_sec&0x0f;
                sec2=(t_sec>>4);

                t_min=read_1302(0x83);//读分 ;
                min1=t_min&0x0f;
                min2=(t_min>>4);

                t_hour=read_1302(0x85);//读小时 ;
                hour1=t_hour&0x0f;
                hour2=(t_hour>>4);

//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8); //显示小时
//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hour2]);
//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9);
//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hour1]);

                t_day=read_1302(0x87);//读日;
                day1=t_day&0x0f;
                day2=(t_day>>4);

                t_mon=read_1302(0x89);//读月 ;
                mon1=t_mon&0x0f;
                mon2=(t_mon>>4);

                week=read_1302(0x8b);//读星期 ;
                week1=week&0x0f;

                t_year=read_1302(0x8d);//读年 ;
                year1=t_year&0x0f;
                year2=(t_year>>4);
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06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'2');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07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'0');
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);          //显示星期(0x80~0x80+0x05)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2[i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04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week1]);
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08);//显示年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year2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09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year1]);
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0a);        //显示‘/’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'/');
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0b);//显示月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mon2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0c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mon1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0d);        //显示‘/’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'/');
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0e);//显示日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day2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0f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day1]);
                /*第一行在此显示完毕*/
            display_dot();       //显示温度的小数点
            display_cent();      //显示温度的单位
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8); //显示小时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hour2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9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hour1]);
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a);  //显示':'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':');
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b);  //显示分钟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min2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c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min1]);
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d); //显示':'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':');
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e); //显示秒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sec2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f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sec1]);
                /*第二行在此显示完毕*/
                ReadyReadTemp();     //读温度准备
            TL=ReadOneChar();    //先读的是温度值低位
                TH=ReadOneChar();    //接着读的是温度值高位
                TN=TH*16+TL/16;      //实际温度值=(TH*256+TL)/16,即:TH*16+TL/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样得出的是温度的整数部分,小数部分被丢弃了
            TD=(TL%16)*10/16;    //计算温度的小数部分,将余数乘以10再除以16取整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样得到的是温度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(保留1位小数)
            display_temp1(TN);    //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
            display_temp2(TD);    //显示温度的小数部分
                //以下部分是闹钟键盘检测程序
                if((x==hour2*10+hour1)&&(y==min2*10+min1))//若时间到了,则开启闹钟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,关闭闹钟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delaynms(10);
                tixing(t_mon,t_day);
        }
}
void exter1()interrupt 2
{
        uint k;
        write_com(0x01);
        for(k=0;k<2000;k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1==0)                   //键盘扫描.当key1按下时,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闹钟的小时部分加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n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                   //消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n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1==0);        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==24)           //小时部分加到24后自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2==0)                //键盘检测。当key2按下时,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nms(10);        //闹钟的分钟部分加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                //消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n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2==0);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==60)          //若分钟部分加到60,则自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how_naozhong(x,y);          //调用闹钟显示程序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com(0x01);
}
void tixing(unsigned char mm,unsigned dd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if(mm==0x01&&dd==0x0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6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m!=0x01||dd!=0x0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mm==0x02&&dd==0x1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7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m!=0x02||dd!=0x1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/*        if(mm==0x04&&dd==0x0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8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m!=0x04||dd!=0x0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mm==0x05&&dd==0x0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9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m!=0x05||dd!=0x0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mm==0x06&&dd==0x1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0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m!=0x06||dd!=0x1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mm==0x08&&dd==0x0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1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m!=0x08||dd!=0x0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mm==0x09&&dd==0x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2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m!=0x09||dd!=0x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mm==0x10&&dd==0x0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3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m!=0x10||dd!=0x0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           */
}
void show()
{
//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char TL;     //储存暂存器的温度低位
        uchar TH;    //储存暂存器的温度高位
        uchar TN;      //储存温度的整数部分
        uchar TD;       //储存温度的小数部分

                t_day=read_1302(0x87);//读日;
                day1=t_day&0x0f;
                day2=(t_day>>4);

                t_mon=read_1302(0x89);//读月 ;
                mon1=t_mon&0x0f;
                mon2=(t_mon>>4);

                week=read_1302(0x8b);//读星期 ;
                week1=week&0x0f;

                t_year=read_1302(0x8d);//读年 ;
                year1=t_year&0x0f;
                year2=(t_year>>4);
                t_sec=read_1302(0x81);//读秒 ;
                sec1=t_sec&0x0f;
                sec2=(t_sec>>4);

                t_min=read_1302(0x83);//读分 ;
                min1=t_min&0x0f;
                min2=(t_min>>4);

                t_hour=read_1302(0x85);//读小时 ;
                hour1=t_hour&0x0f;
                hour2=(t_hour>>4);

//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8); //显示小时
//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hour2]);
//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9);
//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hour1]);

                t_day=read_1302(0x87);//读日;
                day1=t_day&0x0f;
                day2=(t_day>>4);

                t_mon=read_1302(0x89);//读月 ;
                mon1=t_mon&0x0f;
                mon2=(t_mon>>4);

                week=read_1302(0x8b);//读星期 ;
                week1=week&0x0f;

                t_year=read_1302(0x8d);//读年 ;
                year1=t_year&0x0f;
                year2=(t_year>>4);

            display_dot();       //显示温度的小数点
            display_cent();      //显示温度的单位
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8); //显示小时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hour2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9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hour1]);
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a);  //显示':'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':');
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b);  //显示分钟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min2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c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min1]);
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d); //显示':'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':');
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e); //显示秒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sec2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0+0x40+0x0f);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table1[sec1]);
                /*第二行在此显示完毕*/
                ReadyReadTemp();     //读温度准备
            TL=ReadOneChar();    //先读的是温度值低位
                TH=ReadOneChar();    //接着读的是温度值高位
                TN=TH*16+TL/16;      //实际温度值=(TH*256+TL)/16,即:TH*16+TL/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样得出的是温度的整数部分,小数部分被丢弃了
            TD=(TL%16)*10/16;    //计算温度的小数部分,将余数乘以10再除以16取整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样得到的是温度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(保留1位小数)
            display_temp1(TN);    //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
            display_temp2(TD);    //显示温度的小数部分
                //以下部分是闹钟键盘检测程序
                if((x==hour2*10+hour1)&&(y==min2*10+min1))//若时间到了,则开启闹钟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,关闭闹钟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delaynms(10);
}

所有资料下载:

网友A(2017-01-11):
我看了下,响的时间有一分钟,能不能减少到十秒啊?而且怎么改铃声啊

网友B:
修改代码啊,再烧录

网友C(2017-11-01):
我们的强大 源于 亲 的无私奉献!!!!!

网友D(2019-04-27):
怎样修改时间呢?

网友E:
怎么修改时间啊?

网友F(2019-12-08):
这个源程序如何改为基于单片机的电子时钟及带闹钟装置设计

网友G(2020-01-08):
程序好像少点什么吧